STM32 LWIP无操作系统移植源码

楼主(2018-11-14):
文件见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sdram.h"
#include "lan872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cf8574.h"
#include "mpu.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lwip/netif.h"
#include "lwip_comm.h"
#include "lwipopts.h"

//在LCD上显示地址信息
//mode:2 显示DHCP获取到的地址
//          其他 显示静态地址
void show_address(u8 mode)
{
        u8 buf[30];
        if(mode==2)
        {
                sprintf((char*)buf,"MAC    :%d.%d.%d.%d.%d.%d",lwipdev.mac[0],lwipdev.mac[1],lwipdev.mac[2],lwipdev.mac[3],lwipdev.mac[4],lwipdev.mac[5]);//打印MAC地址
                LCD_ShowString(30,130,210,16,16,buf);
                sprintf((char*)buf,"DHCP IP:%d.%d.%d.%d",lwipdev.ip[0],lwipdev.ip[1],lwipdev.ip[2],lwipdev.ip[3]);                                                //打印动态IP地址
                LCD_ShowString(30,150,210,16,16,buf);
                sprintf((char*)buf,"DHCP GW:%d.%d.%d.%d",lwipdev.gateway[0],lwipdev.gateway[1],lwipdev.gateway[2],lwipdev.gateway[3]);        //打印网关地址
                LCD_ShowString(30,170,210,16,16,buf);
                sprintf((char*)buf,"DHCP IP:%d.%d.%d.%d",lwipdev.netmask[0],lwipdev.netmask[1],lwipdev.netmask[2],lwipdev.netmask[3]);        //打印子网掩码地址
                LCD_ShowString(30,190,210,16,16,buf);
        }
        else
        {
                sprintf((char*)buf,"MAC      :%d.%d.%d.%d.%d.%d",lwipdev.mac[0],lwipdev.mac[1],lwipdev.mac[2],lwipdev.mac[3],lwipdev.mac[4],lwipdev.mac[5]);//打印MAC地址
                LCD_ShowString(30,130,210,16,16,buf);
                sprintf((char*)buf,"Static IP:%d.%d.%d.%d",lwipdev.ip[0],lwipdev.ip[1],lwipdev.ip[2],lwipdev.ip[3]);                                                //打印动态IP地址
                LCD_ShowString(30,150,210,16,16,buf);
                sprintf((char*)buf,"Static GW:%d.%d.%d.%d",lwipdev.gateway[0],lwipdev.gateway[1],lwipdev.gateway[2],lwipdev.gateway[3]);        //打印网关地址
                LCD_ShowString(30,170,210,16,16,buf);
                sprintf((char*)buf,"Static IP:%d.%d.%d.%d",lwipdev.netmask[0],lwipdev.netmask[1],lwipdev.netmask[2],lwipdev.netmask[3]);        //打印子网掩码地址
                LCD_ShowString(30,190,210,16,16,buf);
        }
}

int main(void)
{
    u16 i=0;

    Write_Through();                //开启强制透写!
    MPU_Memory_Protection();        //保护相关存储区域
    Cache_Enable();                 //打开L1-Cache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432,25,2,9);   //设置时钟,216Mhz
    delay_init(216);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usmart_dev.init(108);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LCD_Init();                     //初始化LCD
    PCF8574_Init();                 //初始化PCF8574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DTCM);                    //初始化DTCM内存池
    POINT_COLOR = RED;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Apollo STM32F4/F7");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thernet lwIP est");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2016/7/19");
    TIM3_Init(1000-1,1080-1);       //定时器3初始化,定时器时钟为108M,分频系数为1080-1,
                                    //所以定时器3的频率为108M/1080=100K,自动重装载为1000-1,那么定时器周期就是10ms
        while(lwip_comm_init())         //lwip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10,200,20,16,"LWIP Init Falied! ");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Retrying...       ");
        delay_ms(500);
        }
        LCD_ShowString(30,110,200,20,16,"LWIP Init Success!");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HCP IP configing...");  //等待DHCP获取
#if LWIP_DHCP   //使用DHCP
        while((lwipdev.dhcpstatus!=2)&&(lwipdev.dhcpstatus!=0XFF))//等待DHCP获取成功/超时溢出
        {
                lwip_periodic_handle();        //LWIP内核需要定时处理的函数
        }
#endif
        show_address(lwipdev.dhcpstatus);        //显示地址信息
        while(1)
        {
                lwip_periodic_handle();        //LWIP内核需要定时处理的函数
        delay_us(200);
        i++;
        if(i==2000)
        {
            i=0;
            LED0_Toggle;
        }
        }
}

网络实验1

网友A(2019-08-25):
谢谢分享,希望多发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