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l298n如何驱动舵机带动超声波转动?

楼主(2018-11-14):
在下小白一枚,最近在做超声波测距的作业,在自己画pcb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想问一下在坐的大神,望解答。
1.单片机无法直接给舵机供电。l298n如何驱动舵机?仅仅是给舵机供电嘛?
2,舵机要和单片机共地,超声波是否也需要和单片机舵机共地?
3.想直接在外部用l298n驱动模块,在原理图的设计中该怎么设置引脚?

望大神解答!

网友A:
1、一般舵机5V供电可以运行,如果你对单片机是5V供电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电源给舵机供电,舵机一般是三条线(GND、VCC、信号线),用不着L298N;
2、一个舵机 + 单片机 + 超声波三个可以使用同一个+5V,用不着都单独做电源;
3、L298N驱动模块一般用来驱动电机和步进电机,使用方法也很简单,网上直接搜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