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C2541蓝牙模块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控制L298N电机驱动模块驱动电机前进、后退...

楼主(2018-11-14):
/*********************************************************************
*
*       基于CC2541蓝牙模块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控制L298N电机电机驱动模块
*            驱动电机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并配置相关LED显示灯
*
*********************************************************************/
#include <ioCC2540.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c=0;

sbit ledboard1=P0^7;          //LED大灯
sbit led2=P2^0;               //加速灯 (绿色)
sbit led3=P2^1;               //前进灯  (白色)
sbit led4=P2^2;               //倒车灯  (蓝色)
sbit led5=P2^3;               //左转向灯 (黄色)
sbit led6=P2^4;               //右转向灯  (黄色)
sbit led7=P2^5;               //刹车灯  (红色)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电机A信号输入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电机B信号输入
sbit led1=P0^6;              //数据接收指示灯

sbit trig=P2^6;              //超声波接口
sbit echo=P2^7;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ctrl();
                }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10                            //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波特可变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用                            //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1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IN1=0;                //初始化设置
        IN2=0;                //电机A制动
        IN3=0;
    IN4=0;                //电机B制动
    ledboard1=0;          //LED大灯灭
    led2=0;               //加速灯灭
    led3=0;               //前进灯灭
    led4=0;               //倒退灯灭
    led5=0;               //左转向灯灭
    led6=0;               //右转向灯灭
    led7=0;               //制动灯、刹车灯灭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          //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led指示灯亮灭交替
        led1=1;
        else
        led1=0;
        c++;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tmp=0x01;                      //收到字符1,电机A、B正转,车子前进,前进灯点亮,其他灯灭
        IN1=1;
        IN2=0;                           //电机A正转
        IN3=1;
    IN4=0;                           //电机B正转
    led3=1;                          //前进灯点亮
    led2=0;                          //加速灯
    led4=0;                          //倒退灯
    led5=0;                          //左转向灯
    led6=0;                          //右转向灯
    led7=0;                          //制动灯、刹车灯
        send(tmp);         break;
        case 2:
        tmp=0x02;                        //收到字符2,电机A、B反转,车子后退 ,倒车灯亮
        IN1=0;
        IN2=1;                           //电机A反转
    IN3=0;
    IN4=1;                           //电机B反转
    led4=1;                          //倒退灯点亮
    led2=0;                          //加速灯灭
    led3=0;                          //前进灯灭
    led5=0;                          //左转向灯灭
    led6=0;                          //右转向灯灭
    led7=0;                          //制动灯、刹车灯灭
        send(tmp);         break;
        case 3:
        tmp=0x03;                        //收到字符3,电机A反转,电机B正转,车子左转
        IN1=0;
    IN2=1;                           //电机A反转
    IN3=1;
    IN4=0;                           //电机B正转
    led5=1;                          //左转向灯点亮
    led2=0;                          //加速灯灭
    led3=0;                          //前进灯灭
    led4=0;                          //倒退灯灭
    led6=0;                          //右转向灯灭
    led7=0;                          //制动灯、刹车灯灭
        send(tmp);          break;
        case 4:
        tmp=0x04;                         //收到字符4,电机A正转,电机B反转,车子右转
        IN1=1;
    IN2=0;                            //电机A正转
    IN3=0;
        IN4=1;                            //电机B反转
    led6=1;                           //右转向灯点亮
    led2=0;                           //加速灯
    led3=0;                           //前进灯
    led4=0;                           //倒退灯
    led5=0;                           //左转向灯
    led7=0;                           //制动灯、刹车灯
        send(tmp);         break;
    case 5:
        tmp=0x05;                         //收到字符5,电机A、B制动,车子刹车
        IN1=0;
    IN2=0;                            //电机A制动
    IN3=0;
        IN4=0;                            //电机B制动
    led7=1;                           //刹车灯点亮
    led2=0;                           //加速灯
    led3=0;                           //前进灯
    led4=0;                           //倒退灯
    led5=0;                           //左转向灯
    led6=0;                           //右转向灯
        send(tmp);         break;
    case 6:
        tmp=0x06;                         //收到字符6
    IN1=0;
        IN2=0;
        IN3=0;
    IN4=0;
    ledboard1=1;                      //led大灯点亮,电机制动
    led2=0;                           //加速灯
    led3=0;                           //前进灯
    led4=0;                           //倒退灯
    led5=0;                           //左转向灯
    led6=0;                           //右转向灯
    led7=0;                           //制动灯、刹车灯
        send(tmp);         break;
        default:                          //其他数字,电机刹车,所有灯熄灭
        IN1=0;
        IN2=0;
        IN3=0;
    IN4=0;
    led2=0;
    led3=0;
    led4=0;
    led5=0;
    led6=0;
    led7=0;
        send(tmp);
        }
}

网友A(2020-04-13):
请问这个是蓝牙控制吗 图里没看到CC2540模块啊 手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