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组编译不过去

楼主:
初学STM32,由于用到OLED,所以要显示一些符号,因此需要到一些大的数组。
之前在STM8上用的数组拿过来用时,发现一个问题: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const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int8_t *"
  LCD_DispImage1Bit(20,0,40, 32,ICON_WLAN_ON ,

第一张是数组,第二张是子函数,第三张是报错信息
希望有空的大佬 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8-11-14):
编译器提升的问题很明显,数据类型不匹配。数组定义得是const uint8_t *类型,但函数里面的参数是uint8_t *类型,编译器检查严格报错。建议修改函数参数,将uint8_t*类型修改为const uint8_t *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提升的问题很明显,数据类型不匹配。数组定义得是const uint8_t *类型,但函数里面的参数是uint8_t * ...

谢谢大佬!
前提我没说,我是从STM8上移植过来的,但是在stm8上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