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电压采集次数不带掉电保存

楼主(2018-11-14):
STC15W408AS  运用P1.4引脚进行电压采集并且进行电压压降几次,串口发送,文本模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
此程序为电压下降沿采集程序,串口发送电压及次数,不带掉电保存
采用单片机型号为STC15W408AS    采集引脚为P1.4
注:更改引脚需要更改ADC初始化引脚,对应数值需参考P1ASF介绍
    还需更改ADC_CONTR的值,进行引脚变换频率的设定。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1000MS对应1S
{
        unsigned int a,b;
        for(a=ms;a>0;)
        {
                for(b=1000;b>0;)
                {
                b=b-1;
                }
                a--;
        }
}
void TxChar(unsigned char send)
{
TI = 0;
SBUF =send;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FourData(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a=0,b=0,c=0;
a= (send/100)+0x30;               //对照ASCII表,0的编码"十进制"48--"十六进制"0x30
b= (send/10%10)+0x30;             //接收方式为文本
c= (send%10)+0x30;
TxChar(a);
TxChar(b);
TxChar(c);
}
void ADC_int()                //ADc初始化
{
        P1ASF=0X10;                        //吧P1.4设置为ADC引脚
        CLK_DIV=0X20;                //ADC结果设置
        ADC_CONTR=0X80;                //打开ADC 电源
        ADC_RESL=0;                         /////ADC高位存储
        ADC_RES=0;                         /////ADC低位存储
        Delay_ms(10);
}
unsigned int ADC_Read()                //读ADCCH6
{
        unsigned int a=0;
        ADC_CONTR = 0X8c;                //启动ADC电源和设置P1.4口为ADC转换并且54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lay_ms(1);
        while(!(ADC_CONTR&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ADC_RES*256+ADC_RESL;                //获取ADC结果
        ADC_CONTR&=~0x10;
        return a;
}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14;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T2L = 65536-(11059200/4/960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65536-(11059200/4/9600))>>8;                //设定定时初值
}
void Uartsend_1(unsigned char send)
{
        SBUF=send;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前一帧数据发送完毕
        TI=0;                                                        //复位标志位
}
void U1_TX_C(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a=0;
        while(send[a])
        {
         Uartsend_1(send[a]);
         a++;
        }
}

void Uartsend_adc(unsigned long send)
{
    unsigned char a[4],b,c[4];
        int x=0,s=0,j=5;
        send=send*500/1024;        //电压计算
        a[0]=send%10+'0';
        a[1]=send/10%10+'0';
        a[2]='.';
           a[3]=send/100+'0';
        a[3]=a[3]-1;

   for(b=4;b>0;b--)                        //发送
   Uartsend_1(a[b-1]);                //

}

void main()
{                   int j=0;
    int x=0,s=0,lj=0;
        unsigned int adcnum;
         unsigned char a=0;
        ADC_int();                //ADc初始化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while(1)
        {
            U1_TX_C("电压");
                Uartsend_1(0X22);//' “ '的十六进制数
                adcnum=ADC_Read();                //读取一次
                a= (adcnum/100)+0x30;        //对照ASCII表,0的编码"十进制"48--"十六进制"0x30
                if(a>56) s=1;
            else if(a<=56)         x=1;
            if(s==1&&x==1)                             //电压下降沿检测
             {j++;  //下降次数累加
              s=0;}
            Uartsend_adc(adcnum);
                U1_TX_C("V");
                Uartsend_1(0X22);                 //' “ '的十六进制数
             Uartsend_1(0Xff);                 //空格
                U1_TX_C("次");
                SendFourData(j);
                x=0;
                if(j>=255)
                {lj++;
                j=0;}
                Uartsend_1(0Xff);
                U1_TX_C("累加");
                SendFourData(lj);
                Uartsend_1(0Xff);
                Uartsend_1(0Xff);
                Uartsend_1(0Xff);
                Uartsend_1(0Xff);
                Uartsend_1(0Xff);
                Uartsend_1(0Xff);
                Uartsend_1(0Xff);
                Uartsend_1(0Xff);
                Delay_ms(500);
        }
}

网友A(2022-12-14):
不错哦,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