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光立方踩坑经验-单片机程序跑飞原因之一

楼主(2018-11-14):
        这几天在调光立方的程序时遇到一个令我十分困扰的问题,现象大致如下:

一开始我在对单个光立方动画调试时并没有出现问题,都是正常运行,然而我将多个动画程序写好联合在一起运行时便出现了问题,将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后,程序可能能够正常运行好几圈没有问题,但是终究会卡死,也有可能一圈都没跑完就卡死了,有时重启单片机都是卡死的。
       出现这个问题当时真的让我很头疼,想着没道理会出现这种现象,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也没有用大量的资源,就是占得内存多一点,但是这个问题却让我摸不着头脑,没有理由,程序能够正常运行第一圈,而第二圈却出现问题;于是我自网上看了一些相关程序跑飞的原因,如数组越界,堆栈错误,没有中断服务程序等,当时我觉得最可能是堆栈的问题,不过还没去验证这个想法,后来我便找到原因了,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首先,通过程序跑飞的现象来看肯定不是数组越界,数组越界的话,第一圈就跑不完了,会出现堆栈错误的原因没有去了解,这里也就不谈了,所以我出现跑飞的原因就是,没有中断服务程序,程序找不到中断入口而跑飞,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怎么会忽视呢,我先讲讲我当时的想法,我看到可能是没有中断服务程序的原因时,我首先的想法是   “我并没有使用中断啊,应该不是中断的问题”  所以我才一直怀疑是堆栈的原因,就是这么个想法,相当于自己蒙骗了自己,由于许久没有找到原因,在后来的调试中我准备把没有用到的函数都注释掉,使程序看着简洁些,顺便把警告去除了,也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在初始化函数中我居然将定时器配置了,然而我却没有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看到这个,我想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那么为什么,我没有使用定时器却开启了中断配置呢,唉!因为光立方的主板是我买的,例程是店家送的,但是我觉得店家的代码风格和我平常上课所学习不太一样就不习惯(店家所有的函数都在一个c文件中,因为动画很多程序有几千行,看着很麻烦),而且有些动画我也不喜欢,我想做一些自己的动画,于是我就将店家的程序改写成模块化的,所以基本的程序我就是copy的,问题也就这么出来了,在我写的动画和调用店家例程动画中都没有用到定时器中断(就是连 void xxx(void) interrupt x 函数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然而我却没注意,在这里将这篇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有学习单片机编程但是不熟练的同学能够引以为戒。
       将这个错误改正之后一直到我写一些心得时,程序都没有再跑飞,以前一直在学习前辈们的踩坑经验,今天也轮到我给萌新们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可能有前辈会觉得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写的这么啰嗦,但实际情况却是我因此头疼了好久,才有此感想。我将程序也放在后面可以给想做光立方的同学参考一下,但是我这个的锁存器是用的74hc595 是一个8位移位缓存器和 平时使用比较多的 573 不太一样,想要参考的同学注意下,程序文件夹中我放了一个原理图pdf可以参考。
#include "common.h"
sbit RR=P3^6;//红
sbit BB=P2^4;//蓝
char data cheng;
//void delay_1us(uint i)
//{
// unsigned int b;
//   for(b=0;b<i;b++);
//}
//void delay_1ms(uint i)
//{
// unsigned int j,k;
//   for(k=0;k<120;k++)
//    for(j=0;j<i;j++);
//}
void  red (void)        //红灯亮
{
    RR=0;//红
    BB=1;//蓝
}
//void  blue (void)  //蓝灯亮
//{
//    RR=1;//红
//    BB=0;//蓝
//}

void initial595()         //列驱动初始化
{
                SH_CP = 0;
                ST_CP = 0;
                DS = 0;
}
  void initial5952() //行驱动初始化
{
                SH_CP2 = 0;
                ST_CP2 = 0;
                DS2 = 0;
}

/************************************ 发送数据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发送一层当中的一行显示数据,8位
//{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8;i++)
//                {
//                        DS = d&0x80;//发送最低位
//                        SH_CP = 1;
//                        delay_1us(15);
//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                        delay_1us(15);
//                        d = d<<1; //数据移位f
//                }
//                //因为使用多个595级联,此处未做数据输出锁存,
//                //须将所有数据发送出来后再做锁存输出
//}

//void send_data2(unsigned char d)//发送层显示数据,8位
//{
//         unsigned char i,j=0;
//
//                for(i=0;i<8;i+=2)
//                {
//                        DS2 = d&0x80;//发送最低位
//                        SH_CP2 = 1;
//                        delay_1us(15);
//                        SH_CP2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                        delay_1us(15);
//                        d = d<<1; //数据移位
//                }
//            ST_CP2 = 0;                   //数据输出锁存
//                delay_1us(15);
//                ST_CP2 = 1;
//                delay_1us(15);
//            ST_CP2 = 0;
//}
//void send_data2_1bit(unsigned char layer)//发送层显示数据,1位
//{
//        unsigned char ceng=0;
//
//        ceng=0x01<<layer;                 //行移位,
//        DS2 = ~ceng&0x01;                 //发送层扫描数据
//
//        SH_CP2 = 1;
//        delay_1us(15);
//        SH_CP2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        delay_1us(15);
//
//    ST_CP2 = 0;                   //数据输出锁存
//        delay_1us(15);
//        ST_CP2 = 1;
//        delay_1us(15);
//    ST_CP2 = 0;
//}
void delay(uint i)
{
        char b;
        while (i--)
        {
           b=1;
                while(b--);
        }
}

/*************************************黎明途电子************************************************************/
/*************************************脱机动画文件************************************************/

/*---------------------------
//函数名:void sendbyte1 (uint num1....)
//功能:一次发送四个数据给锁存器
//参数:num1,num2,num3,num4
//返回值:无
----------------------------*/
void sendbyte1(unsigned int num1,unsigned int num2,unsigned int num3,unsigned int num4)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DS = num1&0x01;         //发送最低位
                SH_CP = 1;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num1=num1>>1;         //数据移位f
        }

         for(i=0;i<8;i++)
        {
                DS = num2&0x01;         //发送最低位
                SH_CP = 1;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num2 = num2>>1;                 //数据移位f
        }

        for(i=0;i<8;i++)
        {
                DS = num3&0x01;         //发送最低位
                SH_CP = 1;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num3 = num3>>1;         //数据移位f
        }

         for(i=0;i<8;i++)
        {
                DS = num4&0x01;         //发送最低位
                SH_CP = 1;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num4 = num4>>1;                 //数据移位f
        }

}
/*----------------------------------------------
//函数名  :void zhen (uchar *a,uchar V)
//函数功能:将待显示的数据写入锁存器中并显示
//参数:*a:待显示数据-,V循环此次数(为何循环?经验证只是增加显示时间)
//返回值:无
------------------------------------------------*/

void zhen(uchar *a,uchar v)
{
char layer;

while(v--)//?为何需要循环???增加显示时间?√ 就是这样 。。
{

  for(layer=0;layer<8;layer++) //将每层8列数码发送 循环8次8层数据依次发送
  {                                                                     /* 数组的每一位是一列数据*/
        sendbyte1(~a[layer*8+7],~a[layer*8+6],~a[layer*8+5],~a[layer*8+4]);
        sendbyte1(~a[layer*8+3],~a[layer*8+2],~a[layer*8+1],~a[layer*8+0]);
                                              //和直接调显示函数是一个道理
        cheng=0x01<<layer;
    DS2 =~cheng&0x01;         //发送最低位
            ST_CP=1;
            ST_CP=0;
                SH_CP2 = 1;
                SH_CP2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ST_CP2=1;
            ST_CP2=0;
                delay(300);
  }

}
}

void clc()//全局清屏
{
          unsigned char k;
for(k=0;k<64;k++)
{        //d=0xff;

                DS = 0;         //发送最低位
                SH_CP = 1;
                SH_CP = 0;                 //移位寄存器移位
        //        d = d<<1;                 //数据移位f

  }
          ST_CP=1;
          ST_CP=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