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串口通信的舵机控制源代码

楼主(2018-11-14):
u8 buf[10]={217,217,00,01,02,03,07,02,231,231};//落下应答
u8 buf1[10]={217,217,00,01,02,03,07,17,231,231};//抬起应答
int C_C[3];
unsigned char C_[26];
int servopin = 8;//设置舵机驱动脚到数字口8
int servopin1 = 9;
int servopin2 = 10;
int myangle;    //定义角度变量
int myangle1;  //定义角度变量
int myangle2;   //定义角度变量
int pulsewidth;//定义脉宽变量
int pulsewidth1;//定义脉宽变量
int pulsewidth2;//定义脉宽变量
unsigned int S; //距离存储
int trig=3;     //发射信号
int echo=2;    //接收信号
int val;
int val1;
int val2;
int j=0;
//要想使得舵机比较连续的旋转,可以改变方波占空比
void servopulse(int servopin,int myangle)/*定义一个控制一号舵机的脉冲函数,用来模拟方式产生PWM值*/
{
  pulsewidth=(myangle*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LOW);//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delay(20-pulsewidth/1000);//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20可以改成4
}

void servopulse1(int servopin1,int myangle1)/*定义一个控制2号舵机脉冲函数,用来模拟方式产生PWM值*/
{
  pulsewidth1=(myangle1*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1,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1);//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1,LOW);//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delay(10);//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
}

void servopulse2(int servopin2,int myangle2)/*定义一个控制3号舵机的脉冲函数,用来模拟方式产生PWM值*/
{
  pulsewidth2=(myangle2*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2,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2);//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2,LOW);//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delay(20-pulsewidth2/1000);//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
}

void setup()
{
  pinMode(servopin,OUTPUT);//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pinMode(servopin1,OUTPUT);
  pinMode(servopin2,OUTPUT);
  pinMode(trig,OUTPUT); //设置引脚模式
  pinMode(echo,INPUT);
  Serial.begin(9600);//设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Serial.read()>= 0)
  {}
}
void loop()
{
  servopulse(servopin,val);
  servopulse(servopin1,val1);
  if (Serial.available() > 0)
  {
      delay(10); // 等待数据传完
      int numdata = Serial.available();
       for(int i=0;i<numdata;i++)
      {
            C_[i]=Serial.read();
      }
      //for(int i=0;i<numdata;i++)
      //Serial.println(C_[i]);
     if(C_[0]==217&C_[8]==231)
    {
      if(C_[1]==217&C_[9]==231)
      {
           j = 1;     //变量用于发送应答的开关条件
          for(int i=0;i<3;i++)
            {
               C_C[i]=C_[2+4*i]*256*256*256+C_[3+4*i]*256*256+C_[4+4*i]*256+C_[5+4*i];
            }
            C_[0]==0;   //帧头帧尾必须清零
            C_[1]==0;
            C_[8]==0;
            C_[9]==0;
      }
      else
      {
            for(int i=0;i<numdata;i++)
            {
              C_[i]=0;
            }
      }
  }
  /*  else
    {
     for(int i=0;i<numdata;i++)
    {
      C_[i]=0;
    }}*/
   for(int i=0;i<numdata;i++)
    Serial.println(C_[i]);//打印数据

    Serial.println(numdata);
    while(Serial.read()>=0)
    {}    //清空串口缓存

}

  if(C_[7]==17)//落下
   {

    //Serial.println(C_[7]);
   fun1();
   if(j == 1)
   {
    j = 0;
    Serial.write(buf, 10);
   }
}
C_[12] =="";
//while(Serial.read()>=0){} //清空串口缓存
  range(); //执行测距函数
  if(S>23){
  fun3();//空函数不写也中
  range(); //执行测距函数
}
  if(S<=23&&S>22){
  fun4();//控制一号舵机旋转
  range(); //执行测距函数
}
  if(S<=22)
  {
  fun3();//空函数不写也中
  range(); //执行测距函数
  }
  if(val1==50)
  {
    for(int i=0;i<10;i++)
    {
      C_[i]=0;
    }}
      if(val==0&val1==0)
  {
    for(int i=0;i<10;i++)
    {
      C_[i]=0;
    }}

  if(C_[7]==1)//抬起
   {
   // Serial.println(C_[7]);
    fun2();
    if(j ==1)
   {
    j = 0;
    Serial.write(buf1, 10);
   }
}
  C_[12] =="";
   if(C_[7] ==0 ) //归0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un6();
    }
  C_[12] =="";
    if(C_[7] ==2 ) //右归位
  {
    //Serial.println(comdata);
    fun7();
    }
   C_[12] =="";
    if(C_[7] ==3) //左转
  {
    //Serial.println(comdata);
    fun8();
    }
     C_[12] =="";
      if(C_[7] ==4 ) //左归位
  {
    //Serial.println(comdata);
    fun9();
    }
    C_[12] =="";
     if(C_[7] ==5 ) //右转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un10();
    }
    C_[12] ="";
  //while(Serial.read()>=0){} //清空串口缓存
}

void fun1()
{
   /*for(val;val<=15;val+=1)//val+=3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val);//模拟产生PWM
    }}
      for(val;val<=30;val+=1)//val+=3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val);//模拟产生PWM
    }}*/
           for(val1;val1<=10;val1+=1)//val+=5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1,val1);//模拟产生PWM
    }}
           for(val1;val1<=30;val1+=3)//val+=5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1,val1);//模拟产生PWM
    }}
        for(val1;val1<=50;val1+=5)//val+=5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1,val1);//模拟产生PWM
    }}
           for(val1;val1<=70;val1+=1)//val+=5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1,val1);//模拟产生PWM
    }}
}

void fun2()
{
   /*for(val;val>=0;val-=1)//val-=5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val);//模拟产生PWM
    }}*/

        for(val1;val1>=0;val1-=1)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1,val1);//模拟产生PWM
    }}
}

void range()
{ //测距函数
  digitalWrite(trig,LOW); //测距
  delayMicroseconds(2); //延时2微秒
  digitalWrite(trig,HIGH);
  delayMicroseconds(20);
  digitalWrite(trig,LOW);
  int distance = pulseIn(echo,HIGH); //读取高电平时间
  distance = distance/58; //按照公式计算
  S = distance; //把值赋给S
  Serial.println(S); //向串口发送S的值,可以在显示器上显示距离
}

void fun3()
{

}
void fun4()
{
        for(val;val<=40;val+=1)//val+=3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val);//模拟产生PWM
    }}
}
/*void fun5()
{
for(int i=0;i<numdata;i++)
    {
      C_[i]=0;
      }
}*/
void fun6()
{
   for(val2;val2>=0;val2-=2)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2,val2);
    }}
  }
    void fun7()
{
  for(val2;val2<=50;val2+=2)//val+=5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1)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2,val2);//模拟产生PWM
    }}
        for(val2;val2<=75;val2+=1)//val+=5可以改变舵机转到指定角度的速度
    {
    for(int i=0;i<=5;i+=1)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2,val2);//模拟产生PWM
    }}
  }
  void fun8()
{
   for(val2;val2<=100;val2+=1)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2,val2);
    }}
}
void fun9()
{
   for(val2;val2>=75;val2-=2)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2,val2);
    }}
  }
  void fun10()
{
   for(val2;val2>=50;val2-=1)
    {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servopin2,val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