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通过PT100(AD)温度测量,PID控制加热器(PWM)和12864显示

楼主(2018-11-14):
电工技师的技术小结做的案例-单片机PID控制加热器温度
主要功能:STC12C5A60S2单片机通过PT100温度测量(模拟量输入),PID控制加热器(PWM输出)和12864显示。

这个贴子会从最简单的点亮一个LED开始,分步骤上传制作的过程。

第一步:点亮一个LED二极管
1.制作电路板,连接变压器,三端稳压,单片机基本电路等。

最后会使用P1.3为PWM输出端,现在先从连接P1.3开始。

使用C语音编程,程序如下:

#include<stc12c5a60s2.h>//头文件
sbit LED=P1^3;//将P1.3命名为LED
void main()
{
LED=0;//LED=0,P1.3为0,低电位,LED亮。
}

电源部分原理图

电源部分原理图

电源原理图

单片机原理图

焊接好的电路板

程序编译和下载画面

楼主:
第二步:12864液晶显示
1.12864液晶的连接

1.电源地 0V
2.电源正 +5V
3.对比度 +5V
4.CS片选 +5V

使用串行通信时需要连接的端子:

5.SID 串行数据输入端 接单片机P3.7
6.SCLK 串行时钟输入端 接单片机P3.6

  背光电源和串行选择端在电路板上直接短接。

网友A(2019-02-19):
楼主还更新吗

网友B(2019-06-12):
楼主求更新,正需要一个这样的例子

网友C(2019-10-09):
希望使用并口链接的例程

网友D(2020-02-03):
原理图能画清楚点吗?比如使用AD画一下,然后导出一下pdf图像

网友E(2021-09-08):
说好的PT100(AD)温度测量标题内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