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三个独立按键实现三个功能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8-11-14):
按键一控制LED常亮,按键二控制LED流水,按键三控制LED呼吸,谁能提供下思路

网友A:
if(key1==0)led1=1;
P1=0x80;
if(key2==0)P1>=1;
呼吸灯就是PWM,要用到PWM功能.

网友A:
基于单片机的计算器设计资料 矩阵键盘+LCD1602显示
http://www.51hei.com/bbs/dpj-108605-1.html
这里有,

网友B:
如果你能控制LED常亮,控制LED流水,控制LED呼吸,无非是判断按了那个键,执行相应功能罢了。

网友C:
您好。什么叫LED呼吸?谢谢

网友D:
正点原子的资料里,有一个按键输入实验,和那个原理差不多,自己可以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什么叫LED呼吸?谢谢

这是LED呼吸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点原子的资料里,有一个按键输入实验,和那个原理差不多,自己可以看下

太多了找不到

网友F:
三个IF搞定

网友G(2020-02-23):
引用 网友C:
您好。什么叫LED呼吸?谢谢

就是像手机呼吸灯一样

网友H:
按键按下只设置标志值,主循环或定时中断里根据标志值来作相应的动作,亮灯还是流水还是呼吸灯。其实也叫做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