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 nrf24l01透传源码

楼主(2018-11-14):
STM32C8T6 nrf24l01 透传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NRF24L01/bsp_NRF24L01.h"
#include "app_eeprom.h"
#define   GLOBALS              1
#include "Comm_GLOBALS.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const char AT_cmd[] = "AT+";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init eeprom */
    app_ee_init();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rt_hw_usart_init();
    NRF24L01_SPI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NRF24L01_Check())
    {
        printf("硬件查寻不到NRF24L01无线模块\n");
        HAL_Delay(1000);
    }
    NRF24L01_Init();
                HAL_Delay(10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NRF_RX_CNT)
        {
            serial_tx(&uart1, USART_TX_BUF,NRF_RX_CNT );
            NRF_RX_CNT = 0;
        }
        if(USART_RX_CNT)
        {
            if( strncmp  ( (char*)NRF_Tx_Data,AT_cmd,2 ) == 0 )
            {
                switch(NRF_Tx_Data[3])
                {
                case '1':
                    BaudRate = 115200;
                    STMFLASH_Write(BaudRate_EE_ADDR, (uint16_t *)&BaudRate, 2 );
                    rt_hw_usart_init();
                    break;
                case '2':
                    BaudRate = 9600;
                    STMFLASH_Write(BaudRate_EE_ADDR, (uint16_t *)&BaudRate, 2 );
                    rt_hw_usart_init();
                    break;
                }
            }
            else
            {
                RF24L01_Set_Mode( MODE_TX );
                NRF24L01_TxPacket(NRF_Tx_Data,USART_RX_CNT);
                RF24L01_Set_Mode( MODE_RX );
            }

            USART_RX_CNT = 0;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 == NRF24L01_IRQ_PIN)
    {
        NRF_RX_CNT = NRF24L01_RxPacket(Rec_Data);
        memcpy(USART_TX_BUF, Rec_Data, NRF_RX_CNT);

    }
}
//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 == TIM2 )
    {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2);
        memcpy(NRF_Tx_Data, USART_RX_BUF, USART_RX_STA);
        USART_RX_CNT = USART_RX_STA;
        USART_RX_STA = 0;
    }
    __HAL_TIM_CLEAR_IT(&htim2, TIM_FLAG_UPDATE);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网友B(2020-02-02):
这个分主从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