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IC单片机的AD来识别3相相序?

楼主(2018-11-14):
如何用PIC的AD来识别3相相序?因为我想直接用ADC来测量电压和相序但相序部份没有想明白,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记录一段时间的三相电压的ad值,存为三个数组,比较在同一时刻电压大小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一段时间的三相电压的ad值,存为三个数组,比较在同一时刻电压大小过程。

谢谢你我试一下,因为我们的AD是轮巡方式采样的,就怕采过来的并不是同一个时间点所以电压会有差别,不过我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可行,再次感谢你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试一下,因为我们的AD是轮巡方式采样的,就怕采过来的并不是同一个时间点所以电压会有差别,不过 ...

采样间隔足够短,可以认为是同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