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控制30个发光二极管 求帮助

楼主(2018-11-14):
51单片机怎么控制30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A:
一种办法利用串转并比如hc595,另外还可以循环扫描,利用视觉暂留控制30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B:
可以用74ls595来移位,只用两个IO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74ls595来移位,只要两个IO就可以了

网友C:
用74LS595.

网友D:
分开控制啊

网友E:
用74ls595可以的

网友F:
最简单的stc LQFP32脚的单片机有30个IO口,每个IO口控制一个LED。LQFP44脚的单片机有40个IO口够用了吧

网友G:
有P0到P4口,可以控制32个led灯

网友H:
可以类似矩阵键盘的原理,扫描来实现

网友I:
如果需要静态显示,可以用164、595等芯片扩口。

动态性显示就是控制led矩阵一样,扫描。8+8个IO可以驱动8*8=64个点(LED)。

网友J:
最先入门可以学习stc89c51单片机,完全掌握好了后可以进一步学习stm32

网友K:
思考一下,数码管是怎么点亮的,就能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L:
用TM1628驱动LED,51单片机发指令控制亮灭和亮度。

网友M:
使用74HC595,它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

网友N:
用74LS595就好了

网友O:
给你介绍几个控制16个LED的参考案例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44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2 74HC164串行输出控制64循环灯.rar (53.19 KB, 下载次数: 7)
实例43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P:
89c51有32个I/O口,

网友Q:
用74hc595,或者视觉暂留扫描方式,不过用74hc595比较好一些

网友R:
首先用proteus画出电路图(led灯共阳接法),然后用keil4编写控制程序。

网友S:
遍历轮询,电阻和二极管串联,一共三十组,三十组之间并联

网友T:
用锁存器控制单片机只需要控制4个锁存器就行

网友U:
用两个并行口,可以驱动八位数码管,进行动态显示。
实际上,它们,共有 64 个发光二极管。
依次点亮,单独控制,这就看你的软件编写的怎样了。

网友V(2020-04-02):
引用 网友O:
给你介绍几个控制16个LED的参考案例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为啥没有程序啊,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友W:
控制30个LED的最佳方法是使用74HC595 LED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