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钟(两个定时器,优先级)

楼主(2018-11-14):
数字钟电路原理图如下:

效果图

效果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 = P0^0;//按键调时间加一  秒
sbit k2 = P0^1;                                //分
sbit k3 = P0^2;                                //时
sbit k4 = P0^7;             //暂停

char code sm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共阳
                                        0x80,0x90,0xbf};        //0-9和-

uchar ms = 0,sec = 0,min =0,hour = 12;//定义变量
uchar i = 0;
/**************延时函数,有参******/
void delay(uchar h)//延时xms
{
        uchar k;
                 for(;h > 0;h--)
                        {
                                 for(k = 110;k > 0;k--);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csh()
{
        TMOD = 0x11;//T0,T1工作方式1
        TH1 = (65536 - 2500) / 256;           //给初值        T1给2.5ms
        TL1 = (65536 - 2500) % 256;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0给50ms
        TL0 = (65536 - 50000) % 256;
        //开中断
        ET1 = 1;
        ET0 = 1;
        EA = 1;
        //二级中断嵌套令T0 50ms优先
        PT0 = 1;
        //开定时器
        TR0 = 1;
        TR1 = 1;
}

/****************按键函数*******/
void key()
{
         if(k1 == 0) //秒
         {
                 delay(10);//延时10ms
                if(k1 == 0)
                {
                        if(sec > 59) sec = 0;
                        else sec++;
                }
         while(k1 == 0);
         }
         if(k2 == 0)//分
         {
                 delay(10);//延时10ms,
                if(k2 == 0)
                {
                        if(min > 59) min = 0;
                        else min++;
                }
         while(k2 == 0);
         }
         if(k3 == 0) //时
         {
                 delay(10);//延时10ms
                if(k3 == 0)
                {
                        if(hour > 23) hour = 0;
                        else hour++;
                }
            while(k3 == 0);
         }
         if(k4 == 0)
         {
                 delay(10);//延时10ms
                if(k4 == 0)
                {
                         TR0 = 0;
                        TR1 = 0;
                }
                while(k4 == 0);
         }

}

/***********定时器T0中断(产生时间数据)*********/
void i_time()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初值
        TL0 = (65536 - 50000) % 256;
        if(ms > 19)        //1s时间到
        {
                ms = 0;
                if(sec >59)        //1min时间到
                        {
                                sec = 0;
                                        if (min>59)//1h到
                                        {
                                                min = 0;
                                                if(hour > 23) hour = 0;
                                                else hour++;
                                        }
                                        else min++;
                        }
                else sec++;
        }
        else ms++;//50ms中断计数

}
/***********定时器T1中断(产生动态扫描)*********/
void t_display() interrupt 3
{
        TH1 = (65536 - 2500) / 256;//给初值        T1给2.5ms
        TL1 = (65536 - 2500) % 256;
        i++;
        if(i > 7) i =0;
        switch(i)
                {

                        case 0:P3 = 0x00; P2 = smduan[sec % 10]; P3 = 0x01;  //第0次中断,显示秒个位
                                break;
                        case 1: P3 = 0x00;P2 = smduan[sec / 10]; P3 = 0x02;  //第1次中断,显示秒十位
                                break;
                        case 2:P3 = 0x00; P2 = smduan[10]; P3 = 0x04;  //第2次中断,显示-
                                break;
                        case 3:P3 = 0x00; P2 = smduan[min % 10]; P3 = 0x08;  //第3次中断,显示分个位
                                break;
                        case 4: P3 = 0x00;P2 = smduan[min / 10]; P3 = 0x10;  //第4次中断,显示分十位
                                break;
                        case 5: P3 = 0x00;P2 = smduan[10]; P3 = 0x20;  //第5次中断,显示-
                                break;
                        case 6:P3 = 0x00; P2 = smduan[hour % 10]; P3 = 0x40;  //第6次中断,显示时个位
                                break;
                        case 7:P3 = 0x00; P2 = smduan[hour / 10]; P3 = 0x80;  //第7次中断        ,显示时十位
                                break;
                  }
}

/***************主函数************/
main()
{
        csh();
        while(1)
        {
                ke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