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中用RS485总线读取PLC采样单元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8-11-14):
本项目主要用到了RS485总线读取工业现场的PLC,包括吊机的主钩吊取得重量,现场小车的位移,速度等等。本代码仅供参考学习,禁止商用!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yTypedef.H"
#include  "eeprom.h"
unsigned int CRC_16(unsigned int puiCRCWord, unsigned char pucChechingChar);
void Uart1_Tx_str(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n);
void Uart2_Tx_str(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void sys_ini(void);
void fIntUart1Rev(void);
void fIntUart2Rev(void);
void readCS(void);
void fCalHigh(void);
bit Uart1_RxF,Uart2_RxF;
bit B_TI,B_TI2,bFlag1s;
unsigned char data Rx1count,wRx1TimeOut,Rx2count,wRx2TimeOut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RX1BUF[38]= {0};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RX2BUF[15]= {0};
//unsigned char   tmpbuf[10];
xdata unsigned char E_buf[80],E_buf2[8];
unsigned int Rs485Ledms,Rs485Led2ms,uiCountMs=0;
xdata float   gfCountH3,gfCountH1,gfCountY1,gfCountY2,gfCountX;
xdata float   gfLastHighH3,gfLastHighH1,gfLastHighY1,gfLastHighY2,gfLastHighX;
idata float fXsValH3,fXsValH1,fXsValY1,fXsValY2,fXsValX;        //修正系数
idata float fIniValH3,fIniValH1,fIniValY1,fIniValY2,fIniValX;        //初始值
idata float fIniH3,fIniH1,fIniY1,fIniY2,fIniX;        //始值高度
bit bXsH3,bXsH1,bXsY1,bXsY2,bXsX;
union
{
    float fVal;
    uChar fToChar[4];
} highH3,highH1,highY1,highY2,highX;
union
{
    float fVal;
    uChar fToChar[4];
} SpeedH3,SpeedH1;
union
{
        float    fVal;
        unsigned char   ucChar[ 4];
} fdat;
float ftmp;
char str[]="wangzugang";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buf[5];
    unsigned char luc;
    //delay_ms(100);

    sys_ini();
    CON   = 0;
    CON2   = 0;
    Rx1count=0;
    Rx2count=0;
    for( luc = 0; luc < 8; luc++)
                    E_buf2[luc] = 0;
    readCS();
    fCalHigh();
    while(1)
    {
            if(bFlag1s)
        {
            fCalHigh();
                //计算起升速度
            ftmp = 60*(highH3.fVal - gfLastHighH3);                //单位:米/分
            SpeedH3.fVal = ftmp;
            gfLastHighH3 = highH3.fVal;

            ftmp = 60*(highH1.fVal - gfLastHighH1);                //单位:米/分
            SpeedH1.fVal = ftmp;
            gfLastHighH1 = highH1.fVal;
                  bFlag1s=0;
                }
            if(Uart1_RxF==1)
            fIntUart1Rev();
        if(Uart2_RxF==1)
            fIntUart2Rev();
    }
}
/************************************************************
crc16校验程序:功能:接收字节crc校验,返回校验值
unsigned int CRC_16(unsigned int puiCRCWord,unsigned char pucChechingChar)
形参:  pucChechingChar    需要校验数据
            puiCRCWord         校验后的数据
*************************************************************/
unsigned int CRC_16(unsigned int puiCRCWord, unsigned char pucChechingChar)
{
    unsigned char data luc;
    puiCRCWord ^= pucChechingChar;
    for( luc = 8; luc > 0; luc--)
    {
        if( puiCRCWord & 0x0001)
        {
            puiCRCWord >>= 1;
            puiCRCWord ^= 0xA001;
        }
        else
        {
            puiCRCWord >>= 1;
        }
    }
    return puiCRCWord;
}
//*******************************************
void Time0Int( void ) interrupt 1
{
        uiCountMs++;
        if(uiCountMs>50000)
            uiCountMs=0;

    if((uiCountMs%10000)==0)
    {
                           bFlag1s=1;
        }

        if((wRx2TimeOut != 0)&&(Rx2count!=0))
        wRx2TimeOut --;    //通信超时值
    else
        Rx2count=0;

        if((wRx1TimeOut != 0)&&(Rx1count!=0))
        wRx1TimeOut --;    //通信超时值
    else
        Rx1count=0;

   if(Rs485Led==0)
    {
            Rs485Ledms++;
            if(Rs485Ledms>500)
            {
                    Rs485Led=1        ;
                    Rs485Ledms = 0;
            }

    }
    else
            Rs485Ledms = 0;

    if(Rs485Led2==0)
    {
            Rs485Led2ms++;
            if(Rs485Led2ms>500)
            {
                    Rs485Led2=1        ;
                    Rs485Led2ms = 0;
            }

    }
    else
            Rs485Led2ms = 0;
}
//*******************************************
void Uart1int( void ) interrupt 4
{
    if ( RI )
    {
        if(Rx1count==0)
                {
                          if(SBUF==PLC_Adr)                        //
                          {
                                  RX1BUF[Rx1count]=SBUF;
                                Rx1count++;
                        }
                        else
                                Rx1count=0;
                }
                else
                {
                        RX1BUF[Rx1count]=SBUF;
                        Rx1count++;
                        if((Rx1count==37)&&(RX1BUF[1]==0x10))
                        {
                                Uart1_RxF=1;
                                Rx1count=0;
                        }
                        if(Rx1count>37)
                                Rx1count=0;
                }
                RI = 0;
                wRx1TimeOut=100;
    }
    if(TI)
    {
        TI = 0;
        B_TI = 1;
    }
}
//***********************************
void sys_ini(void)
{

    //初始T0
    TMOD    =  0x00;                //T0 Mode 0 ,16 Bit自动重装
    TH0 =   T100uS>>8; //初值
    TL0 =   T100uS;
    ET0 =   1;      //T0中断允许
    TR0 =   1;      //启动T0

    //初始int0
    //TCON    |=  0x01;   //int0下降沿触发
    //EX0 = 0;//EX0 = 1;            //允许int0中断

    //初始int0
    //IT1 = 1;   //int1下降沿触发
    //EX1 = 0;//EX1 = 1;            //允许int1中断

    //初始串行口1,2
        TL2 = (65536-(MAIN_Fosc/4/Baudrate1));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2 = (65536-(MAIN_Fosc/4/Baudrate1))>>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14;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SCON    =   0x50;       //mode 1, SM2=0, REN=1
        S2CON    =   0x50;
        ES  = 1;             //使能串行1中断
        IE2 |=  1;                        //允许串口2中断

    EA = 1;
  //  P3M1=0x00;
  //  P3M0=0x00;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i=0;
    for(i=0; i<x; i++)
    {
        j=108;
        ;
        while(j--)
        {
            ;
        }
    }
}
//***********************************
void fIntUart1Rev(void)
{
    uCharD luc;
    uIntD luiCRC16;
    xdata unsigned char lucBuffers[ 38];       //
    union
    {
        uInt liAddress;
        uChar IntToChar[ 2];
    } xdata AddressList;
    union
    {
        unsigned long ulVal;
        uChar ulToChar[4];
    } xdata ultmp;
    Uart1_RxF=0;

    for( luc = 0; luc < 38; luc++)
            lucBuffers[luc] = RX1BUF[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if( !luiCRC16 )
   {
            Rs485Led2 =~Rs485Led2;
            for( luc = 0; luc < 6; luc++)
                    E_buf2[luc] = lucBuffers[7+luc];

            for( luc = 0; luc < 4; luc++)
                    ultmp.ulToChar[luc] = lucBuffers[23+luc];
            gfCountH3 = (float)ultmp.ulVal;

            for( luc = 0; luc < 4; luc++)
                    ultmp.ulToChar[luc] = lucBuffers[27+luc];
            gfCountH1 = (float)ultmp.ulVal;

            for( luc = 0; luc < 4; luc++)
                    ultmp.ulToChar[luc] = lucBuffers[15+luc];
            gfCountY1 = (float)ultmp.ulVal;

            for( luc = 0; luc < 4; luc++)
                    ultmp.ulToChar[luc] = lucBuffers[19+luc];
            gfCountY2 = (float)ultmp.ulVal;

            for( luc = 0; luc < 4; luc++)
                    ultmp.ulToChar[luc] = lucBuffers[31+luc];
            gfCountX = (float)ultmp.ulVal;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6;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6]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7]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1_Tx_str(lucBuffers,8);

   }

}

//*******************************************
void Uart2int( void ) interrupt 8
{
    if ( RI2 )
    {
            if(Rx2count==0)
        {
                  if(S2BUF==PlcCaiYang_Adr)
                  {
                          RX2BUF[Rx2count]=S2BUF;
                        Rx2count++;
                }
                else
                        Rx2count=0;
        }
        else
        {
                RX2BUF[Rx2count]=S2BUF;
                Rx2count++;
                if((Rx2count==8)&&(RX2BUF[1]==0x03))
                {
                        Uart2_RxF=1;
                        Rx2count=0;
                }
                if((Rx2count==13)&&(RX2BUF[1]==0x10))
                {
                        Uart2_RxF=1;
                        Rx2count=0;
                }
                if(Rx2count>13)
                        Rx2count=0;
        }
        CLR_RI2();
        wRx2TimeOut=50;
    }
    if(TI2)
    {
        CLR_TI2();
        B_TI2 = 1;
    }

}
//**********************************************************
///*
void Uart1_Tx_str(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data k;
    B_TI  =   0;
    CON2 =1;
    for( k = 0; k < n; k++)
    {
        SBUF    =   *ptr++;
        while( !B_TI)
        {
            ;
        }
        B_TI  =   0;
    }
    CON2 =0;
}
//*/
//**********************************************************
void Uart2_Tx_str(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data k;
    B_TI2  =   0;
    CON =1;
    for( k = 0; k < n; k++)
    {
        S2BUF    =   *ptr++;
        while( !B_TI2)
        {
            ;
        }
        B_TI2  =   0;
    }
    CON =0;
}
//***********************************************************
void readCS(void)
{
        unsigned char   i,buf[5];

        //高度3
    for(i=0; i<5; i++) //读取修正系数
        buf[i]=byte_read(0x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XsValH3 = fdat.fVal;
            bXsH3=1;
    }
    else
    {
            bXsH3=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值
        buf[i]=byte_read(0x0+5+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ValH3 = fdat.fVal;
    }
    else
    {
            fIniValH3=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高度
        buf[i]=byte_read(0x0+1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H3 = fdat.fVal;
    }
    else
    {
            fIniH3=0;
    }

    //高度1
    for(i=0; i<5; i++) //读取修正系数
        buf[i]=byte_read(0x1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XsValH1 = fdat.fVal;
            bXsH1=1;
    }
    else
    {
            bXsH1=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值
        buf[i]=byte_read(0x10+5+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ValH1 = fdat.fVal;
    }
    else
    {
            fIniValH1=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高度
        buf[i]=byte_read(0x10+1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H1 = fdat.fVal;
    }
    else
    {
            fIniH1=0;
    }
    /////////////////////////////////////
    //Y1
    for(i=0; i<5; i++) //读取修正系数
        buf[i]=byte_read(0x2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XsValY1 = fdat.fVal;
            bXsY1=1;
    }
    else
    {
            bXsY1=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值
        buf[i]=byte_read(0x20+5+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ValY1 = fdat.fVal;
    }
    else
    {
            fIniValY1=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高度
        buf[i]=byte_read(0x20+1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Y1 = fdat.fVal;
    }
    else
    {
            fIniY1=0;
    }
    /////////////////////////////////////
    //Y2
    for(i=0; i<5; i++) //读取修正系数
        buf[i]=byte_read(0x3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XsValY2 = fdat.fVal;
            bXsY2=1;
    }
    else
    {
            bXsY2=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值
        buf[i]=byte_read(0x30+5+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ValY2 = fdat.fVal;
    }
    else
    {
            fIniValY2=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高度
        buf[i]=byte_read(0x30+1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Y2 = fdat.fVal;
    }
    else
    {
            fIniY2=0;
    }
    /////////////////////////////////////
    //X
    for(i=0; i<5; i++) //读取修正系数
        buf[i]=byte_read(0x4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XsValX = fdat.fVal;
            bXsX=1;
    }
    else
    {
            bXsX=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值
        buf[i]=byte_read(0x40+5+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ValX = fdat.fVal;
    }
    else
    {
            fIniValX=0;
    }

    for(i=0; i<5; i++) //读取初始高度
        buf[i]=byte_read(0x40+10+i);
    if(buf[0]==0)
    {
            for(i=0; i<4; i++)
                    fdat.ucChar[i] = buf[i+1];
            fIniX = fdat.fVal;
    }
    else
    {
            fIniX=0;
    }
}
//***********************************************************
//***********************************************************
void fIntUart2Rev(void)
{
    uCharD luc;
    uIntD luiCRC16;
    xdata unsigned char lucBuffers[40];       //
    union
    {
        uInt liAddress;
        uChar IntToChar[ 2];
    } data AddressList;
    Uart2_RxF=0;

    for( luc = 0; luc < 15; luc++)
            lucBuffers[luc] = RX2BUF[luc];

    if((lucBuffers[1]==0x03)&&(lucBuffers[0]==PlcCaiYang_Adr))
    {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8;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if( !luiCRC16 )
            {
                    Rs485Led =~Rs485Led;
                    if(lucBuffers[3]==1)    //1为读数据
                {
                            lucBuffers[2]=34;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
      ///////////////////////////////////
    if((lucBuffers[1]==0x10)&&(lucBuffers[0]==PlcCaiYang_Adr))
    {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13;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if( !luiCRC16 )
            {
                Rs485Led =~Rs485Led;
                if(lucBuffers[3]==0x02)     //2#小车起升高度H1初始值
                {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10+5] = 0x0;                //0x15单元清零表示高度H1初始值已经保存过
                        fdat.fVal = gfCountH1;                //把当前的值当初始值
                        fIniValH1 = gfCountH1;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16,0x17,0x18,0x19
                                E_buf[0x10+6+luc] = fdat.ucChar[luc];
                        E_buf[0x10+10] = 0x0;                //0x1A单元清零表示高度H1初高度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高度保存0x1B,0x1C,0x1D,0x1E
                        {
                                E_buf[0x10+11+luc] = lucBuffers[luc+7];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
                        fIniH1 = fdat.fVal;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if(lucBuffers[3]==0x03)    //3为高度H1标定数据,
                {
                        for( luc = 0; luc < 4; luc++)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if((gfCountH1 - fIniValH1)==0)
                                fXsValH1 = ((fdat.fVal-fIniH1)/1.0);
                        else
                                fXsValH1 = ((fdat.fVal-fIniH1)/(gfCountH1 - fIniValH1));

                        fdat.fVal = fXsValH1;
                        bXsH1=1;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10] = 0x0;                //0x10单元清零表示高度H1标定数据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11,0x12,0x13,0x14
                                E_buf[0x10+1+luc] = fdat.ucChar[luc];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
                if(lucBuffers[3]==0x04)     //1#小车起升高度H3初始值
                {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0+5] = 0x0;                //0x05单元清零表示高度H3初始值已经保存过
                        fdat.fVal = gfCountH3;                //把当前的值当初始值
                        fIniValH3 = gfCountH3;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06,0x07,0x08,0x09
                                E_buf[0x0+6+luc] = fdat.ucChar[luc];
                        E_buf[0x0+10] = 0x0;                //0x0A单元清零表示高度H3初高度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高度保存0x0B,0x0C,0x0D,0x0E
                        {
                                E_buf[0x0+11+luc] = lucBuffers[luc+7];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
                        fIniH3 = fdat.fVal;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if(lucBuffers[3]==0x05)    //5为高度H3标定数据,
                {
                        for( luc = 0; luc < 4; luc++)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if((gfCountH3 - fIniValH3)==0)
                                fXsValH3 = ((fdat.fVal-fIniH3)/1.0);
                        else
                                fXsValH3 = ((fdat.fVal-fIniH3)/(gfCountH3 - fIniValH3));

                        fdat.fVal = fXsValH3;
                        bXsH3=1;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0] = 0x0;                //0x0单元清零表示高度H3标定数据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11,0x12,0x13,0x14
                                E_buf[0x0+1+luc] = fdat.ucChar[luc];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
                if(lucBuffers[3]==0x06)     //1#小车起Y1初始值
                {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20+5] = 0x0;                //0x25单元清零表示高度Y1初始值已经保存过
                        fdat.fVal = gfCountY1;                //把当前的值当初始值
                        fIniValY1 = gfCountY1;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26,0x27,0x28,0x29
                                E_buf[0x20+6+luc] = fdat.ucChar[luc];
                        E_buf[0x20+10] = 0x0;                //0x2A单元清零表示高度Y1初高度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高度保存0x2B,0x2C,0x2D,0x2E
                        {
                                E_buf[0x20+11+luc] = lucBuffers[luc+7];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
                        fIniY1 = fdat.fVal;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if(lucBuffers[3]==0x07)    //7为高度Y1标定数据,
                {
                        for( luc = 0; luc < 4; luc++)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if((gfCountY1 - fIniValY1)==0)
                                fXsValY1 = ((fdat.fVal-fIniY1)/1.0);
                        else
                                fXsValY1 = ((fdat.fVal-fIniY1)/(gfCountY1 - fIniValY1));

                        fdat.fVal = fXsValY1;
                        bXsY1=1;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20] = 0x0;                //0x20单元清零表示高度Y1标定数据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21,0x2,0x23,0x24
                                E_buf[0x20+1+luc] = fdat.ucChar[luc];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
                if(lucBuffers[3]==0x10)     //大车X初始值
                {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40+5] = 0x0;                //0x45单元清零表示高度X初始值已经保存过
                        fdat.fVal = gfCountX;                //把当前的值当初始值
                        fIniValX = gfCountX;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46,0x47,0x48,0x49
                                E_buf[0x40+6+luc] = fdat.ucChar[luc];
                        E_buf[0x40+10] = 0x0;                //0x4A单元清零表示高度X初高度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高度保存0x4B,0x4C,0x4D,0x4E
                        {
                                E_buf[0x40+11+luc] = lucBuffers[luc+7];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
                        fIniX = fdat.fVal;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if(lucBuffers[3]==0x11)    //11为高度X标定数据,
                {
                        for( luc = 0; luc < 4; luc++)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if((gfCountX - fIniValX)==0)
                                fXsValX = ((fdat.fVal-fIniX)/1.0);
                        else
                                fXsValX = ((fdat.fVal-fIniX)/(gfCountX - fIniValX));

                        fdat.fVal = fXsValX;
                        bXsX=1;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40] = 0x0;                //0x40单元清零表示高度X标定数据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41,0x42,0x43,0x44
                                E_buf[0x40+1+luc] = fdat.ucChar[luc];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for( luc = 0; luc < 37; luc++)
                            luiCRC16 = CRC_16( luiCRC16, lucBuffers[luc]);
                        //放置CRC16校验码,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AddressList.liAddress = luiCRC16;
                        lucBuffers[ 37]  =   AddressList.IntToChar[ 1];
                        lucBuffers[ 38]  =   AddressList.IntToChar[ 0];
                        Uart2_Tx_str(lucBuffers,39);

                        return;
                        */
                }
                //---------------------------------------------------------------------
                if(lucBuffers[3]==0x08)     //2#小车起Y2初始值
                {
                        for(luc=0; luc<80; luc++)          //把参数区的数据读出暂存
                                    E_buf[luc] = byte_read(luc);
                        sector_erase(0x0000);                // 扇区擦除,清空参数区的数据
                        E_buf[0x30+5] = 0x0;                //0x35单元清零表示高度Y2初始值已经保存过
                        fdat.fVal = gfCountY2;                //把当前的值当初始值
                        fIniValY2 = gfCountY2;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始值保存0x36,0x37,0x38,0x39
                                E_buf[0x30+6+luc] = fdat.ucChar[luc];
                        E_buf[0x30+10] = 0x0;                //0x3A单元清零表示高度Y2初高度已经保存过
                        for( luc = 0; luc < 4; luc++)        //把初高度保存0x3B,0x3C,0x3D,0x3E
                        {
                                E_buf[0x30+11+luc] = lucBuffers[luc+7];
                                fdat.ucChar[luc]   = lucBuffers[luc+7];
                        }
                        fIniY2 = fdat.fVal;
                        for(luc=0; luc<80; luc++)                //把暂存区的数据写入参数区
                                    byte_program(0x0000+luc, E_buf[luc]);// 字节编程
                            fCalHigh();
                            /*
                            lucBuffers[2]=26;
                        for(luc=0; luc<6; luc++)
                                    lucBuffers[3+luc]=E_buf2[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9+luc]=high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3+luc]=SpeedH3.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17+luc]=high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1+luc]=SpeedH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5+luc]=highY1.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29+luc]=highY2.fToChar[luc];
                            for(luc=0; luc<4; luc++)
                                    lucBuffers[33+luc]=highX.fToChar[luc];
                            luiCRC16 = 0xFF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