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瑟顿SF200功放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8-11-14):
SF200功放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01-25):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谢谢分享,正在找这个呢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我看了下PCB走线,绝大部分线路都在底层
顶层大面积敷铜,中央过孔接地,个人认为音响电路里没必要在板子另一面大面积铺地吧
反而增加感应噪音

楼主(2019-02-24):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我看了下PCB走线,绝大部分线路都在底层
顶层大面积敷铜,中央过孔接地,个人认为 ...

实装信噪比不错的,关健还在k14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装信噪比不错的,关健还在k146。

请教下,K146具体实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管子现在很难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K146具体实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管子现在很难找到了

有146插上就焊,还要怎么做?

网友C(2019-05-14):
Hi! I have seen several versions of this schematic online. Note that the upper left transistor is shown upside-down in the illustrated schematic. Here are some, possibly newer versions:

网友C:
Thanks for sharing. Here are some versions of the same amplifier. One of them also has the upper left transistor on your schematic shown the correct way.

:-) morten

网友D:
真好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anks for sharing. Here are some versions of the same amplifier. One of them also has the upper lef ...

最后一个画得不错

网友E(2019-10-15):
文件解压错误 什么鬼

网友F:
这个电路的后级设计互相牵制,管子太多了。业余无法做到选管的。看得懂的人就没几个呢,巧妙地设计需要高端的工艺来保障性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的后级设计互相牵制,管子太多了。业余无法做到选管的。看得懂的人就没几个呢,巧妙地设计需要高端 ...

未级主通道小管放大倍数300左右,过大高频过头易自激,正品同批货一般误差不大不用配对。

网友G(2019-12-11):
已经做好了,还没装箱

楼主:
k146太贵,代用不理想。论音质还是FPA4和SPA4甲机更牛。

楼主:
diy的音质和信噪比不如复刻版有保障

网友H(2020-02-23):
,以上 线路图 中有错误,OP1 的输入端口(+、-)得置换一下

网友I(2021-04-03):
这个电路有人说声音好很,但我做过别的版本,找不到想要的那种感觉

网友J(2023-11-23):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有人说声音好很,但我做过别的版本,找不到想要的那种感觉

认真调试,用料讲究的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以上 线路图 中有错误,OP1 的输入端口(+、-)得置换一下

对的,不然会放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