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8只数码管分别滚动显示单个数字仿真+代码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控制8只数码管分别滚动显示单个数字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共阳数码管段码表

void  delay(uint y)                //延时子函数
{
        uchar i;
        while(y--) for(i=0;i<110;i++);
}

void  main()
{
        uchar i,j=0x80;
        while(1)
        {
        for(i=0;i<8;i++)
        {
                P2=0xff;                //关闭显示
                j=_crol_(j,1);        //_crol_(j,1)——将j循环左移1位
                                                //_cror_(j,1)——将j循环右移1位
                P0=dis_code[i];        //P0口输出段码
                P2=j;                        //P2口输出位控码
                delay(500);
        }
        }

}

网友A(2019-11-02):
请问那个RN1是什么元件

网友B(2020-04-26):
为什么我显示是滚动的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显示是滚动的8

LED是什么型号

网友D(2020-07-11):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显示是滚动的8

你看一下第19行有没有打错

网友E(2020-12-30):
哇塞大神,来自小白的羡慕

网友F(2021-12-22):
很好  很清晰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