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驱动1.44寸彩屏显温度源程序(刷新太慢但能用)

楼主:
制作出来的1.44寸彩屏显示实物图如下: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测试硬件:STC12LE5A60S2
//1.5寸TFT_ST7735液晶驱动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深圳市全动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V1.1修改说明
//加入横屏显示代码,直接在初始化中切换横竖屏模式
//////////////////////////////////////////////////////////////////////////////////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测试硬件平台:STC12C5A60S2/STC12LE5A60S2
//主频:12MHZ
//单片机IO推挽输出设置定义
//#define USE_LANDSCAPE//测试程序横竖屏切换,横屏请开启此宏,竖屏请屏蔽
#define MCU_STC12//如果您使用的单片机不是STC12系列(如STC89C52)请屏蔽此宏定义
#ifdef MCU_STC12
sfr P3M1  = 0xB1;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endif

//---------------------------液晶屏接线说明-------------------------------------//
/*
sbit bl        =P3^2;//接模块BL引脚,背光可以采用IO控制或者PWM控制,也可以直接接到高电平常亮
sbit scl       =P1^7;//接模块CLK引脚,接裸屏Pin9_SCL
sbit sda       =P1^5;//接模块DIN/MOSI引脚,接裸屏Pin8_SDA
sbit rs        =P1^2;//接模块D/C引脚,接裸屏Pin7_A0
sbit cs        =P1^3;//接模块CE引脚,接裸屏Pin12_CS
sbit reset     =P3^3;//接模块RST引脚,接裸屏Pin6_RES
*/
sbit sda       =P1^0;//接模块DI
sbit scl       =P1^1;//接模块SC
sbit cs        =P1^2;//接模块CS
sbit reset     =P1^3;//接模块RST
sbit rs        =P1^4;//接模块rs
sbit bl        =P1^5;//接模块BLk
//---------------------------End of液晶屏接线---------------------------------//

//定义常用颜色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void  Contrast_Adjust();
uchar code Zk_ASCII8X16[];
uint sec,s;
void Display_Desc();
void Output_Pixel(uint x,uint y);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以上为DS18B20内容******************************************/
/******************DS18B20温度***********************/
sbit    DS18B20=P1^6;
#define DS18B20_H {DS18B20=1;}
#define DS18B20_L {DS18B20=0;}
uchar DS18B20_V() {return DS18B20;}
void  Read_Temp();
uchar DS18B20_Reset();
void  DS18B20_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uchar DS18B20_ReadData();
uchar g=2;//STC12比STC8951快的倍数(只有1-2倍可用)
/***************************18B20温度返回*******wd******************/
uchar temperature[2];//定义一个整合数据
long wd()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long wd=0;//温度值清0

        temp_data = temperature[1];
        temp_data &= 0xf0; //取高4位
        if (temp_data==0xf0) //判断是正温度还是负温度读数
        {
                //负温度读数求补,取反加1,判断低8位是否有进位
                if (temperature[0]==0)
                { //有进位,高8位取反加1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1;
                }
                else
                { //没进位,高8位不加1
                        temperature[0]=~temperature[0]+1;
                        temperature[1]=~temperature[1];
                }
        }
        wd=(temperature[1]*256+temperature[0])*(0.0625*10000);
        //wd=12345;
        return wd;//返回一个数据(温度)用于显示
}
/**********************读温度数据函数***********************************/
void Read_Temp()
{
        unsigned char i;
        DS18B20_Reset(); //复位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Data(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S18B20_Reset(); //复位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Data(0xbe); //读DS18B20温度暂存器命令
        for (i=0;i<2;i++)
        {
                temperature[i]=DS18B20_ReadData();
        }
        DS18B20_Reset(); //复位,结束读数据
}
/****************************DS18B20复位及存在检测******************************/
uchar DS18B20_Reset()
{
        unsigned char i;
        uchar flag; //DS18B20存在标志位
        DS18B20_L; //拉低总线
        for (i=(240*g);i>0;i--);//延时480微秒,产生复位脉冲
        DS18B20_H; //释放总线
        for (i=(40*g);i>0;i--); //延时80微秒对总线采样
        flag = DS18B20_V();
        for (i=(200*g);i>0;i--); //延时400微秒等待总线恢复
        return (flag); //根据flag的值可以知道DS18B20是否存在或损坏
} //可以加声音告警提示DS18B20故障
/***********************写数据到DS18B20 ***********************************/
void DS18B20_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unsigned char i,j;
        for (i=8;i>0;i--)
        {
                DS18B20_L; //拉低总线,产生写信号
                for (j=(7*g);j>0;j--); //延时14us
                if((bit)(wData&0x01)==1)//发送1位
                {
                        DS18B20_H;
                }
                else
                {
                        DS18B20_L;
                }

                for (j=(30*g);j>0;j--); //延时60us,写时序至少要60us
                DS18B20_H; //释放总线,等待总线恢复
                wData>>=1; //准备下一位数据的传送
        }
}
/************************DS18B20中读出数据**********************************/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Data()
{
        unsigned char i,j,TmepData;
        for (i=8;i>0;i--)
        {
                TmepData>>=1;
                DS18B20_L; //拉低总线,产生读信号
                for (j=(2*g);j>0;j--); //延时4us
                DS18B20_H; //释放总线,准备读数据
                for (j=(4*g);j>0;j--); //延时8微秒读数据
                if (DS18B20_V()) TmepData |= 0x80;
                for (j=(15*g);j>0;j--); //延时30us
                DS18B20_H; //拉高总线,准备下一位数据的读取.
        }
        return (TmepData);//返回读到的数据
}
//向SPI总线传输一个8位数据
void  SPI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sda=1; //输出数据
                else sda=0;
                scl=0;
                scl=1;
                Data<<=1;
        }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指令
void  Lcd_WriteIndex(uchar Data)
{

                cs=0;
                rs=0;
                SPI_WriteData(Data);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8);         //写入高8位数据
        SPI_WriteData(Data);                         //写入低8位数据
        cs=1;

}

void Reset()
{
    reset=0;
    delay_ms(100);
    reset=1;
    delay_ms(100);
}
//////////////////////////////////////////////////////////////////////////////////////////////
//液晶屏初始化 for S6D02A1
void lcd_initial()
{        Reset();//Reset before LCD Init.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iteIndex(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ST7735R Frame Rate
        Lcd_WriteIndex(0xB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3);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4); //Column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C0);
        Lcd_WriteData(0xA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84);
        Lcd_WriteIndex(0xC1);
        Lcd_WriteData(0xC5);

        Lcd_WriteIndex(0xC2);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C3);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Index(0xC4);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EE);

        Lcd_WriteIndex(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Index(0x36); //MX, MY, RGB mode
#ifdef USE_LANDSCAPE
        Lcd_WriteData(0xA8); //竖屏C8 横屏08 A8
#else
        Lcd_WriteData(0xC8); //竖屏C8 横屏08 A8
#endif
        //ST7735R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e0);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a);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0);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3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e1);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33);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9);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9);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3);

        Lcd_WriteIndex(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Index(0x29);//Display on

}

/*************************************************
函数名:LCD_Set_Region
功能:设置lcd显示区域,在此区域写点数据自动换行
入口参数:xy起点和终点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unsigned int x_end,unsigned int y_end)
{
#ifdef USE_LANDSCAPE//使用横屏模式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start+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end+3);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start+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end+2);

#else//竖屏模式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start+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end+3);
#endif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PutPixel(uint x_start,uint y_start,uint color)
{
        Lcd_SetRegion(x_start,y_start,x_start+1,y_start+1);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void dsp_single_colour(int color) //清屏写入颜色
{
        uchar i,j;
        Lcd_SetRegion(0,0,128-1,128-1);
        for (i=0;i<128;i++)
            for (j=0;j<128;j++)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数据处理显示2************************************/
void dsplay(long temp)         //uint uchar 位数不足 long长数据
{         uchar i,j;
         uchar x=20,y=60;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dt1 = temp%10;//1位
        dt2 = temp%100/10;//2位
        dt3 = temp%1000/100;//3位
        dt4 = temp%10000/1000;//4位

        dt5 = temp%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0000000;//8位             最高位

        Display_ASCII8X16(2,y,"WD: ");

   /*
         if(dt8==1)Display_ASCII8X16(x,y,"1");
     if(dt8==2)Display_ASCII8X16(x,y,"2");
         if(dt8==3)Display_ASCII8X16(x,y,"3");
     if(dt8==4)Display_ASCII8X16(x,y,"4");
         if(dt8==5)Display_ASCII8X16(x,y,"5");
     if(dt8==6)Display_ASCII8X16(x,y,"6");
         if(dt8==7)Display_ASCII8X16(x,y,"7");
     if(dt8==8)Display_ASCII8X16(x,y,"8");
         if(dt8==9)Display_ASCII8X16(x,y,"9");
     if(dt8==0)Display_ASCII8X16(x,y,"0");
   */
         if(dt7==1)Display_ASCII8X16(x+10,y,"1");
     if(dt7==2)Display_ASCII8X16(x+10,y,"2");
         if(dt7==3)Display_ASCII8X16(x+10,y,"3");
     if(dt7==4)Display_ASCII8X16(x+10,y,"4");
         if(dt7==5)Display_ASCII8X16(x+10,y,"5");
     if(dt7==6)Display_ASCII8X16(x+10,y,"6");
         if(dt7==7)Display_ASCII8X16(x+10,y,"7");
     if(dt7==8)Display_ASCII8X16(x+10,y,"8");
         if(dt7==9)Display_ASCII8X16(x+10,y,"9");
     if(dt7==0)Display_ASCII8X16(x+10,y,"0");

     if(dt6==1)Display_ASCII8X16(x+20,y,"1");
     if(dt6==2)Display_ASCII8X16(x+20,y,"2");
         if(dt6==3)Display_ASCII8X16(x+20,y,"3");
     if(dt6==4)Display_ASCII8X16(x+20,y,"4");
         if(dt6==5)Display_ASCII8X16(x+20,y,"5");
     if(dt6==6)Display_ASCII8X16(x+20,y,"6");
         if(dt6==7)Display_ASCII8X16(x+20,y,"7");
     if(dt6==8)Display_ASCII8X16(x+20,y,"8");
         if(dt6==9)Display_ASCII8X16(x+20,y,"9");
     if(dt6==0)Display_ASCII8X16(x+20,y,"0");

         if(dt5==1)Display_ASCII8X16(x+30,y,"1");
     if(dt5==2)Display_ASCII8X16(x+30,y,"2");
         if(dt5==3)Display_ASCII8X16(x+30,y,"3");
     if(dt5==4)Display_ASCII8X16(x+30,y,"4");
         if(dt5==5)Display_ASCII8X16(x+30,y,"5");
     if(dt5==6)Display_ASCII8X16(x+30,y,"6");
         if(dt5==7)Display_ASCII8X16(x+30,y,"7");
     if(dt5==8)Display_ASCII8X16(x+30,y,"8");
         if(dt5==9)Display_ASCII8X16(x+30,y,"9");
     if(dt5==0)Display_ASCII8X16(x+30,y,"0");

         Display_ASCII8X16(x+40,y,".");

         if(dt4==1)Display_ASCII8X16(x+50,y,"1");
     if(dt4==2)Display_ASCII8X16(x+50,y,"2");
         if(dt4==3)Display_ASCII8X16(x+50,y,"3");
     if(dt4==4)Display_ASCII8X16(x+50,y,"4");
         if(dt4==5)Display_ASCII8X16(x+50,y,"5");
     if(dt4==6)Display_ASCII8X16(x+50,y,"6");
         if(dt4==7)Display_ASCII8X16(x+50,y,"7");
     if(dt4==8)Display_ASCII8X16(x+50,y,"8");
         if(dt4==9)Display_ASCII8X16(x+50,y,"9");
     if(dt4==0)Display_ASCII8X16(x+50,y,"0");

         if(dt3==1)Display_ASCII8X16(x+60,y,"1");
     if(dt3==2)Display_ASCII8X16(x+60,y,"2");
         if(dt3==3)Display_ASCII8X16(x+60,y,"3");
     if(dt3==4)Display_ASCII8X16(x+60,y,"4");
         if(dt3==5)Display_ASCII8X16(x+60,y,"5");
     if(dt3==6)Display_ASCII8X16(x+60,y,"6");
         if(dt3==7)Display_ASCII8X16(x+60,y,"7");
     if(dt3==8)Display_ASCII8X16(x+60,y,"8");
         if(dt3==9)Display_ASCII8X16(x+60,y,"9");
     if(dt3==0)Display_ASCII8X16(x+60,y,"0");
        /*
     if(dt2==1)Display_ASCII8X16(x+60,y,"1");
     if(dt2==2)Display_ASCII8X16(x+60,y,"2");
         if(dt2==3)Display_ASCII8X16(x+60,y,"3");
     if(dt2==4)Display_ASCII8X16(x+60,y,"4");
         if(dt2==5)Display_ASCII8X16(x+60,y,"5");
     if(dt2==6)Display_ASCII8X16(x+60,y,"6");
         if(dt2==7)Display_ASCII8X16(x+60,y,"7");
     if(dt2==8)Display_ASCII8X16(x+60,y,"8");
         if(dt2==9)Display_ASCII8X16(x+60,y,"9");
     if(dt2==0)Display_ASCII8X16(x+60,y,"0");

         if(dt1==1)Display_ASCII8X16(x+70,y,"1");
     if(dt1==2)Display_ASCII8X16(x+70,y,"2");
         if(dt1==3)Display_ASCII8X16(x+70,y,"3");
     if(dt1==4)Display_ASCII8X16(x+70,y,"4");
         if(dt1==5)Display_ASCII8X16(x+70,y,"5");
     if(dt1==6)Display_ASCII8X16(x+70,y,"6");
         if(dt1==7)Display_ASCII8X16(x+70,y,"7");
     if(dt1==8)Display_ASCII8X16(x+70,y,"8");
         if(dt1==9)Display_ASCII8X16(x+70,y,"9");
     if(dt1==0)Display_ASCII8X16(x+70,y,"0");
   */
        Display_ASCII8X16(x+70,y,"C");

        delay_ms(3000);//数据刷新频率
        Lcd_SetRegion(x+9,y,x+68,y+14);         //(X1,Y1,X2,Y2)X1行开始、 X2行结束        、Y1列开始、 Y2列结束
        for (i=0;i<28;i++) //数据刷新频率
      for (j=0;j<35;j++) //数据刷新频率
                LCD_WriteData_16Bit(RED);//  字体区清除后色

/*
         //定义常用颜色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

        }
/************************数据处理显示2************************************/
void dsplay1(long temp)         //uint uchar 位数不足 long长数据
{         uchar i,j;
         uchar x=33,y=80;
    uchar dt1,dt2,dt3,dt4,dt5,dt6,dt7,dt8;
        temp=sec;
        dt1 = temp%10;//1位
        dt2 = temp%100/10;//2位
        dt3 = temp%1000/100;//3位
        dt4 = temp%10000/1000;//4位

        dt5 = temp%100000/10000;//5位
        dt6 = temp%1000000/100000;//6位
        dt7 = temp%10000000/1000000;//7位
        dt8 = temp/10000000;//8位             最高位

        Display_ASCII8X16(2,y,"SEC: ");

         if(dt8==1)Display_ASCII8X16(x,y,"1");
     if(dt8==2)Display_ASCII8X16(x,y,"2");
         if(dt8==3)Display_ASCII8X16(x,y,"3");
     if(dt8==4)Display_ASCII8X16(x,y,"4");
         if(dt8==5)Display_ASCII8X16(x,y,"5");
     if(dt8==6)Display_ASCII8X16(x,y,"6");
         if(dt8==7)Display_ASCII8X16(x,y,"7");
     if(dt8==8)Display_ASCII8X16(x,y,"8");
         if(dt8==9)Display_ASCII8X16(x,y,"9");
     if(dt8==0)Display_ASCII8X16(x,y,"0");

         if(dt7==1)Display_ASCII8X16(x+10,y,"1");
     if(dt7==2)Display_ASCII8X16(x+10,y,"2");
         if(dt7==3)Display_ASCII8X16(x+10,y,"3");
     if(dt7==4)Display_ASCII8X16(x+10,y,"4");
         if(dt7==5)Display_ASCII8X16(x+10,y,"5");
     if(dt7==6)Display_ASCII8X16(x+10,y,"6");
         if(dt7==7)Display_ASCII8X16(x+10,y,"7");
     if(dt7==8)Display_ASCII8X16(x+10,y,"8");
         if(dt7==9)Display_ASCII8X16(x+10,y,"9");
     if(dt7==0)Display_ASCII8X16(x+10,y,"0");

     if(dt6==1)Display_ASCII8X16(x+20,y,"1");
     if(dt6==2)Display_ASCII8X16(x+20,y,"2");
         if(dt6==3)Display_ASCII8X16(x+20,y,"3");
     if(dt6==4)Display_ASCII8X16(x+20,y,"4");
         if(dt6==5)Display_ASCII8X16(x+20,y,"5");
     if(dt6==6)Display_ASCII8X16(x+20,y,"6");
         if(dt6==7)Display_ASCII8X16(x+20,y,"7");
     if(dt6==8)Display_ASCII8X16(x+20,y,"8");
         if(dt6==9)Display_ASCII8X16(x+20,y,"9");
     if(dt6==0)Display_ASCII8X16(x+20,y,"0");

         if(dt5==1)Display_ASCII8X16(x+30,y,"1");
     if(dt5==2)Display_ASCII8X16(x+30,y,"2");
         if(dt5==3)Display_ASCII8X16(x+30,y,"3");
     if(dt5==4)Display_ASCII8X16(x+30,y,"4");
         if(dt5==5)Display_ASCII8X16(x+30,y,"5");
     if(dt5==6)Display_ASCII8X16(x+30,y,"6");
         if(dt5==7)Display_ASCII8X16(x+30,y,"7");
     if(dt5==8)Display_ASCII8X16(x+30,y,"8");
         if(dt5==9)Display_ASCII8X16(x+30,y,"9");
     if(dt5==0)Display_ASCII8X16(x+30,y,"0");

         //Display_ASCII8X16(x+40,y,".");

         if(dt4==1)Display_ASCII8X16(x+40,y,"1");
     if(dt4==2)Display_ASCII8X16(x+40,y,"2");
         if(dt4==3)Display_ASCII8X16(x+40,y,"3");
     if(dt4==4)Display_ASCII8X16(x+40,y,"4");
         if(dt4==5)Display_ASCII8X16(x+40,y,"5");
     if(dt4==6)Display_ASCII8X16(x+40,y,"6");
         if(dt4==7)Display_ASCII8X16(x+40,y,"7");
     if(dt4==8)Display_ASCII8X16(x+40,y,"8");
         if(dt4==9)Display_ASCII8X16(x+40,y,"9");
     if(dt4==0)Display_ASCII8X16(x+40,y,"0");

         if(dt3==1)Display_ASCII8X16(x+50,y,"1");
     if(dt3==2)Display_ASCII8X16(x+50,y,"2");
         if(dt3==3)Display_ASCII8X16(x+50,y,"3");
     if(dt3==4)Display_ASCII8X16(x+50,y,"4");
         if(dt3==5)Display_ASCII8X16(x+50,y,"5");
     if(dt3==6)Display_ASCII8X16(x+50,y,"6");
         if(dt3==7)Display_ASCII8X16(x+50,y,"7");
     if(dt3==8)Display_ASCII8X16(x+50,y,"8");
         if(dt3==9)Display_ASCII8X16(x+50,y,"9");
     if(dt3==0)Display_ASCII8X16(x+50,y,"0");

     if(dt2==1)Display_ASCII8X16(x+60,y,"1");
     if(dt2==2)Display_ASCII8X16(x+60,y,"2");
         if(dt2==3)Display_ASCII8X16(x+60,y,"3");
     if(dt2==4)Display_ASCII8X16(x+60,y,"4");
         if(dt2==5)Display_ASCII8X16(x+60,y,"5");
     if(dt2==6)Display_ASCII8X16(x+60,y,"6");
         if(dt2==7)Display_ASCII8X16(x+60,y,"7");
     if(dt2==8)Display_ASCII8X16(x+60,y,"8");
         if(dt2==9)Display_ASCII8X16(x+60,y,"9");
     if(dt2==0)Display_ASCII8X16(x+60,y,"0");

         if(dt1==1)Display_ASCII8X16(x+70,y,"1");
     if(dt1==2)Display_ASCII8X16(x+70,y,"2");
         if(dt1==3)Display_ASCII8X16(x+70,y,"3");
     if(dt1==4)Display_ASCII8X16(x+70,y,"4");
         if(dt1==5)Display_ASCII8X16(x+70,y,"5");
     if(dt1==6)Display_ASCII8X16(x+70,y,"6");
         if(dt1==7)Display_ASCII8X16(x+70,y,"7");
     if(dt1==8)Display_ASCII8X16(x+70,y,"8");
         if(dt1==9)Display_ASCII8X16(x+70,y,"9");
     if(dt1==0)Display_ASCII8X16(x+70,y,"0");

        Display_ASCII8X16(x+80,y,"S");

        delay_ms(3000);//数据刷新频率
        Lcd_SetRegion(x,y,x+78,y+14);         //(X1,Y1,X2,Y2)X1行开始、 X2行结束        、Y1列开始、 Y2列结束
        for (i=0;i<35;i++) //数据刷新频率
      for (j=0;j<40;j++) //数据刷新频率
                LCD_WriteData_16Bit(RED);//  字体区清除后色

/*
         //定义常用颜色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

        }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PutPixel(xx,y+y0,BLACK);//字色彩
                                          }

                                   }
      }

                }
        }
}

main()
{

    TMOD=0X11;//定时器1   TMOD=0X11;方式1.
        TH1=(65536-50000)/256;//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装初值
        EA=1;
        ET1=1;
        TR1=1;//定时器先关。等开关键启动

#ifdef MCU_STC12
        P3M1 &= ~(1<<2),        P3M0 |=  (1<<2);        //P3.2 set as push-pull output mode
#endif
        lcd_initial();
        bl=1;
        dsp_single_colour(GREEN);//清屏色
  while(1)
  {
        Display_ASCII8X16(30,10,"(18b20)");
        Read_Temp();
        //delay_ms(1000);

        sec++;
        if(sec>9999){sec=0;}
                dsplay(wd());
                dsplay1();

    }
}

uchar code Zk_ASCII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网友A(2018-11-14):
求一个相关参考,还是就一定要STM32才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求一个相关参考,还是就一定要STM32才能行。

这是自学单片机写的,从没有老师指导过,写的有点搞笑的N多if,不过这是一年前的事了,进入51黑相信一切会好起来。我几乎拆过我能拆的所有东西………求名师

网友B(2022-01-05):
我也有一块类似的彩屏,显示实时时钟,貌似刷新速度不够,要6秒左右才刷新一次,怎么样才能提高刷新速度呢?

网友C:
换STC8A8K64D4,工作时钟设置为44.2368MHz,显示速度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