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4个按钮控制4种不同花样的LED灯 然后加什么程序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8-11-14):
用4个按钮控制4种不同花样的LED灯 然后加什么程序进入死循环

网友A:
给你写个程序,经仿真无误。按键和LED端口可按实际电路修改。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able2[]={0x18,0x24,0x42,0x81,0x18,0x24,0x42,0x81};
uchar code table3[]={0x81,0x42,0x24,0x18,0x81,0x42,0x24,0x18};
uchar code table4[]={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int  Cnt250us=0;
uchar key=0;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A;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_scan()        //按键检测子函数
{
        uchar x;
        static bit sign=0;
        x=P1&0x0f;
        if(x!=0x0f)         //检测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10);
                if((x!=0x0f)&&(sign==0))
                {
                        sign=1;
                        x=P1&0x0f;
                        switch(x)
                        {
                                case 0x0e: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2; break;
                                case 0x0b: key=3; break;
                                case 0x07: key=4; break;
                        }
                }
        }
        else sign=0;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程序
{
        static uchar i=0;
        if(key!=0)
        {
                switch(key)
                {
                        case 1:
                                P2=~table1;
                                break;

                        case 2:
                                P2=~table2;
                                break;

                        case 3:
                                P2=~table3;
                                break;

                        case 4:
                                P2=~table4;
                                break;
                }
                i++;
                if(i>=8)
                        i=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_scan();
                if(TF0==1)
                {
                        TF0=0;
                        Cnt250us++;
                        if(Cnt250us>=1000)
                        {
                                Cnt250us=0;
                                key_service();
                        }
                }
        }
}

网友B:
在原地踏步或反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