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作用有多大?stc单片机也可以仿真吗?

楼主(2018-11-14):
我没用过仿真软件,在公司一直是自己设计pcb,做好硬件再编写软件。常用的是stc51的单片机,看到不少帖子发的资料都有仿真文件,就想问问仿真在设计中的效果有多大,stc的单片机也可以仿真吗?大家都是怎么看仿真的?在公司上班还用仿真软件吗?

网友A:
proteus仿真与实际应用基本一致。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你可以验证一下我刚才讲的话。
楼下答复很有典型意义,先仿真,后搭建真实电路,可少走弯路。

网友B:
proteus入门可以,要深入还要实际搭电路,焊板子,我发现仿真的结果和实际还是差距太大,但是学习软件逻辑及实现方法还是挺有用。

网友C:
proteus很好用,我们课程设计都是先仿真,以后才搭硬件电路。

网友D:
仿真中的AT89c51单片机不加晶振正常使用,实际中当然不行

网友E:
仿真有些迷,在硬件上可以的,在仿真上不行。还有在仿真上能运行的,在硬件也会出错

网友F:
proteus对51类的单片机仿真还是很不错,但无法对32仿真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G:
做硬件之前进行Proteus仿真,可以减少出错,节省费用。

网友H:
对于AT89C51等proteus仿真有效果,对STC51单片机来说在仿真时要选择芯片时注意,有些功能是不仿真的。

网友I:
proteus仿真很实用,先仿真,可判断电路和程序对不对,然后再实际操作比较稳当

网友J:
简单的电路可以先用仿真验证一下,提前发现错误

网友K:
主要是在逻辑上是可以的,但和实际的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又如输出一个高电平可以,但电压不一定是5.00V,负载不同,有可能是4.76V,逻辑是没有问题,精度还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L:
我在学校里实习的时候,都是先仿真再做pcb。

网友M:
仿真可以先发现错误,免得在搞板子的时候重新来

网友N:
那样子你就可以发现你做的产品成不成功了

网友O:
这款仿真很不错,能知道你设计的合不合格

网友P:
简单些的可以直接用仿真软件,但仿真软件有的时候应用到实际硬件中的时候,会发现有缺陷跟不足,可能你仿真中没反应的程序,在产品上可以实现应用。

网友Q:
如果为了保险起见,可以通过仿真验证一下功能实现效果,可以帮助后面的开发,减少出错的概率

网友R:
proteus可用,上不能用的不少,实际上能用但proteus不能用的也不少。

网友S:
仿真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F:
proteus对51类的单片机仿真还是很不错,但无法对32仿真

下载个 8  就可以了

网友U:
仿真软件真的很有用的,可以避免很多错误,我身边很多人都是用ad的,如果你电脑配置还可以建议使用ad

网友V:
proteus挺好的,在学校就一直用了

网友W:
仿真是必须要的,可以省去真实实验时的很多测试,直接用仿真结果来测试更快。

网友X:
proteus是入门的软件,要深入还要实际搭电路,焊板子,我发现仿真的结果和实际还是差距太大,但是学习软件逻辑及实现方法还是挺有用。

网友Y:
Proteus主要是程序仿真,也能电路仿真但是差距不小。电路仿真设定好PCB之后用其他软件比较好。

网友Z:
引用 网友A:
proteus仿真与实际应用基本一致。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 ...

仿真,后搭建真实电路,可少走弯路。

网友AA:
我觉得仿真很有用的

网友AB:
proteus还是不错的,但是跟实际的单片机还是有出入的。

网友AC:
并不能完全模拟硬件电路,但可用于学习,还有简单电路的仿真验证

网友AD:
仿真是很有必要的吧,设计电路的话,至于51这种较为简单的,接模块化的东西,,仿真意义不大。做较为复杂电路,信号处理方面学要先行仿真

网友AE:
可以,protues功能很强大

网友AF:
好像不可以,我没找到过

网友AG:
Proteus能够仿真替代真实单片机的应用功能,但是实际上的STC开发板可能有所不一样。要根据硬件电路情况而定的。总的来说,Proteus功能在板子资源不足下调试使用,具体环境应用还是得在真机上。

网友AH:
当然可以仿真啦

网友AI:
仿真能行实际也可能不行

网友AJ:
应该可以吧,我们老师都是用这个来仿真的

网友AK:
STC51单片机用的内核是51的 所以可以用AT89C51/C52来代替仿真  用keil编写程序的时候同样可以选择lntel的AT89C51

网友AL(2019-03-10):
proteus仿真可作为一种外挂软件使用,也可在调试中解决遇到的困惑,不理解不明白的电路通过仿真能起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而却网上还有很多专门讲解的视频。不会可以一步步的来!

网友AM:
调些小程序使用,方便进行单个小程序的调试。

网友AN:
仿真作用大不大同你技术需求有关,大部分电路都可仿真。stc单片机只是加了外壳的国产单片机,用51单片机仿真就是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F:
proteus对51类的单片机仿真还是很不错,但无法对32仿真

最新的版本有STM32的芯片,但型号不多

网友AO:
在公司上班的话直接用公司的板子调试啊,这样软件、硬件都可以学习了,而且也是最快的

网友AP:
引用 网友F:
proteus对51类的单片机仿真还是很不错,但无法对32仿真

可以对小容量stm32仿真

网友AQ:
引用 网友F:
proteus对51类的单片机仿真还是很不错,但无法对32仿真

对32仿真有啊!,就看你会不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