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ctrl+C、ctrl+V/快捷键出现报错“Invalidparameter”

楼主:
软件是AD18.1.7版本的,出现的情况是ctrl+C、ctrl+V/快捷键出现报错“Invalidparameter”英文翻译过来是“无效参数”,而且鼠标左键无法拖动网络标号,下有附图,忘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在此拜谢

网友A(2018-11-14):
绝不虚言。有答案的大神加微信告诉我解决方法,问题一解决

网友B:
安装一个模拟打印机的驱动,或使用右键后的粘贴复制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个模拟打印机的驱动,或使用右键后的粘贴复制试试

模拟打印机没有安装过,但是右键复制也不行。

网友C:
估计软件出问题了,你重新安装一个吧。

网友D:
网络标号可能被你锁定了,双击打开把锁定取消

网友E:
应该是软件问题,需要重新安装了

网友A:
多谢各位的友情解答,BUG已经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的友情解答,BUG已经解决。

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楼主

网友G:
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楼主

网友H:
你可以去一些QQ群问一下,那里做有偿的比较多

网友I:
有可能是版本兼容性问题

网友J(2020-06-09):
同样的问题,虚拟打印机不好使

网友K:
可以试试在设置里重新设置一下快捷键,实在不行就重装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