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吧!LF353温控电路错误

楼主(2018-11-14):
找错,据说错误达到两位数……

网友A:
这个一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可以说,没有一处是对的

网友B:
1,LF353要设计成电压比较电路,而不是放大电路
2,发光LED那要串联一个1K到10K之间的电阻
3,12V的风扇要接一个反接的二极管,像继电器那样的如此法
4,电阻串联并不能降压的呀!!!!!这是初中电子知识呀!!
建议:用NTC代替4148,NTC对温度比4148更敏感,运放和风扇的电源直接选择12V,实在不行,用个781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LF353要设计成电压比较电路,而不是放大电路
2,发光LED那要串联一个1K到10K之间的电阻
3,12V的风扇要接 ...

LF353现在就是比较器模式

网友A:
1. IN4148测温电流太大,50改成5K
2. LF353 IN+要加偏置电压
3. 正反馈电阻1M 10M太大
4. LED没有限流电阻
5. 9013基极电阻太小,74HC04驱动电流不够
6. 9013电流不够大
7. 加热电阻与风扇应该并联
8. lf353与74HC04电平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F353现在就是比较器模式

3脚接的那叫正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脚接的那叫正反馈,

是正反馈,功能是带回滞的比较器,类似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N4148测温电流太大,50改成5K
2. LF353 IN+要加偏置电压
3. 正反馈电阻1M 10M太大

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可以说,没有一处是对的

是的,我没有模电数电基础,一点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可以说,没有一处是对的

我们老师也是说错误很多,据说关键看信噪比

楼主:
还有人可以帮忙看看吗

网友C(2024-09-01):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555芯片更好用,用3脚的PWM信号控制风扇转速,RC电路用NTC,也可以用LM2596S控制风扇,只不过你NTC当调压电位器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