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与寄存器实验报告

楼主(2018-11-15):
实验一  总线与寄存器

一、实验目的

1、熟悉实验软件环境;

2、掌握总线以及数据通路的概念及传输特性;

3、理解锁存器、通用寄存器及移位寄存器的功能。

二、实验内容

1、根据已搭建好的8位数据通路,熟悉总线连接的方法,理解74LS244芯片的作用,理解各相关信号在数据传输过程中起的作用;

2、通过拨码开关置数,将数据传送到各寄存器,将寄存器中数据显示出来,熟悉常用的寄存器。

三、实验器件

1、D触发器(74LS74、74LS175)、三态缓冲器(74LS244)。

2、寄存器(74LS273、74LS374 )和移位寄存器(74LS194)

四、实验原理

(见实验指导书)

五、实验步骤

注意:实验过程中应观察总线上及芯片引脚上显示的数据的变化情况,理解数据传送的过程和寄存器存数,从寄存器读数的原理。

实验(1)拨码开关输入数据至总线
====1;手动操作总线DIN上的拨码开关,在总线DIN上置位数据0x55,缓冲器244阻断。比较总线DIN与BUS状态的异同。
=0,比较总线DIN与BUS状态的异同,记录BUS总线的数据:

BUS_7

BUS_6

BUS_5

BUS_4

BUS_3

BUS_2

BUS_1

BUS_0

BUS总线

0

1

0

1

0

1

0

1

AA

实验(2D触发器数据锁存实验
=0,===1;通过拨码开关改变74LS74的D端(即BUS总线的BUS_0)的状态,按照下表置位74LS74的端、端,观察并记录CLK端上升沿 、下降沿跳变时刻Q端、端的状态,填观测结果于表中。

CLK

D

Qn

Qn+1

n+1

0   1

×

×

0

1

0

1

1

0

1   0

×

×

0

0

1

1

0

1

1   1

0

0

0

1

1

0

1

1   1

1

0

1

0

1

1

0

1   1

0(1)

×

0

1

0

1

1

0

●74LS175的三态门244阻断(=1),拨码开关置位BUS总线数据,使74LS175的D端分别接高,低电平,观察并记录当CLK上升沿 、下降沿跳变时Q端、端的状态。
●观察74LS175的Q端、端和74LS74的Q端、端的异同,观察当74LS175的MR端置0后(=0),输出Q端、端的变化。
都是高电平:1,0,低电平:0,1。当74LS175的MR端置0后(=0) 高电平:1,0,变为0,1;低电平:0,1还是0,1.

实验(3)通用寄存器实验
=0,===1;操作拨码开关输入数据0xAA 到总线,观测此时74LS374和74LS273输出6端QX的各自状态。
状态:
74LS374:10101010     74LS273:00000000
●74LS374的CLK端R0_CLK上升沿跳变把总线上的0xAA数据存入R0寄存器(74LS374)。
●拨码开关的三态门244阻断(=1),观察此时总线BUS上的状态。

总线BUS被阻断无信号

●74LS374的输出选通(=0),观测总线BUS的状态。
数据从无变为oxAA

●74LS273的CLK端DR_CLK上升沿跳变把总线上的0xAA数据存入DR寄存器(74LS273)。观察74LS374和74LS273输出端QX的各自状态。
74Ls374:10101010
74LS273:10101010

实验(4)移位寄存器实验

=0,===1;通过拨码开关送入总线BUS任意八位二进制数,赋值74LS194的输入端D0D1D2D3。分别设置74LS194的MR端、S1端、S0 端、SL端、SR端,观察CLK端上升沿 、下降沿跳变时刻输出端Q0Q1Q2Q3的状态,验证74LS194的功能。功能表如下,其中“×”号表示输入任意值。观察电路中两个74LS194联合构成8位移位器的方法,及移位效果。

74LS194功能表

  • 实验总结:
  • DIN总线中连接着拨码开关,在bus总线中含有着三态门

总线上的数据由DIN总线上的拨码开关控制

在DIN总线上传输数据到bus总线,bus总线传输数据到显示屏上

同:DIN总线上的数据与bus上的数据都是相同的

异:一个作为输入,一个作为传输

2触发器是时钟上升沿(↑)触发,瞬间保存数据;锁存器是时钟高电平期间输出跟随输入变化,下降沿(↓)保存数据。二者就是触发方式不同,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如 CPU 复用总线的地址锁存就是用锁存器。

网友A:
楼主是真的牛逼

网友B(2019-05-13):
感谢二,派上大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