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一个mcu推动两个TFT显示屏

楼主(2018-11-15):
如何一个mcu推动两个TFT显示屏,两个显示屏显示的数据是一样的,也不需要触摸功能,只显示就好

网友A:
使用地址编码对显示屏进行选中,

网友B:
通读显示器的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读显示器的通讯协议

可以详细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地址编码对显示屏进行选中,

可以详细下吗

网友C(2024-09-20):
如果两个显示屏的驱动IC是一样的, 可以把DB0~7,CS,RD,WD,CS,RESET 全部并联起来. 显示一个屏的单片机, 可以带动2个屏的.
如果两个显示屏驱动IC不一样, CS信号可以分别接两个屏, 其他信号还是并联. 分别拉低两个显示屏CS, 分别写入屏的initial code, 分别刷屏. 也是可以的.

网友D:
首先楼主会驱动一个显示屏

网友E:
两个显示屏显示的数据是一样的,
只要2屏的分辩率、协议都一样,可以把它们的相同管脚并联在一起,同时连接到MCU即可,就当是驱动一个屏。这个我试过了,没问题的。前题是2个屏都必需是好的,如果一个屏的接口有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屏。
2屏的分辩率、协议不一样,那就要分别驱动,按各自实际的协议来接线MCU。这种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你没给出其它信息,比如,并口屏8位、16位,串口3线、4线,mipi屏,RGB屏==。。。。

网友F:
简单讲,MCU到显示屏的数据线可以复用的

网友G:
TFT屏的数据、控制线并联在一起即可。

网友H:
如果 显示屏 没有输出脚 (RD 或者 SDO)的话,上面说的直接并接可行, 我也实际验证过。
如果 屏存在 输出脚, 那也非常简单, 在两个屏的CS之间,接一个非门(或简单一个NPN管),这样
反转一下 CS  , 数据输出两次,也 不需要 多占 CPU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