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光电小车控制程序设计

楼主(2018-11-15):
基于STM32的光电小车

/******************************************
        文件名        :M3-Car.c
        文件描        :STM32开发板小车控制程序设计
******************************************/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 "GpioPin.h"
#include "Pwm_Output.h"
extern u16 PWM_Val;
int main(void)
{                                                                                                    u16 CCR =1000;
        SystemInit();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EXTI_PE5_Config(); //中断按键配置
        EXTI_PE6_Config(); //中断按键配置
        TIM3_GPIO_Config();// 通过TIM3初始化PWM
        Control_GPIOAB_Config(); /*初始小车控制管脚*/
        Control_GPIOE_Config();  /*配置传感器输入信号管脚*/
   while(1)
         {

                 //检测到黑线信号为1,检测到白线为0
             if(Out2==1 && Out3==1)
                         {
                                 RunToForward();
       }
                         else
                         {
                                 if((Out1==1 && Out3==0))
                         {

                                 TurnLeft();

                         }
                         if(Out1==1)
                         {
                                 while(Out1==0&&Out2==0&&Out3==0&&Out4==0)  //直角左转
                                 {
                                TurnLeft();
                                }
                         }
                         if(( Out4==1&& Out2==0))
                         {
                                 TurnRight();
       }
                         if(Out4==1)
                         {
                                 while(Out1==0&&Out2==0&&Out3==0&&Out4==0)  //直角右转
                                 {
                                        TurnRight();
                                 }
                         }
                   }

   }
}

网友A(2021-06-19):
这个程序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功能是什么?

功能是不按键电机不转,灯不亮,显示屏显示单价路程,金额全为0,按键电机转动灯亮,金额随着路程增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