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灯在自动显示函数里能闪烁 但是在另一个子函数就亮不了 不知道怎么回时

楼主(2018-11-15):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sbit  dxr=P1^0; //东西的红黄绿灯
sbit  dxy=P1^1;
sbit  dxg=P1^2;
sbit  nbr=P1^3;  //南北的红黄绿灯
sbit  nby=P1^4;
sbit  nbg=P1^5;
sbit  dxdr=P1^6;
sbit  dxdy=P1^7;
sbit  dxdg=P3^7;
sbit  nbdr=P3^6;
sbit  nbdy=P3^5;
sbit  nbdg=P3^4;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define   on 0  //灯开
#define  off 1  //灯关
//#define temp P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m=0,ss=10,flag,shan;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ms;i>0;i--)
for(j=125;j>0;j--);

}
unsigned char code c[12]={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0,0xff}; //数码管的段码显示0~9还有全灭和全量两种情况
unsigned char code s[4]={0xfe,0xfd,0xfb,0xf7};//数码管的位码1~4
void disp(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数码管显示程序
{
   if(a+b>0)
{ P2=s[0];  //位码
P0=c[a];   //段码
delay(1);
P0=0xff;

P2=s[1];
P0=c[b];
delay(1);
P0=0xff; }
   if(a+b==0) //数码管为0时不显示
   { P2=s[0];  //位码
P0=c[11];   //数码管不显示
delay(1);
P0=0xff;
P2=s[1];
P0=c[11];
delay(1);
P0=0xff;
   }

}
void aut() //交通灯自动模式 在这个里面黄灯可以闪烁
{unsigned char a1,a0; //a1,a0为数码管个位十位  s等待时间
  unsigned int x,i;  //判断南北红绿灯切换的条件

    if(m==20& i==0) // i为判断s等待时间是否到0的条件
                {        m=0;
                        ss--;  if(x%2==0){dxg=on;dxy=off;dxr=off;  // 显示等待时间时红黄绿灯暗灭情况
         nbg=off;nby=off;nbr=on;
         dxdg=on;dxdy=off;dxdr=off;
         nbdg=off;nbdy=off;nbdr=on;}
         else {dxg=off;dxy=off;dxr=on;
         nbg=on;nby=off;nbr=off;
          dxdg=off;dxdy=off;dxdr=on;
           nbdg=on;nbdy=off;nbdr=off;
         }
    }
                  a0=ss%10;
                a1=ss/10;
                disp(a1,a0);   //显示函数

                if(ss==0& m==20)  //到0后数码管不显示
                {
                   i++;  //每一秒加一次
                }
    if(i!=0)
    {  if(i<=3&m==20) //到0后数码管不显示3s
                    {        m=0;  if(x%2==0){dxg=off;dxdg=off;
              dxy=on;dxdy=on;delay(3);dxy=off;dxdy=off; //黄灯闪烁
              dxr=off;dxdr=off;   //  数码管不显示时,灯的暗灭情况
              nbg=off;nbdg=off;nby=off;nbdy=off;nbdr=on;nbr=on; }
            else {dxg=off;dxdg=off;dxy=off;dxdy=off;dxr=on; dxdr=on;
               nbg=off;nbdg=off;nbdy=on;nby=on;delay(3);nby=off;nbdy=off;  //黄灯闪烁
             nbr=off;nbdr=off;}

                     }
         if(i>3) {ss=10;m=0;i=0;x++;} //当大于3s后循环
               a0=ss%10;
               a1=ss/10;
               disp(a1,a0);
    }
}
void shanshuo()// 在这里面黄灯闪烁不了
{while(1){nby=~nby;delay(10);

  nbg=off;nbdg=off;nbr=off;nbdr=off;
     dxg=off;dxdg=off;dxr=off;dxdr=off;
  //disp(0,0) ;  //让数码管灭
   }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  if(k1==0)  {delay(2);
       if(k1==0)
      { flag++;
      aut();while(k1==0);}
     }

if(k2==0)  {delay(2);
      if(k2==0){shan++;
    while(k2==0);}
    }

}

void main()
{
        TMOD=0x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由于晶振为12,故所记次数应为5000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while(1)
        {keyscan();

     if(flag==0)aut();
     if(shan!=0) shanshuo();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