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想问一下这个51单片机的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18-11-15):
两个外部中断编程,初始状态8盏灯灭闪烁,按下s0,8盏灯流水灯3遍,按下s1,8盏灯收放3遍。(s0的优先级高于s1)

网友A:
实例9  键控花样循环灯
按图3-13电路,要求实现4花样循环方式控制:K0K1均未按下,按花样1循环;K0按下、K1未按下,按花样2循环;K0未按下、K1按下,按花样3循环;K0K1均按下,按花样4循环。
⑴ 花样循环1
① 从两边到中心依次点亮,每次增加1个,直至全亮;
② 从两边到中心依次暗灭,每次减少1个,直至全暗;
③ 闪烁1
④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⑵ 花样循环2
① 从中心到两边,每次亮2个,并重复一次;
② 从中心到两边,每次亮3个,并重复一次;
③ 每次亮4个,并重复一次;
④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⑶ 花样循环3
① 每次间隔亮4个,并重复一次;
② 从上至下,每次亮2个;
③ 从上至下,每次增加亮2个,直至全亮;
④ 闪烁2次;
⑤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⑷ 花样循环4
① 全亮;
② 从上至下依次暗灭,每次减少一个,直至全灭;
③ 从上至下依次点亮,每次增加一个,直至全亮;
④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亮灯间隔0.5秒)。

实例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