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单片机下载程序超时怎么解决跪求大佬

楼主(2018-11-15):
最近才买了单片机可是程序一直载不进去,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希望能有大佬指点一下。
情况如下图

网友A:
这就是STC的什么冷启动
先下载一个STC的下载器,不要用普中的
文件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
准备好要下载的文件,单片机的座子不要锁上,把单片机放上去,看上去VCC和GND不接触到
然后在电脑上点击下载,电脑有了下载的提示了再压下烧录的座子,流程就是这样了,多试几次就可以 了
原理就是下载的时候先不要给单片机上电,电脑开始通讯烧录器之后又不能过太久才给单片机上电,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要用低速下载,波特率可以用115200,但是要选择低速下载

网友C(2019-07-18):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低速下载,波特率可以用115200,但是要选择低速下载

低速下载不行阿

网友D:
用宏晶的串口下载试试,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型号不兼容,宏晶的串口可以选择具体型号

网友E:
可以用stc官方的下载软件stc-isp-15xx-v6.82下载试试

网友C:
在选择的时候选择STC89XX(NEW),然后波特率调成12800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低波特率试一下,
另外就是软件先执行,板子后上电。
再不行就是单片机或者串口芯片有损坏。
单片机坏只有替换,串口芯片可以用串口助手之类测试自发自收的情况验证。

网友G:
其实右边的对话框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先断电,点了下载后,再上电.

网友H:
七楼回答准确无误,波特率不能太快。

网友I:
在我看来这个就是STC的什么冷启动
先下载一个STC的下载器,不要用普中的
文件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
准备好要下载的文件,单片机的座子不要锁上,把单片机放上去,看上去VCC和GND不接触到
然后在电脑上点击下载,电脑有了下载的提示了再压下烧录的座子,流程就是这样了,多试几次就可以 了
原理就是下载的时候先不要给单片机上电,电脑开始通讯烧录器之后又不能过太久才给单片机上电,多试几次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在上百度看看也行。

网友J:
请提供开发板及下载线连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