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电风扇调速系统(仅按键选择三种速度-函数调用)含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1-15):
风速选择(仅按键选择三种速度-函数调用),目前并不完善,还望高手们指点。

/***********************************************************
文件名:FanSpeedControl.c
作者:  Puqingmin
描述:  风扇的风速选择控制(按键"SPEED/ON"选择三种速度)
***********************************************************/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sbit P3_0=P3^0;                                                                             //P3.0引脚控制风扇高速运行
  sbit P3_1=P3^1;                                                                         //P3.1引脚控制风扇中速运行
  sbit P3_3=P3^3;                                                                             //P3.3引脚控制风扇低速运行

  sbit P1_7=P1^7;                                                     //定义可位寻址的变量P1_7
  sbit P3_5=P3^5;                                                                               //定义可位寻址的变量P3_5
  sbit P3_7=P3^7;                                                                                                 //定义可位寻址的变量P3_7

  #define SpeedOrONChoiceKey  ((P1_7==1)&&(P3_5==1)&&(P3_7==0))         //宏定义“风扇开及风速选择”按键
  #define FanOffKey                   ((P1_7==0)&&(P3_5==1)&&(P3_7==1))         //宏定义“风扇关”按键

  unsigned char  FlagSpeedChoice=0;                                             //定义风速选择控制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er=0;                                                 //定义全局变量用于计数

/**********************************************************
函数名:Delay_ms
描述:  延时kms子程序
输入:  无
输出:  无
返回:  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char i;
        while(k--)
        {
                for(i=0;i<125;i++);
        }
}
/**********************************************************
函数名:KeyChoiceControl
描述:  按键扫描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返回:  无
**********************************************************/
void KeyChoiceControl(void)
{
            /*----以下程序扫描“SPEED/ON”键----*/
            if(SpeedOrONChoiceKey)                                                  //“SPEED/ON”键被按下
            {
              Delay_ms(10);                                                                 //延时10ms
              if(SpeedOrONChoiceKey)                                                 //再次判断风速调节键是否被按下
              {
               while(SpeedOrONChoiceKey);                                 //等待按键松开
                   ++FlagSpeedChoice;
                   if(FlagSpeedChoice>3)
                      FlagSpeedChoice=1;
              }
            }
}
/**********************************************************
函数名:FanSpeedControl
描述:  速度选择控制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返回:  无
**********************************************************/
void FanSpeedControl(void)
{

            /*----以下程序选择风扇的速度----*/
           switch(FlagSpeedChoice)
           {
              case 1:
                  {
                        P3_3=0;
                                P3_1=1;
                                P3_0=1;
                        break;
                  }
                  case 2:
                  {
                              P3_3=1;
                                P3_1=0;
                                P3_0=1;
                        break;
                  }
                  case 3:
                  {
                                  P3_3=1;
                                P3_1=1;
                                P3_0=0;
                        break;
              }
           }
}
/**********************************************************
函数名:main
描述:  主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返回:  无
**********************************************************/
  void main(void)
  {
         P3=0xFF;                                                                               //初始化P3口
         P1=0xFF;                                                                               //初始化P1口
         while(1)
         {
           KeyChoiceControl();
           FanSpeedContro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