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语音识别源码(51单片机+STM32)资料下载

楼主(2018-11-15):
史上最全!!!LD3320语音识别模块资料,经测试,本资料是没问题,压缩包里包含原理图,接线图,以及LD3320芯片手册和PCB库参考文件等诸多资料

模块外形2

模块外形2

模块外形1

模块外形1

目录1

目录1

目录2

目录2

1、本程序工程采用keil4编译通过,如打不开或出现错误,请按照keil 4编译器。

电路原理图如下:

stm32单片机程序源程序如下:
  1. /***************************飞音云电子****************************
  2. **  文件名称:LDV4语音识别开发板 基础版驱动程序
  3. **        CPU: STM32f103RCT6
  4. **        晶振:8MHZ
  5. **        波特率:9600 bit/S
  6. **  说明:本程序 具备语音识别、串口通信、开发板基本功能演示。
  7. ** 说明:本程序修改于 ICRoute公司 配套的源程序,版权归其所有。
  8. ***************************飞音云电子******************************/
  9. #include "includes.h"

  10. /*************端口信息********************
  11. * 接线说明
  12. LD3320接口           STM32接口
  13. * RST              PB6
  14. * CS                   PB8
  15. * WR/SPIS          PB9
  16. * P2/SDCK          PB3
  17. * P1/SDO           PB4
  18. * P0/SDI           PB5
  19. * IRQ              PC1
  20. * A0                        PB7
  21. * RD               PA0
  22. --------------------------
  23. * K1               RST (复位键)
  24. * K2               PA1 (U盘处罚按键)
  25. * K3               PA2 (未定义功能)

  26. * LED1             PC4 (流水灯)
  27. * LED2             PC2 (流水灯)
  28. * LED3             PC3 (流水灯)
  29. * LED4             PC0 (流水灯)
  30. *****************************************/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int8 nAsrStatus=0;
void LD3320_Init(void);
uint8 RunASR(void);
void ProcessInt0(void);
void LD3320_EXTI_Cfg(void);
void LD3320_Spi_cfg(void);
void LD3320_GPIO_Cfg(void);
void LED_gpio_cfg(void);
extern void PrintComBi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 名    称: LD3320_main(void)
* 功    能: 主函数LD3320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LD3320_main(void)
{
        uint8 nAsrRes=0;
        LD3320_Init();
        Glide_LED();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case LD_ASR_FOUNDOK:
                                                                 nAsrRes = LD_GetResult( );        //识别成功自动 获取识别码,识别码在LDChip.h文件中,自行定义的数据
                                                                 PrintComBit(USART1,nAsrRes ); //串口输出识别码
                                                                 Board_text(nAsrRes );//开发板测试演示部分---对识别码的进行判断做出动作 (用户亦可以添加自己的功能,例如控制IO口输出,串口数据输出等)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switch
        }// while

}
/***********************************************************
* 名    称:LD3320_Init(void)
* 功    能:模块驱动端口初始配置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LD3320_Init(void)
{
        LD3320_GPIO_Cfg();
        LD3320_EXTI_Cfg();
        LD3320_Spi_cfg();
        LED_gpio_cfg();
        LD_reset();

}
/***********************************************************
* 名    称:        RunASR(void)
* 功    能:        运行ASR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uint8 RunASR(void)
{
        uint8 i=0;
        uint8 asrflag=0;
        for (i=0; i<5; i++)                        //        防止由于硬件原因导致LD3320芯片工作不正常,所以一共尝试5次启动ASR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初始化ASR
                LD3320_delay(100);
                if (LD_AsrAddFixed()==0)        //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LD3320_delay(5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LD3320_delay(10);

                if (LD_AsrRun() == 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LD3320_delay(5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asrflag=1;
                break;                                        //        ASR流程启动成功,退出当前for循环。开始等待LD3320送出的中断信号
        }

        return asrflag;
}

/***********************************************************
* 名    称: void Delay_( int i)
* 功    能: 短延时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Delay_( int i)
{
    while( i--)
       {

        }
}
/***********************************************************
* 名    称:        LD3320_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功    能:        长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LD3320_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for (j=0;j<5;j++)
        {
                for (g=0;g<uldata;g++)
                {
                        Delay_(120);
                }
        }
}

/***********************************************************
* 名    称:LD3320_GPIO_Cfg(void)
* 功    能:初始化需要用到的IO口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LD3320_GPIO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PA8 输出         8M 波形
                //定义RST/A0/CS端口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LD_CS        /R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A0默认拉高*/
         }
}
/***********************************************************
* 名    称:LD3320_Spi_cfg(void)
* 功    能:配置SPI功能和端口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LD3320_Spi_cf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端口配置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SPI3外设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P0/P1/P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spis 片选        W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D_CS_H();

        //spi功能配置
        SPI_Cmd(SPI3, DISABLE);
        /* SPI3 配置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时钟极性 空闲状态时,SCK保持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时钟相位 数据采样从第一个时钟边沿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产生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波特率控制 SYSCLK/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多项式寄存器初始值为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3 */
        SPI_Cmd(SPI3, ENABLE);
}
/***********************************************************
* 名    称: LD3320_EXTI_Cfg(void)
* 功    能: 外部中断功能配置和相关端口配置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LD3320_EXTI_Cf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IRQ中断引脚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线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默认拉高中断引脚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中断嵌套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名    称:  EXTI1_IRQHandler(void)
* 功    能: 外部中断函数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RESET )
        {
                 ProcessInt0();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51单片机程序:
/*************************飞音云电子******************************************
**        版权所有:Copyright (c) 2005 - 2010 ICRoute INC.
**        CPU: STC89LE52
**        晶振:22.1184MHZ
**        波特率:9600 bit/S
**  说明:本工程只具有 语音识别功能。属基本驱动代码,
                                        附加串口、如不需要用到可
                                        屏蔽删除,根据需要自行移植到相关的单片机上。
本程序中带/*text.....*///为串口打印输出提示内容,查看工作状态使用的,可以全部删除

/************************************************************************************/
#include "config.h"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int8 idata nAsrStatus=0;
extern void   _nop_     (void);
void MCU_init();
uint8 RunASR();
void ProcessInt0(); //识别处理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功能描述: 主函数程序入口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其他说明:        none
**************************************************************************/
void  main()
{
        uint8 idata nAsrRes;
        uint8 i=0;

        MCU_init();
        LD_Reset();
        UartIni(); /*串口初始化*/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PrintCom("串口运行中....\n"); /*text.....*/
        PrintCom("口令:1、代码测试\n"); /*text.....*/
        PrintCom("        2、开发板验证\n"); /*text.....*/
        PrintCom("        3、检查完毕\n"); /*text.....*/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

                                nAsrRes = LD_GetResult();                /*获取结果*/
                                PrintCom("\n识别码:"); /*text.....*/
                                UARTSendByte(nAsrRes+0x30); /*text.....*/
                                 switch(nAsrRes)                   /*对结果执行相关操作,客户修改*/
                                  {
                                          case CODE_DMCS:                        /*命令“测试”*/
                                                        PrintCom("“代码测试”命令识别成功\n"); /*text.....*/
                                                                                                   break;
                                                case CODE_KFBYZ:         /*命令“全开”*/
                                                        PrintCom("“开发板验证”命令识别成功\n"); /*text.....*/
                                                                                                   break;
                                                case CODE_JCWB:                /*命令“复位”*/

                                                        PrintCom("“检查完毕”命令识别成功\n"); /*text.....*/
                                                                                                   break;
                                                default:break;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switch
        }// while

}
/************************************************************************
功能描述:         单片机初始化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
其他说明:
**************************************************************************/
void MCU_init()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7;
        IE0=1;
        EX0=1;
        EA=1;
}

/************************************************************************
功能描述: 延时函数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for (j=0;j<5;j++)
        {
                for (g=0;g<uldata;g++)
                {
                        _nop_();
                        _nop_();
                        _nop_();
                }
        }
}
/************************************************************************
功能描述:         运行ASR识别流程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asrflag:1->启动成功, 0—>启动失败
其他说明:        识别顺序如下:
                                                1、RunASR()函数实现了一次完整的ASR语音识别流程
                                                2、LD_AsrStart() 函数实现了ASR初始化
                                                3、LD_AsrAddFixed() 函数实现了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4、LD_AsrRun()        函数启动了一次ASR语音识别流程
                                                任何一次ASR识别流程,都需要按照这个顺序,从初始化开始
**************************************************************************/
uint8 RunASR()
{
        uint8 i=0;
        uint8 asrflag=0;
        for (i=0; i<5; i++)                        //        防止由于硬件原因导致LD3320芯片工作不正常,所以一共尝试5次启动ASR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delay(100);
                if (LD_AsrAddFixed()==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delay(10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delay(10);
                if (LD_AsrRun() == 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delay(10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asrflag=1;
                break;                                        //        ASR流程启动成功,退出当前for循环。开始等待LD3320送出的中断信号
        }

        return asrflag;
}
/************************************************************************
功能描述: 中断处理函数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void ExtInt0Handler(void) interrupt 0
{
        ProcessInt0();                                //        LD3320 送出中断信号,包括ASR和播放MP3的中断,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分别处理
        PrintCom("进入中断/n"); /*text.....*/
}

网友A(2020-05-02):
感谢楼主分享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