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P2,P3内部有上拉,为什么板子上外部还要上拉,不是只拉P0就好了吗?

楼主:
P1,P2,P3内部有上拉,为什么板子上外部还要上拉,不是只拉P0就好了吗?普中的板子,STC89C516芯片

网友A(2018-11-15):
是否要上拉,看连接的外设。。。。。

网友B:
不上拉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因为内部上拉电阻比较大,驱动能力小,在io再上拉一次可以增加驱动能力,但功耗更高

网友D:
这就是普中的神奇之处呀!有的是没有内置上拉电阻的,所以就要加上拉电阻呀!并不是所有的51都有上拉电阻的吧
你要注意那P3.4,这个很神奇,所有的端口都有上拉电阻,偏偏就这个没有,而这个板子的DS1302的数据线就是P3.4,好像用普中的板的人很少用普中板子写时钟的,我就写过,时间一下子行一下子不行,搞了十来天,一直以为是程序不对.......
你要是用DS1302记得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E:
这是INTEL 8031年代的电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因为内部上拉电阻比较大,驱动能力小,在io再上拉一次可以增加驱动能力,但功耗更高

原来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普中的神奇之处呀!有的是没有内置上拉电阻的,所以就要加上拉电阻呀!并不是所有的51都有上拉电阻的吧
...

P3.4今天已经出了好几次问题了,怎么弄都输出不了高电平,其他的口都可以,就它不行,时好时坏,弄了一通后,它又好了
另外你说的时钟加上拉电阻加多大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F:
P3.4今天已经出了好几次问题了,怎么弄都输出不了高电平,其他的口都可以,就它不行,时好时坏,弄了一通 ...

K级别的就行了,1K到10K有哪种就用哪种,如果不是要省电之类的,只是验证程序的话就是1K到10K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K级别的就行了,1K到10K有哪种就用哪种,如果不是要省电之类的,只是验证程序的话就是1K到10K之间就可以了

可以写个测试程序,检查P3.4管脚是否损坏。

网友H:
有的单片机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只有推挽输出的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I(2021-09-17):
引用 网友C:
因为内部上拉电阻比较大,驱动能力小,在io再上拉一次可以增加驱动能力,但功耗更高

再上拉一次电阻不是更大么?驱动能力为什么可以增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再上拉一次电阻不是更大么?驱动能力为什么可以增大

内部就算有上拉,为了确保可以被外部IO下拉,所以电流也只有可怜的几个 uA, 而这点电流很多时候,只能给外部高电平信号,却没有足够的 驱动力,所以一般加4.7K 上拉电阻,确保达到 mA 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K:
老51、52就没上拉电阻的,要不要拉看你设计,倒底要不要拉。。。。肚子痛了都要快点去拉。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老51、52就没上拉电阻的,要不要拉看你设计,倒底要不要拉。。。。肚子痛了都要快点去拉。

错,是老51、52只有上拉电阻,如果嫌弃拉电流只有0.4mA不够用,才要加上拉电阻。现代51功能就多了去了,有推挽输出的就完全没必要加上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错,是老51、52只有上拉电阻,如果嫌弃拉电流只有0.4mA不够用,才要加上拉电阻。现代51功能就多了去了, ...

现在的STC8A8K6D4D4,IO口又出现了什么片内内部上拉电阻控制器、施密特触发器、电平转换速率、驱动电流控制等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N:
这不是必需的,但并没有什么坏处。

网友O:
应该都是弱上拉,驱动力不够的话要加外部上拉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再上拉一次电阻不是更大么?驱动能力为什么可以增大

外部加上拉,和内部的是并联的,所以电阻就小了,输出能力就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