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如何正确选择常用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8-11-15):
选择常用开关电源芯片不仅仅要考虑满足电路性能的要求及可靠性,还要考虑它的体积、重量、延长电池寿命及成本等问题。

采用LDO的最佳条件
当要求输出电压中纹波、噪声特别小的场合,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大,输出电流不大于100mA时采用微功耗、低压差(LDO)线性稳压器是最合适的,适合大多数便携式产品应用。
需负电源时尽量采用电荷泵
便携式仪器中往往需要负电源,由于所需电流不大,采用电荷泵IC组成电压反转电路最为简单,若要求噪声小或要求输出稳压时,可采用带LDO线性稳压器的电荷泵IC。
不要追求高精度、功能全的最新器件
电源IC的精度一般为±2%~±4%,精度高的可达±0.5%~±1%,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精度,这样可降低生产成本。功能较全的器件价格较高,所以无需关闭电源功能的或产品中无微处理器(μP)或微控制器(μC)的则无需选择带关闭电源功能或输出电源工作状态信号的器件,这样不仅可降低成本,并且尺寸更小。
不要“大马拉小车”
电源IC最主要的三个参数是,输入电压VIN、输出电压Vo及最大输出电流Iomax。根据产品的工作电流来选择:较合适的是工作电流最大值为电源IC最大输出电流Iomax的70~90%。

网友A(2019-05-14):
深圳市骊微电子科技以电源方案服务中小功率电源厂家,有着5V 1A、5V 2A、12V 2A系列电源方案,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方案服务,你可以搜索骊微电子进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