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闹钟的51单片机六位数字钟设计 含源码+仿真+调试资料

楼主(2018-11-15):
一、硬件电路
  • 总电路图
六位数字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图6-1总电路图

2、时间调试
  记时时间,如图6-1为“01:13:38”,图6-2所示20秒后的时间“01:13:38”,调试显示正常。

图6-1 01:13:38                                      图 6-2  01:13:38
调整时间,如图6-2到图6-4所示,为修改位闪烁状态,图6-5和图6-6为修改后的时间和退出修改3秒后的时间,调试显示正常。

图6-2修改秒个位闪烁“灭”     图6-3修改秒个位闪烁“亮”       图6-4修改分个位闪烁“灭”

图6-5修改后时间                                图6-6退出修改

3、闹钟调试
              如图6-7所示,长按key2,右下角红色led亮,表示开启闹钟,并设置闹钟时间为“01:14:00”。若无开启闹钟如图6-8所示,到设定时间时,绿色LED无反应。如图6-9和图6-10所示,开启闹钟,到设定时间,绿色led亮10s后熄灭。如图6-11所示,闹钟“响起”后,按下key2取消“闹铃”,绿色led熄灭。

图6-7  设定闹钟01:14:00                       图6-8无开启闹钟,到时无反应

            图6-9到闹钟时间                                                                      图6-10  闹钟10s后停止

                                图6-11闹钟手动停止

4、日期调试
              如图6-12和图6-13所示,在显示模式下流动显示8位数“2022年3月1日”。如图6-14至图6-16所示,当年分为闰年“2020”时,2月末为29日,过24点,变成“2020年03月01日”。如图6-17至图6-19所示,当年分为平年“2021”时,2月末为28日,过24点,变成“2021年03月01日”。

图6-12 显示日期2022年03月          图6-13 显示日期2022年03月01日
         图6-14 闰年2月29日      图6-15 设定当天23:59:50           图6-16 24点后日期

   图6-17 平年2月28日        图6-18 设定当天23:59:49          图6-19   24点后日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标准函数库
sbit P_alarm              =P1^6;                                           //闹钟开启与关闭指示灯,低电平有效,灭代表闹钟关闭
sbit P_alarming=P1^7;                                          //闹铃指示灯,到时则亮,低电平有效
unsigned char code dis_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七段共阴显示数码管“0~9”阴码
unsigned char data time[3]={23,59,58};
                                                                                                  //时间,从左到右分别为“小时、分钟、秒”
unsigned char data clock[3]={23,0,0};
                                                                                                  //闹钟,从左到右分别为“小时、分钟、秒”
unsigned char data date[4]={20,18,02,20};
                                                                                                  //日期,              从左到右分别为“年前两位、年后两位、月、日”
unsigned char data day[12]={31,28,31,30,31,30,31,30,31,30,31,30};
                                                                                                  //12个月对应的天数
unsigned char data *p;                                          //指针变量,指向当前显示地址
unsigned char data mcs,ms_10;              //计数器,mcs每250us加1次记录40次,ms_10记录mcs 100次
unsigned char data position=1;              //编辑模式下,记录当前修改位“1~6”分别表示数码管右到左标号
unsigned char data screen=1;                //显示模式下,记录当前显示屏幕功能,如下:“1”代表time,“2”代表clock,“3”代表date
unsigned int  data fliker;                                          //编辑模式下,修改位闪烁功能定时计数器
unsigned int data flow;                                          //显示模式下,日期流动计数器

bit edit;                                                                                    //“0”代表显示模式,“1”代表编辑模式
bit day_flag=0;                                                        //24点标志位
bit disp_num;                            //显示数据位数切换,“0”代表显示6位,即时间,“1”代表显示日期
bit alarm,alarming;                                                        //闹钟状态和闹铃状态标志位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               //显示函数
void clock_c();                                                                      //闹钟功能程序
void  date_c();                                                                      //日期程序
unsigned 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另外,K1长按进行模式切换
void key2_function_d();                              //显示状态,按键2功能程序,闹钟取消\启动,闹铃消停
void key2_function_e();                              //编辑状态,按键2功能程序,加1
void key1_function_d();                              //显示状态,按键2功能程序,显示切换
void key1_function_e();                              //编辑状态,按键2功能程序,修改位切换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board,key;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2
              TL0=0x06;                                                                                    //设置低八位初始值
              TH0=0x06;                                                                                    //设置高八位初始值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起0
              p=time;                                                                                                  //指向时间地址
              while(1)
              {
                            keyboard=P1&0x03;                                          //读取按键的值,并且屏蔽无关位
                            display(p);                                                                      //调用显示函数
                            clock_c();                                                                                    //调用闹钟函数
                            date_c();                                                                                    //调用日期函数
                            if((screen==1)&&(edit==1))TR0=0;else TR0=1;
                                                                                                   //修改时间时,关闭定时器
                            if(keyboard!=0x03)                                                        //若有按键按下,则执行以下程序
                            {
                                          display(p);                                                        //显示函数消除按键抖动
                                          if(keyboard!=0x03)                                          //再次检测,若有,则执行以下程序
                                          {
                                                        key=keyscan();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读取按键值
                                                        if(!edit)                                                        //显示模式
                                                        {
switch(key)    //如果KEY1按下,则KEY1为1,若KEY2按下则为2
                                                                      {
                                                                                    case 1:key1_function_d();break;//显示屏幕切换
                                                                                    case 2:key2_function_d();break;//闹钟功能设置,闹铃取消
                                                                                    default:break;
                                                                      }
                                                        }
                                                        else                                                                      //编辑模式
                                                        {
                                                                      switch(key)               //如果KEY1按下,则KEY1为1,若KEY2按下则为2
                                                                      {
                                                                                    case 1:key1_function_e();break;//修改位切换
                                                                                    case 2:key2_function_e();break;//加1
                                                                                    default:break;
                                                                      }
                                                        }              }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                            //显示子程序,显示参数为无符号字符型指针变量
{
              unsigned char disp[8]={0,0,0,0,0,0,0,0};
                                                                                                   //显示数据缓存变量
              unsigned char disp_com[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数码管位控端分别代表从左到右“1~6”号数码管
              unsigned char a,b,d,dot;
              unsigned char c=0;
              if(!disp_num)a=6;else a=8;                            //显示时间则a=6,否则a=8
for(b=0;b<a;b++)                                                        //将显示数据按位缓存与disp数据中
              {
                                          if(c==0)disp[b]=p[b/2]/10;
                                          else disp[b]=p[b/2]%10;
                                          c++;if(c==2)c=0;
              }
              if(!edit)                                                                                    //显示模式
              {
                            if(!disp_num)                                                        //显示时间
                            {
                                          for(b=0;b<6;b++)
                                          {
                                                        if(b==1||b==3)dot=128;else dot=0;
                                                                                                   //1为小时个位,3为分钟个位,其后面加小数点
                                                        P0=0xff;                                          //消影
                                                        P2=~dis_7[disp[b]]+dot;//段码刷新
                                                        P0=disp_com[b];              //位选端有效,显示输出
                                                        delay(5);                                          //延时
                                          }
                            }
                            else                                                                                    //显示日期
                            {
                                          b=flow/50;                                          //flow最大为400,每显示50次流动一位
                                          for(c=0;c<6;c++)
                                          {
d=c+b;if(d>7)d-=8;              //每次显示6位,但流动显示起始位,第9位时返回第1位显示
                                                        if(d==3||d==5||d==7)dot=128;else dot=0;
                                                                                                   //年份、月份、日期个位加小数点
                                                        P0=0xff;                                          //消影
                                                        P2=~dis_7[disp[d]]+dot;//断码刷新
                                                        P0=disp_com[c];              //输出位选端
                                                        delay(5);                                          //延时
                                          }
                                          flow++;                                                        //每显示1次屏幕加1;
                                          if(flow==400)flow=0;              //最大399
                            }
              }
              else                                                                                                  //编辑模式
              {
                            fliker++;if(fliker>100)fliker=0;//修改位显示闪烁功能
                            if(!disp_num)                                                 //显示时间
                            {
                                          for(b=0;b<6;b++)
                                          {
                                                        if(b==1||b==3)dot=128;else dot=0;
                                                        P0=0xff;
                                                        P2=~dis_7[disp[b]]+dot;
if(b==(6-position))              //修改位闪烁,position=1代表修改第6位数码管,最右边数码管
                                                        {
                                                                      if(fliker<50)P0=disp_com[b];  //亮
                                                                      else P0=0xff;                                                        //灭
                                                        }
                                                        else P0=disp_com[b];
                                                        delay(5);
                                          }
                            }
                            else                                                                                    //显示日期
                            {
                                          if(position>6)b=0;else b=2;                            //显示日期移动,起始显示状态“年,月”
                                          for(c=0;c<6;c++)
                                          {
                                                        d=c+b;                                                                      //起始位置为disp[0或者2]
                                                        if(d==3||d==5)dot=128;else dot=0;
                                                        P0=0xff;
                                                        P2=~dis_7[disp[d]]+dot;
                                                        if(c==(6-position)||(c==(8-position)&&(position>6)))
//修改位闪烁,年最大位开始修改(显示“年、月”||显示“年、月、日”)
                                                        {
                                                                      if(fliker<50)P0=disp_com[c];
                                                                      else P0=0xff;
                                                        }
                                                        else P0=disp_com[c];
                                                        delay(5);
                                          }              }              }     }

void clock_c()                                                                                    //闹钟子程序
{
              if(alarm)                                                                                    //开启闹钟则允许以下程序
              {
                            int a,b,c;
                            a=time[0]-clock[0];
                            b=time[1]-clock[1];
                            c=time[2]-clock[2];                                          //比较闹钟时间和当前时间
                            if((a==0)&&(b==0)&&(c==0))              //时间到
                                          alarming=1;                                          //启动闹铃
                            if(alarming)                                                        //闹铃10秒自动取消
                            {
                                          if((b*60+c)>=10)alarming=0;
                            }
              }
              P_alarm=!alarm;                                                        //闹钟状态输出
              P_alarming=!alarming;                                          //闹铃状态输出
}

void  date_c()                                                                                    //日期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a,b,c,d;
              d=date[0]*100+date[1];
              a=23-time[0];
              b=59-time[1];
              c=59-time[2];                                                                      //是否到24点

              if((d%400==0)||((d%100!=0)&&(d%4==0)))              //闰年
              {              day[1]=29;}
              else
              {              day[1]=28;if(date[3]>28)date[3]=28;}              //平年

              if((a==23)&&(b==59)&&(c==59)&&(day_flag==0))              //日期记时,24整点运行1次
              {
                            date[3]++;                                                        //日加1
                            if(date[3]>day[date[2]-1])              //月末
                            {
                                          date[3]=1;                                          //日归1
                                          date[2]++;                                          //月份加1
                                          if(date[2]>12)                                          //年末
                                          {
                                                        date[2]=1;                            //月归1
                                                        date[1]++;                            //年后两位加1
                                                        if(date[1]>99)                            //99年进位
                                                        {
                                                                      date[0]++;              //年前两位加1
                                                                      date[1]=0;              //年后两位归零
                                                                      if(date[0]>99)              //最大9999年
                                                                                    date[0]=0;
                                                        }
                                          }
                            }
                            day_flag=1;                                                        //执行1次标志位置1,防止重复执行
              }
              if(day_flag){if(c!=59)day_flag=0;}              //24整点过后,整点标志位复位
}

unsigned 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子程序,无符号字符型子程序,返回键号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temp;
              temp=P1&0x03;                                                        //读取按键输入,屏蔽无关位
              for(a=0;a<100&&((P1&(0x07))==0x06);a++)
                                                                                                   //按键延时功能
              {
                            display(p);                                                        //调用显示程序
                            if(a==99)                                                                      //延时阈值
                            {
                                          edit=!edit;
if(screen==3)position=8;//进入编辑模式初始状态设置
else position=1;a=3;temp=0;P0=0xff;delay(1000);
                                                                      //进入编辑模式,则返回值为3不调用任何按键程序
                                          while((P1&(0x07))==0x06)display(p);
                                                                                                   //按键松开
                            }
              }
              switch(temp)                                                                      //根据按键状态返回键号
              {
                            case 0x06:a=1;break;
                            case 0x05:a=2;break;
                            default:break;
              }
              if(edit)while((P1&0x07)!=0x07)display(p);//按键松开
              return(a);                                                                                    //返回键号
}

void key2_function_d()                                                                      //按键2,显示状态,闹钟启动/停止,闹铃消停
{
              unsigned int a;
              if(!edit)                                                                                                  //显示模式,执行以下程序
              {
                            for(a=0;(a<100)&&((P1&(0x07))==0x05);a++)
                                                                                                   //按键延时功能
                            {
                                          display(p);                                                        //调用显示程序
                                          if(a==99)                                                                      //到达延时阈值,执行以下程序
                                          {
                                                        alarm=!alarm;                                          //开启或取消闹钟
                                                        P_alarm=!alarm;                            //立即输出反馈闹钟状态
                                                        while((P1&(0x07))==0x05)display(p);//按键松开
                                          }
                            }
                            if(alarm)                                                                                    //闹钟开启
                            {
                                          if(alarming)alarming=0;                            //手动取消,显示模式下短按取消闹铃
                            }else alarming=alarm;                                          //闹钟关闭状态                                                                                                    }
}

void key2_function_e()                                                                      //编辑模式,按键2,加1功能
{
              if(edit)
              {
                            if(!disp_num)                                                                      //显示时间,则执行以下程序
                            {
                                          switch(position)                                          //根据位置进行加1
                                          {
                                                        case 1:if(p[2]%10<9)p[2]++;else p[2]-=9 ;break;              //秒个位
                                                        case 2:if(p[2]<50)p[2]+=10;else p[2]-=50;break;              //秒十位
                                                        case 3:if(p[1]%10<9)p[1]++;else p[1]-=9 ;break;              //分钟个位
                                                        case 4:if(p[1]<50)p[1]+=10;else p[1]-=50;break;              //分钟十位
                                                        case 5:if((p[0]%10)<9&&(p[0]<23))p[0]++;else{if(p[0]<20)p[0]-=9;else p[0]-=3;};break;                                                                                                    //小时个位
                                                        case 6:if((p[0]/10)<2&&(p[0]<14))p[0]+=10;else{if(p[0]<20)p[0]-=10;else p[0]-=20;};break;                                                                                                    //小时十位
                                                        default: break;
                                          }
                            }
                            else                                                                                                  //显示日期,则执行以下程序
                            {

                                          switch(position)                                          //根据位置进行加
                                          {
                                                        case 8:if(p[0]<99)  p[0]+=10;else p[0]%=10;break;                            //年千位
                                                        case 7:if(p[0]%10<9)p[0]++;              else p[0]-=9;break;                            //年百位
                                                        case 6:if(p[1]<99)  p[1]+=10;else p[1]%=10;break;                            //年十位
                                                        case 5:if(p[1]%10<9)p[1]++;  else p[1]-=9;break;                            //年个位
case 4:p[3]=1;if(p[2]==1)p[2]=10;else p[2]=1;break;              //若进行月份的调整,需要重新设置日期,调整月份十位代表10以上和10以下切换
                                                        case 3:p[3]=1;if(p[2]>=10){if(p[2]<12) p[2]++;else p[2]=10; } else if(p[2]<9) p[2]++;else p[2]=1;break;              //调整月份个位
                                                        case 2:               //日期的十位
                                                                                                   p[3]+=10;                                                                                    //日期的十位加1
                                                                                                   if(p[3]>day[p[2]-1])                                                        //如果超过月末
                                                                                                   {
                                                                                                   p[3]%=10;                                                        //保留日期个位
                                                                                                   if(p[3]==0)p[3]=10;                                          //十位归零
                                                                                                   }break;
                                                        case 1:              //日期的个位
if((p[3]/10)==(day[p[2]-1]/10))              //如果与月末十位相
                                                                                    等则执行以下程序
                                                                                                   {
                                                                                                   if(p[3]==day[p[2]-1]){ p[3]=p[3]-(day[p[2]-1]%10);}
                                                                                    //达到月末,减去月末个位数
                                                                                                   else
                                                                                                   p[3]++;                                                                      //日期加1
                                                                                                   }
                                                                                                   else                                                                                                    //不与月末十位相等
                                                                                                   {
                                                                                                   if(p[3]%10<9)p[3]++;                            //最大值为9
                                                                                                   else
                                                                                                   {
                                                                                                   p[3]-=9;
                                                                                                   if(p[3]==0)p[3]=1;                            //日期为0时则为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key1_function_d()                                          //按键1,显示状态,显示切换
{
              if(!edit)                                                                      //显示状态下
              {
                            screen++;                                                        //每调用1次,加1,范围“1~3”
                            switch(screen)
                            {
                                          case 1:p=time;disp_num=0;break;                            //显示时间
                                          case 2:p=clock;disp_num=0;break;                            //显示闹钟
                                          case 3:p=date;disp_num=1;break;                            //显示日期
                                          default:p=time;disp_num=0;screen=1;break;              //显示时间
                            }
              }
}

void key1_function_e()                                          //按键1,编辑模式下,移位
{
              if(edit)                                                                      //编辑模式下执行以下程序
              {
                            if(!disp_num)                                          //显示时间状态
                            {
                                          position++;
                                          if(position>6)position=1;              //position范围“1~6”
                            }else                                                                      //显示日期
                            {
                                          position--;                            //从年千位开始修改
                                          if(position==0||position>8)
                                                        position=8;              //范围“1~8”
                            }
              }else position=1;                                          //复位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k;
              for(;i>0;i--)
                            for(k=0;k<54;k++);
}
void time_int0()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中断方式2
{
              EA=0;                                                                      //关闭总中断,防止高级中断影响定时
              if(mcs!=0x28)                                                        //10ms定时
                            mcs++;
              else
              {
                            mcs=0;
                            if(ms_10!=100)ms_10++              ;              //1s定时
                            else
                            {
                                          ms_10=0;
                                          if(time[2]!=59)time[2]++;              //1s到则秒位加1
                                          else
                                          {
                                                        time[2]=0;                                          //60秒归0
                                                        if(time[1]!=59)time[1]++;//分钟加1
                                                        else
                                                        {
                                                                      time[1]=0;                             //60分钟归0
                                                                      if(time[0]!=23)time[0]++; //小时加1
                                                                      else time[0]=0;              //24小时归0
                                                        }
                                          }
                            }
              }
              EA=1;                                                                                                  //开放总中断
}

网友A:
厉害,刚好需要这个

网友B(2018-12-17):
改成8个数码管显示器怎么改 求教

网友C:
压缩包的仿真和上面显示的不同,压缩包的仿真文件里P3口都连接了,实际上就连接了两个LED灯,而且按键的功能并不能完全实现,长按K2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