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心形万年历设计资料(源码+PCB+电路报告)

楼主(2018-11-15):
Altium Designer画的心形万年历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实训任务书

1.时间:2018572018518
2. 实训单位:河南工学院
3. 实训目的:熟悉电子产品设计和制作全过程
4. 实训任务:
解电路的工作原理,会绘制电路原理图;
能够根据功能需要进行元器件布局操作;
会根据电路板约束条件完成电路板布线工作;
掌握电路板的制作过程,训练动手能力
电子元器件,会用万用表测量元器件,完成电路板的焊接工作;
会根据功能需要编写单片机程序;
掌握电子产品软硬件调试过程检修电子产品,排除故障
作好实笔记,对自己所发现的疑难问题及时请教解决;
联系自己专业知识,体会电子产品制作过程,总结自己的心得体会;
参考相关的书籍、资料,认真完成实训报告。

实训报告

一、前言:
××××××××××××××××××××××××××××××××××××××××××××××××××××××××××××××
二、原理图及功能和原理说明
××××××××××××××××××××××××××××××××××××××××××××××××××××××××××××
三、电路板图及绘制方法
××××××××××××××××××××××××××××××××××××××××××××××××××××××××××××
四、电路板制作步骤及照片
××××××××××××××××××××××××××××××××××××××××××××××××××××××××××××
五、电路板焊接步骤及照片
××××××××××××××××××××××××××××××××××××××××××××××××××××××××××××
单片机程序的编写
××××××××××××××××××××××××××××××××××××××××××××××××××××××××××××
电路通电调试过程及照片
××××××××××××××××××××××××××××××××××××××××××××××××××××××××××××
心得体会
××××××××××××××××××××××××××××××××××××××××××××××××××××××××××××

特殊要求说明
――-红色文字为说明,写报告时请先删除!

  • 本次“综合实训”时间为2【第10-11周】要求:完成电路板的制作、程序的编写、通电调试和报告的书写等工作。
  • 实训地点:实字3号楼
102房间【嵌入式系统开发实验室:讲课、编程
111(东)房间【电路板制作实训室】:制板、焊接
  • 实训任务设计制作一款与样机具有相似功能的万年历,并且完成单片机程序的编写工作。
  • 特别提示:
  • 电子实训报告在周五午交给班级负责人,以班级为单位交给老师。报告格式统一,不允许擅自改动封面,不允许用参考资料的样式;
  • 制作过程中,注意保留各个步骤的照片。
  • 实训任务要求上交以下2部分内容:
  • 通电调试成功的制作产品;
  • 打印的纸质“实训报告”;
  • 时间安排相对灵活,鼓励提前完成实训任务,严禁滞后

参考资料

    •        顶层跳线

    •        装配图顶视图

    •        参考电路板图(顶视图

    •        参考原理

电路板制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 绘制PCB图;
  • 打印:用激光打印机在热转印纸上打印电路板图;
  • 打磨:将覆铜板用细砂纸打磨光亮,一边打磨一边用水龙头冲洗;
【打磨要轻,目的是:只磨去表层氧化膜,尽量不要伤害到铜,磨后要光亮如镜】
  • 转印:晾干覆铜板,使用“热转印机”将电路板图转印到覆铜板上;
转印机的温度设置在190-200℃之间】
  • 修图:覆铜板上断掉的油墨线,用油性笔填涂完整;
  • 腐蚀:将图形完整的覆铜板放入FeCl3溶液中,将没有被覆盖的铜腐蚀掉;
FeCl3溶液时要用温水,水要少,溶液浓度要高,这样反应速度才会快先腐蚀再打孔
  • 冲洗:取出腐蚀好的覆铜板要及时冲洗干净;
  • 打孔:先用Φ0.8的钻头打孔,然后将元件引脚较粗的焊盘孔用适当的大钻头扩大孔直径
  • 可焊性处理:用砂纸在水龙头冲洗下打磨掉覆铜板上的油墨,晾干电路板后,涂上一层松香水(松香的酒精饱和溶液),起到助焊的作用
  • 插装:插装元器件时一般按照从低到高、从小到大的顺序;并且要注意每个元器件的极性和方向;一般要求元器件要贴板插装到底
  • 焊接:通常一边插装一边焊接,每个元件先焊一个引脚,观察器件位置和高低合适后再将其它引脚逐一焊牢。焊接后要及时剪去引脚的多余部分
  • 检查
  • 通电调试;
  • 编写程序。

装配焊接时注意事项
  • 焊接前一定要检查电路板是否有断线和短路的现象,处理后再插装和焊接;
【用“透光法”或万用表确定是否断线和短路,这是判断电路板是否能用的依据】
  • 部分焊盘孔不足够大时,一定要用较大的钻头重新打孔;
【元件引脚粗细是判断是否需要扩大焊盘内径的依据】
  • 焊接前,电路板要进行“易焊性”处理【轻轻打磨干净、涂松香水】;
  • 电路板设计有跳线时,不能忘记要最先焊接上;
  • 观察装配图,搞清楚“顶视图”“底视图”的区别;
  • 插装前要熟悉每一个元器件,插装时要注意元器件数值和极性【万用表】;
  • 一般,元器件要紧贴电路板插装焊接;
  • 焊接要采用“五步法”,确保“润湿、扩散、冶金结合”的焊接过程;
  • 焊后的元器件引脚要及时剪除,剩余引脚长度不大于2mm
  •         焊接完成后,严禁立即通电。一定要先检查。
检查项:漏焊、连焊、虚焊、元件极性、元件数值等
  •         制定和熟悉通电调试方案,然后再通电,第一次通电不要安装单片机
【第一次通电时一定要先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底座的40脚和20电压值和极性
否则安装上单片机后,可能会烧坏单片机
  •         确定电路板的确没有问题后,再将写过程序的单片机安装到底座上通电。

#include "time.h"

Time_Typedef Time=
{
        0,        //中断标志
        0,        //50ms计数

        0,        //秒
        0,        //分
        12,        //时

        14,        //日
        4,        //月
        18        //年
};

void Timer0_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1;
        EA =1;
}

void Init_Time()
{
        Timer0_Init();
}

void Update_Time()
{
        if(Time.Count ==20)                        //一秒时间
        {
                Time.Count =0;

                Time.Second ++;
                if(Time.Second ==60)        //一分钟
                {
                        Time.Second =0;
                        Time.Minute ++;
                        if(Time.Minute ==60)//小时
                        {
                                Time.Minute =0;
                                Time.Hour ++;
                                if(Time.Hour ==24)//一天
                                {
                                        Time.Hour =0;
                                        Time.Dat ++;
                                        if(Time.Dat >31)//一月
                                        {
                                                Time.Dat =1;
                                                Time.Month ++;
                                                if(Time.Month >12)        //一年
                                                {
                                                        Time.Month =1;
                                                        Time.Year ++;
                                                        if(Time.Year >99)Time.Year =0;
                                                }
                                        }
                                }
                        }
                }
        }
}

void EX0_INT() 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50ms

        Time.Flag =1;
        Time.Cou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