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864光标闪烁控制,采用的是无字库的控制器,如何实现?

楼主(2018-11-15):
读不太懂那个扩展指令集。

网友A(2019-05-05):
既然是自己做字库,可将字库数据反白做光标

网友B:
12864.h #ifndef __12864_H__ #define __12864_H__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利用I/O口模拟点阵液晶所需时序 点阵液晶控制端口定义,需根据硬件适当改变 ****************************************/ sbit LCD_RS = P2^0;//控制端口定义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 = P2^2; sbit LCD_CSA = P2^3;//H选通,即高电平有效 sbit LCD_CSB =  P2^4; #define LCD_Data P0//LCD数据端口8位 #define R 1 #define L 2 /***************************************** 函数声明 *****************************************/ void ReadStatusLCD(unsigned char select);//从LCD读出忙标志位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unsigned char select);//从LCD读出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unsigned char select);//向LED写入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 unsigned char BusyC,unsigned char select);//向LCD写入命令 void LcdReset(void) ;//初始化函数,完成液晶模块的初始设置 void clear_LCD(unsigned char select);//清屏函数 void Clr_All_Lcd(void);//全清屏函数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设置数据写入或读出的地址,通过页号和列数可以唯一确定一个地址 void  xy_Writ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dataW);//向指定行列写数据 void LcmPutDots(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DotByte );//显示点 void whiteword(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 const unsigned char puts[][16] );//显示16×16点阵的编码 void WhiteWord_Com(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_num,                      unsigned char V_num,  unsigned char * puts );//通用的显示函数 void Drawing_d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Drawing_line_vertical(unsigned x); #endif  12864.c /**************************************************** LCD12864点阵液晶屏, 通过I/O口直接控制,采用模拟时序控制 ****************************************************/ #include"12864.h" #include<math.h> /*********************************************************** 功能:从LCD读取状态位 变量:select用于选择LCD屏的左右,1选择左屏,2选择右屏 ***********************************************************/ void ReadStatusLCD(unsigned char select) {         switch(select)         {                 case 1:{LCD_CSA=1;LCD_CSB=0;break;}//左                 case 2:{LCD_CSA=0;LCD_CSB=1;break;}//右                 default: break;     }            LCD_Data = 0xff;//置位输入口,已实现输入           LCD_RS=0;LCD_RW=1;LCD_E=1;//高电平读取数据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while(LCD_Data&0x80);//最高位为忙标志,检测忙信号状态           LCD_E=0;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 /*********************************************************** 功能:从LCD读取数据 变量:select用于选择LCD屏的左右,1选择左屏,2选择右屏 ***********************************************************/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unsigned char select) {         unsigned char dataR;            LCD_Data = 0xff;//置位输入口,已实现输入         switch(select)         {                 case 1:{LCD_CSA=1;LCD_CSB=0;break;}//左                 case 2:{LCD_CSA=0;LCD_CSB=1;break;}//右                 default: break;     }         LCD_RW=1;LCD_RS=1;LCD_E = 1;// 操作允许脉冲信号,高电平读出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dataR = LCD_Data;         LCD_E= 0;         return dataR; } /*********************************************************** 功能: 向LCD写入数据 参数: WDLCD待写入的字符数据        select用于选择LCD屏的左右,1选择左屏,2选择右屏 ***********************************************************/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unsigned char select) {         switch(select)         {                 case 1:{LCD_CSA=1;LCD_CSB=0;break;}//左                 case 2:{LCD_CSA=0;LCD_CSB=1;break;}//右                 default: break;     }         ReadStatusLCD(select);//检测忙标志         LCD_RS = 1;LCD_RW = 0;         LCD_Data = WDLCD;         LCD_E = 1;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LCD_E = 0; //下降沿写入数据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 /*********************************************************** 功能:向LCD写入命令 参数: WDLCD待写入的字符数据              BusyC是否要检查忙标志位选择标志,1为进行,0为不检测        select用于选择LCD屏的左右,1选择左屏,2选择右屏 ***********************************************************/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 unsigned char BusyC,unsigned char select) {         if(BusyC)         ReadStatusLCD(select);//根据需要检测忙         switch(select)         {                 case 1:{LCD_CSA=1;LCD_CSB=0;break;}//左                 case 2:{LCD_CSA=0;LCD_CSB=1;break;}//右                 default: break;     }         LCD_Data = WCLCD;         LCD_RS = 0;LCD_RW = 0;LCD_E = 1;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LCD_E = 0; } /****************************************************************************** 功能:清显示RAM区(清屏) 参数:select为驱动控制器选择 1为左 2为右 ********************************************************************************/ void clear_LCD(unsigned char select)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8页,换页清零                 WriteCommandLCD( 0xb8|i,1 ,select);//页面地址设置,并分别写入左右模块中                 WriteCommandLCD( 0x40,1 ,select);//列地址设置,设置为0列,并分别写入左右三个模块中                 for(j=0;j<64;j++)                 {                                        //页内清零                         WriteDataLCD( 0 ,select);                 }         } } /***************************************************************************** 功能:清LCD左右屏 *****************************************************************************/ void Clr_All_Lcd(void) {         clear_LCD(1);         clear_LCD(2); } /****************************************************************************** 功能:LCD初始化,分为左,右模块初始化 参数:select为驱动控制器选择  1为左  2为右 ********************************************************************************/ void Lcd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WriteCommandLCD( 0xc0,0 ,R);//设置显示起始行为第一行,并分别写入左右模块中,不检测忙标志                 WriteCommandLCD( 0xc0,0 ,L);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         WriteCommandLCD( 0xc0,1 ,R);//设置显示起始行为第一行,并分别写入左右模块中,检测忙标志         WriteCommandLCD( 0xc0,1 ,L);         WriteCommandLCD( 0x3f,1 ,R);//开显示设置,并分别写入左右模块中         WriteCommandLCD( 0x3f,1 ,L);         clear_LCD(R);//清左屏         clear_LCD(L);//清右屏 } /****************************************************************************** 功能:设置数据写入或读出的地址,通过页号和列数可以唯一确定一个地址 参数:Column表示列号,Page表示页号 ********************************************************************************/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char select;         switch (Column&0x40) //完成左右屏的判断        ,根据列号完成区分,<64为左屏,>=64为右屏          {                      case 0x00: {select = 1;ReadStatusLCD(select);break;}/*为左区 */                   case 0x40: {select = 2;ReadStatusLCD(select);break;}/*为右区 */          }         x = Column&0x3F|0x40; /* col.and.0x3f.or.Set Y Address*/          y = Page&0x07|0xB8; /* row.and.0x07.or.set Page */                 WriteCommandLCD( y,1 ,select);//设置页面地址         WriteCommandLCD( x,1 ,select);//设置列地址                 } /****************************************************************************** 功能:根据地址值(页数和列号),写入数据,即写入显示缓冲区,便可以显示在LCD屏上 参数:Column表示列号,Page表示页号,dataW表示待写入的数据 ********************************************************************************/ void  xy_Writ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dataW) {         set_XY(Column,Page);         LCD_RW=0;         LCD_RS=1;         _nop_();//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LCD_Data = dataW;// 送数据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LCD_E = 1;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LCD_E= 0; // 操作允许脉冲信号,下降沿写入 } /****************************************************************************** 功能: 用于显示点阵 参数:Column表示列号,Page表示页号, ********************************************************************************/                 void LcmPutDots(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DotByte ) {          unsigned char i;         i=Column;         for(;Page<8;Page++)          {                   for(;Column<128;Column++)                   {                            xy_Write(Column,Page,DotByte);                            //DotByte = ~DotByte;                   }                 Column=i;          } } /****************************************************************************** 功能:在指定列,指定页显示待显示的点阵编码,用于显示16*16点阵码 参数:Column表示列号,Page表示页号,puts待显示的点阵编码首指针 ********************************************************************************/ void whiteword(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 const unsigned char puts[][16] )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i++)//此处的2为控制点阵行数,实际点阵行数为2*8=16行,此处的16(对应的点行数)应为8的倍数          {                   for(j=0;j<16;j++)//此处控制每行显示的列数                   {                            xy_Write(Column+j,Page+i,puts[i][j]);                   }          } } /****************************************************************************** 功能:在指定列,指定页显示待显示指定点阵的编码 参数:Column表示列号,Page表示页号,C_num为显示点阵的行数(物理行 8的倍数),V_num为列(物理列)puts待显示的点阵编码首指针 ********************************************************************************/ void WhiteWord_Com(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_num,unsigned char V_num,  unsigned char * put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C_num/8);i++)//此处的2为控制点阵行数,实际点阵行数为2*8=16行,此处的16(对应的点行数)应为8的倍数          {                   for(j=0;j<V_num;j++)//此处控制每行显示的列数                   {                            xy_Write(Column+j,Page+i,*(puts+i*V_num+j));//注意地址的变化规律                   }          } }  /****************************************************************************** 功能:绘点 参数:Column表示列号,Page表示页号,C_num为显示点阵的行数(物理行 8的倍数),V_num为列(物理列)puts待显示的点阵编码首指针 ********************************************************************************/ void Drawing_d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y_byte,x_bit,y_bit,reverse_y;//此处y_byte为page,y_bit为具体行号,x_bit为行号         unsigned char dot;         reverse_y=63-y;         x_bit=x;         y_byte=reverse_y/8;         y_bit=y%8; //        for(;x_bit<128;x_bit++)                                  if(y_bit==0) dot=0x80;                         if(y_bit==1) dot=0x40;                         if(y_bit==2) dot=0x20;                         if(y_bit==3) dot=0x10;                         if(y_bit==4) dot=0x08;                         if(y_bit==5) dot=0x04;                         if(y_bit==6) dot=0x02;                         if(y_bit==7) dot=0x01;                         xy_Write(x_bit,y_byte,dot);                 /*        reverse_y=64-y;                         if(y_bit==7) y_byte=y_byte-1;                                 y_bit=y%8;                         if(y_byte==(-1)) break;*/          } /****************************************************************************** 功能:绘垂直直线 参数:x表示列号 ********************************************************************************/ void Drawing_line_vertical(unsigned char x) {            xy_Write(x,0,0xff);            xy_Write(x,1,0xff);            xy_Write(x,2,0xff);            xy_Write(x,3,0xff);            xy_Write(x,4,0xff);            xy_Write(x,5,0xff);            xy_Write(x,6,0xff);            xy_Write(x,7,0xff);  }     主程序.c /********************************************************************************************** 12864液晶屏上显示"南京绝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025-84532868 开发板欢迎使用","0~9",刷新后重显。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12864.h" #include"zifulib.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drd=P3^7;                          //IO口定义 sbit adwr=P3^6; sbit cs=P2^5; unsigned adval; /*********************************************************** 功能: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 日期: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int temp;         while(count--)         {                 for(temp=5000;temp;temp--)                         ;         } }   void adc()                //        主程序 {   //********************* 启动adc0804 **********************//     adrd=1;    cs=0;    adwr=1;       adwr=0;    _nop_();    adwr=1;                    //********************* 读取adc0804 **********************//                     DelayMs(1);          cs=0;      adrd=0;                   //重新打开有AD片选信号锁存器的锁存端      adval=P1;                    //同时把AD的值送八个发光二极显示     } /************************************* 显示公司名称,电话等信息 *************************************/ /*void Dis_Information(void) {         whiteword(16,0,nan);//南         whiteword(32,0,jing);//京         whiteword(48,0,jue);//绝     whiteword(64,0,miao);//妙         whiteword(80,0,ke);//科         whiteword(96,0,ji);//技          whiteword(16,2,fa);//发         whiteword(32,2,zhan);//展         whiteword(48,2,you);//有     whiteword(64,2,xian);//限         whiteword(80,2,gong);//公         whiteword(96,2,si);//司                  WhiteWord_Com(16,4,16,8,shuzi[0]);//0         WhiteWord_Com(24,4,16,8,shuzi[2]);//2         WhiteWord_Com(32,4,16,8,shuzi[5]);//5         //WhiteWord_Com(40,4,16,8,heng);//-         WhiteWord_Com(48,4,16,8,shuzi[8]);//8         WhiteWord_Com(56,4,16,8,shuzi[4]);//4         WhiteWord_Com(64,4,16,8,shuzi[5]);//5         WhiteWord_Com(72,4,16,8,shuzi[3]);//3         WhiteWord_Com(80,4,16,8,shuzi[2]);//2         WhiteWord_Com(86,4,16,8,shuzi[8]);//8         WhiteWord_Com(92,4,16,8,shuzi[6]);//6         WhiteWord_Com(100,4,16,8,shuzi[8]);//8           whiteword(16,6,kai);//开         whiteword(32,6,fa);//发         whiteword(48,6,ban);//板          whiteword(64,6,huan);//欢         whiteword(80,6,ying);//迎         whiteword(96,6,shi);//使     whiteword(112,6,yong);//用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i,k;//x绘图坐标         xdata unsigned char y[128];//每个x对应的y坐标         float x_float;         //unsigned x_move;//图像向右移动         //unsigned char i,j;         //DelayMs(1);//如果上电速度过快,可做适当延时,以等待LCD完成复位           LcdReset();                  //DelayMs(1);//可做适当延时,以等待LCD初始化完成         whiteword(48,0,xin);         whiteword(64,0,dian);          whiteword(80,0,tu);         whiteword(96,0,yi);     DelayMs(50);         while(1)         {                  for(k=0;k<128;k++)                 {                    x_float=2*3.14*k/32;                    y[0]=sin(x_float);//画出sin正弦波形                    for(i=128;i>0;i--)//实现波形的移动                         {                                 y[i]=y[i-1];                                 }                         Clr_All_Lcd();                                 for(x=0;x<128;x++)                         {                                 Drawing_dot(x,20+y[x]);                                                          }                                             }          //        adc();                                   //y=adval/2;                 /*LcmPutDots(15,2, 0xff);//                 DelayMs(50);                 Clr_All_Lcd();                 Dis_Information();//显示公司信息                 DelayMs(100);                 Clr_All_Lcd();         for(j=0;j<4;j++)                 {                         for(i=0;i<10;i++)                         {                                 WhiteWord_Com((i+j)*8+j,j*2,16,8,shuzi[i]);                         }                         DelayMs(10);                         Clr_All_Lcd();                 }                 DelayMs(10);                 Clr_All_Lcd();*/         } }  字库文件.h  #ifndef __ZIFULIB_H__ #define __ZIFULIB_H__ /**************************************************** *****************************************************/  //******心 code unsigned char xin[2][16]={ 0x00,0x00,0x80,0x00,0x00,0xE0,0x02,0x04,0x18,0x00,0x00,0x00,0x40,0x80,0x00,0x00, 0x10,0x0C,0x03,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40,0x78,0x00,0x01,0x0E,0x00 };  //******电 code unsigned char dian[2][16]={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 };  //******图 code unsigned char tu[2][16]={ 0x00,0xFE,0x02,0x42,0x22,0x32,0x5E,0x92,0x52,0x32,0x1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42,0x42,0x42,0x51,0x55,0x64,0x69,0x41,0x42,0x42,0x42,0xFF,0x00,0x00 };  //******仪 code unsigned char yi[2][16]={ 0x00,0x80,0x60,0xF8,0x07,0x00,0x1C,0xE0,0x01,0x06,0x00,0xE0,0x1E,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80,0x40,0x20,0x13,0x0C,0x13,0x20,0x40,0x80,0x80,0x00 }; /*************************** 阿拉伯数字 ***************************/ code unsigned char shuzi[10][16]={ /*--  文字:  0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F0,0x08,0x08,0x18,0xE0,0x00,0x00,0x00,0x0F,0x1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1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0,0x00,0x00,0x00,  /*--  文字:  2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08,0x08,0x08,0xF8,0x00,0x00,0x00,0x00,0x18,0x14,0x13,0x10,0x08,0x00,  /*--  文字:  3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10,0x08,0x88,0x78,0x00,0x00,0x00,0x00,0x1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4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3,0x02,0x02,0x02,0x1F,0x02,0x00,  /*--  文字:  5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70,0x48,0xC8,0x88,0x00,0x00,0x00,0x10,0x10,0x20,0x10,0x0F,0x00,0x00,  /*--  文字:  6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E0,0x90,0x88,0x80,0x00,0x00,0x00,0x07,0x18,0x20,0x20,0x19,0x06,0x00,  /*--  文字:  7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08,0x08,0x88,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7,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78,0x88,0x88,0x78,0x00,0x00,0x00,0x0C,0x12,0x21,0x21,0x1E,0x00,0x00,  /*--  文字:  9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60,0x98,0x08,0x08,0xF8,0xC0,0x00,0x00,0x00,0x21,0x12,0x09,0x07,0x00,0x0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