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源代码

楼主(2018-11-15):
大家想学步进电机用stm32控制步进电机可以借鉴下啊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misc.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ZhengZhuan(u16 tt);
void FanZhuan(u16 tt);
void delay_ms(u16 nms);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设置及外设时钟使能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读取PC5管脚的输入状态         K1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5) == Bit_RESET)
        {
                ZhengZhuan(5);//高速
        }

        //读取PC5管脚的输入状态           K2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 == Bit_RESET)
        {
                FanZhuan(5);//高速
        }

        //读取PC2管脚的输入状态            K3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2) == Bit_RESET)
        {
                ZhengZhuan(10);//低速
        }

        //读取PC3管脚的输入状态            K4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3) == Bit_RESET)
        {
                FanZhuan(10);//低速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外设时钟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

/****************************************************************************
* 名    称: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LED控制口线及键盘设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端口配置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D3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D6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D12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PE4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PC5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C1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C2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C3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端口
}
//电机正转函数
void ZhengZhuan(u16 tt)
{
            //110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011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001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100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
//电机反转函数
void FanZhuan(u16 tt)
{
          //100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001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011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110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delay_ms(tt);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000*nms;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网友A(2020-07-03):
怎么接线的

网友B:
按程序烧录电机怎么不转呢,已经共地,接线应该也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