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8单片机与光相关的毕设能做什么?求教

楼主(2018-11-15):
想用STM32\8单片机做与光相关的毕设,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参考学习吗?有差不多的可以看看吗?

网友A:
单片机控制彩色LED灯条亮灭和电机转动,LED灯在转动的过程中构成展示图像,视觉上有裸眼3D效果。很多展会上都会挂这么个东西来吸引人,挺有意思的。

网友B:
楼主是光电专业的?使用SYM32自然是为了速度,有了高速的处理核心,又要做和光相关的,我想,光通信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可见光通信或者激光通信都是可行的。
要是随便做做,音乐频谱、光立方之类的就行了。
设法做的高大上一点,例如用光立方实时3D扫描显示。
中档一点的和就和图像处理靠一靠,面部识别啦,车牌识别啦...
要是敢想,你可以考虑用STM32做一个光猫(理论上应该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光电专业的?使用SYM32自然是为了速度,有了高速的处理核心,又要做和光相关的,我想,光通信是一个 ...

毕设要求与光相关,不能用51,想着用单片机会不会简单点,或者不用单片机,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C:
可见光通信,灯光用来照明和给手机提供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毕设要求与光相关,不能用51,想着用单片机会不会简单点,或者不用单片机,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建议就是我上一帖子中说的那几方面,毕竟不知道楼主的水平和野心,想要做出什么层次的设计。

网友D:
可以做光纤通信

网友E:
可以用32做数控电源用PID算法补偿精确控制,还可以做指纹锁加键盘加WiFi总的用操作系统。

网友E:
可以用32做数控电源用PID算法精确控制,还可以用指纹头,WiFi,键盘加上操作系统做指纹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