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片内RAM和片外RAM数据传送实验报告

楼主:
实验一   数据传送
一、实验目的
1.进一步熟悉仿真器的使用方法。
2.练习设计简单的程序。
3.掌握8051片内RAM和片外RAM的数据传送方法,从而了解这两部分存贮器的特点。

二、实验内容
将8051内部RAM 40H~4FH置初值00H~0FH,然后将40H~4FH内容传送到外部RAM的4800H~480FH,再将4800H~480FH传回内部RAM的50H~5FH。设置断点B1、B2、B3每运行到断点时检查相应的CPU现场和存贮单元的内容。

三、实验准备
1、认真阅读本实验指导。
2、读懂下面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char data *p40 ,*p50 ;
char xdata *p4800;
char i, j, k;
void main( )
{
  p40=0x40;
  p50=0x50;
  p4800=0x4800;
  for(i=0;i<16;i++)
   {
   *p40=i;
   p40=p40+1;
}
//B1
p40=0x40;
for(j=0;j<16;j++)
   {
*p4800=*p40;
p40=p40+1;
p4800=p4800+1;
}

//    B2
  p4800=0x4800;
for(k=0;k<16;k++)
   {
*p50=*p4800;
p50=p50+1;
p4800=p4800+1;
} }
//B3
    3、画出如下要测的数据表格:

四、实验步骤
1、向机器输入程序。
2、运行程序至第一个断点B1,检查40H~0FH单元内容及指针p40的内容。
3、运行程序至第二个断点B2,检查4800H~480FH单元内容及指针p40,p4800的内容。
4、运行程序至第三个断点B3,检查50H~5FH单元内容及累加器及指针p50的内容。

五、实验报告要求
1、写出C语言源程序和对应的汇编语言指令及注解的程序清单。
   126: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127:
   128:                 RSEG    ?C_C51STARTUP
   129:
   130: STARTUP1:
   131:
   132: IF IDATALEN <> 0
C:0x0000    020889   LJMP     STARTUP1(C:0889)
6: void main( )
     7: {
     8:   p40=0x40;
C:0x0800    750A40   MOV      p40(0x0A),#0x40
     9:   p50=0x50;
C:0x0803    750B00   MOV      p50(0x0B),#0x00
C:0x0806    750C00   MOV      0x0C,#0x00
C:0x0809    750D50   MOV      0x0D,#0x50
    10:   p4800=0x4800;
C:0x080C    750848   MOV      p4800(0x08),#0x48
C:0x080F    750900   MOV      0x09,#0x00
    11:   for(i=0;i<16;i++)
C:0x0812    E4       CLR      A
C:0x0813    F50E     MOV      i(0x0E),A
    12:    {
    13:    *p40=i;
C:0x0815    A80A     MOV      R0,p40(0x0A)
C:0x0817    A60E     MOV      @R0,i(0x0E)
    14:    p40=p40+1;
C:0x0819    050A     INC      p40(0x0A)
    15: }
    16: //B1
C:0x081B    050E     INC      i(0x0E)
C:0x081D    E50E     MOV      A,i(0x0E)
C:0x081F    B410F3   CJNE     A,#k(0x10),C:0815
    17:  p40=0x40;
C:0x0822    750A40   MOV      p40(0x0A),#0x40
    18: for(j=0;j<16;j++)
C:0x0825    E4       CLR      A
C:0x0826    F50F     MOV      j(0x0F),A
    19:    {
    20: *p4800=*p40;
C:0x0828    A80A     MOV      R0,p40(0x0A)
C:0x082A    E6       MOV      A,@R0
C:0x082B    850982   MOV      DPL(0x82),0x09
C:0x082E    850883   MOV      DPH(0x83),p4800(0x08)
C:0x0831    F0       MOVX     @DPTR,A
    21: p40=p40+1;
C:0x0832    050A     INC      p40(0x0A)
    22: p4800=p4800+1;
C:0x0834    0509     INC      0x09
C:0x0836    E509     MOV      A,0x09
C:0x0838    7002     JNZ      C:083C
C:0x083A    0508     INC      p4800(0x08)
    23: }
    24:
    25: //      B2
C:0x083C    050F     INC      j(0x0F)
C:0x083E    E50F     MOV      A,j(0x0F)
C:0x0840    B410E5   CJNE     A,#k(0x10),C:0828
    26:   p4800=0x4800;
C:0x0843    750848   MOV      p4800(0x08),#0x48
C:0x0846    750900   MOV      0x09,#0x00
    27: for(k=0;k<16;k++)
C:0x0849    E4       CLR      A
C:0x084A    F510     MOV      k(0x10),A
    28:    {
    29: *p50=*p4800;
C:0x084C    850982   MOV      DPL(0x82),0x09
C:0x084F    850883   MOV      DPH(0x83),p4800(0x08)
C:0x0852    E0       MOVX     A,@DPTR
C:0x0853    AB0B     MOV      R3,p50(0x0B)
C:0x0855    AA0C     MOV      R2,0x0C
C:0x0857    A90D     MOV      R1,0x0D
C:0x0859    120877   LCALL    C?CSTPTR(C:0877)
    30: p50=p50+1;
C:0x085C    7401     MOV      A,#0x01
C:0x085E    250D     ADD      A,0x0D
C:0x0860    F50D     MOV      0x0D,A
C:0x0862    E4       CLR      A
C:0x0863    350C     ADDC     A,0x0C
C:0x0865    F50C     MOV      0x0C,A
    31: p4800=p4800+1;
C:0x0867    0509     INC      0x09
C:0x0869    E509     MOV      A,0x09
C:0x086B    7002     JNZ      C:086F
C:0x086D    0508     INC      p4800(0x08)
    32: } }
C:0x086F    0510     INC      k(0x10)
C:0x0871    E510     MOV      A,k(0x10)
C:0x0873    B410D6   CJNE     A,#k(0x10),C:084C
C:0x0876    22       RET
                 C?CSTPTR:
C:0x0877    BB0106   CJNE     R3,#0x01,C:0880
C:0x087A    8982     MOV      DPL(0x82),R1
C:0x087C    8A83     MOV      DPH(0x83),R2
C:0x087E    F0       MOVX     @DPTR,A
C:0x087F    22       RET
C:0x0880    5002     JNC      C:0884
C:0x0882    F7       MOV      @R1,A
C:0x0883    22       RET
C:0x0884    BBFE01   CJNE     R3,#0xFE,C:0888
C:0x0887    F3       MOVX     @R1,A
C:0x0888    22       RET
   133:                 MOV     R0,#IDATALEN - 1
C:0x0889    787F     MOV      R0,#0x7F
   134:                 CLR     A
C:0x088B    E4       CLR      A
   135: IDATALOOP:      MOV     @R0,A
C:0x088C    F6       MOV      @R0,A
   136:                 DJNZ    R0,IDATALOOP
C:0x088D    D8FD     DJNZ     R0,IDATALOOP(C:088C)
   185:                 MOV     SP,#?STACK-1
   186:
   187: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188: ;<h> Code Banking
   189: ; <q> Select Bank 0 for L51_BANK.A51 Mode 4
   190: #if 0
   191: ;     <i> Initialize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when using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192: EXTRN CODE (?B_SWITCH0)
   193: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194: #endif
   195: ;</h>
C:0x088F    758110   MOV      SP(0x81),#k(0x10)
   196:                 LJMP    ?C_START
C:0x0892    020800   LJMP     main(C:0800)

2、将测得的数据填入表格,并和理论分析的结果相比较。
答:通过实验结果可以发现本次实验的理论分析结果与实际实验结果相同

3、说明8031CPU对内部存贮器和外部扩展RAM存贮器各有哪些寻址方式?
答:8031CPU对内部存贮器可用立即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对外部扩展RAM存贮器只有寄存器间接寻址。

4、如果要读外部程序存储器0x4800中的内容,该如何访问?
答:访问片外数据存储区比访问片内数据存储区慢,因为访问片外数据存储区要通过数据指针加载地址来间接寻址访问的。C51提供两种不同的数据存储类型xdata和pdata来访问片外数据存储区。所以要读外部程序存储器0x4800中的内容只要将数据存储类型定义成xdata就可以访问了。

5.实验心得。
       通过第一次的实验,我学会了对keil的基本利用,我们首先要新建一个工程,然后选择型号,再新建一个File,将自己的程序写进去,然后点击保存,要注意的是保存成xxx.c的格式,然后鼠标右键点击右侧的Targe1,选择第一项在,在output一栏生成hxe文件,最后将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去,点击运行,观察程序是否有错误,通过debug,在view一栏找到disassembly windows可以翻译成汇编语言,在memory windows和watch&call stack windows这里可以找到本次实验的结果。这是对keil最简单的运用了,还有更多的需要去学习,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