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测液位问题

楼主(2018-11-15):
这是具体C语言文字,问下    S=(time*1.87)/10;  这是怎么转换计算的,而且现在液晶显示屏显示的S是传感器到液位的距离,怎么填写C语言转换成为液位的液面高度。急急急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sbit  RX = P3^6;
sbit  TX = P3^7;

sbit LED = P2^0;
sbit SPEAK = P2^1;
sbit Motor = P2^2;

sbit KEY1 = P1^3;
sbit KEY2 = P1^4;
sbit KEY3 = P1^5;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int S=0;
unsigned int SET_H=100,SET_L=1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Table[3],Table1[5];
unsigned char KEY_flag=0;
//?óê±oˉ
void Delay_ms(int jj)
{
        int ii;
        while(jj--)
                for(ii=0;ii<116;ii++);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
         if((S>=700)||flag==1)
         {
          flag=0;
         }
         else
         {
          Table1[0]= S/1000+0X30;
          Table1[1]= S/100%10+0X30;
          Table1[2]= S/10/10+0X30;
          Table1[3]= '.';
          Table1[4]= S%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8,Table1,5);
        }
}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_Disp_ZF(0x80,"  Now S:     CM ",16);

    LCD1602_Disp_ZF(0x80+0X40,"Set H:    L:    ",16);
        TMOD=0x11;
        TH0=0;
        TL0=0;
        TH1=0xf8;
        TL1=0x30;
        ET0=1;
        ET1=1;
        TR1=1;
        EA=1;
        EA=0;
        ///SET_H = ISP_READ(0x2c00)*256+ISP_READ(0x2c01);//?áè?′?′¢μ?×?′ó?μ

        EA=1;
        while(1)
        {
                while(!RX);
                TR0=1;
                while(RX);
                TR0=0;
                Conut();
                /////////////////////////////////////
                if((S/10>SET_H)||(S/10<SET_L))
                {
                        LED=0;SPEAK=0;
                }
                else
                {
                        LED=1;SPEAK=1;
                }
                ////////////////////////////////
                if((S/10>SET_H))
                {
                        Motor=0;
                }
                else
                {
                        Motor=1;
                }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KEY_flag++;

                        }
                        while(!KEY1);
                }
                if(!KEY2)
                {
                        Delay_ms(10);
                        if(!KEY2)
                        {
                                if(KEY_flag%2==0)SET_H++;
                                if(KEY_flag%2==1)SET_L++;
                        }
                }
                if(!KEY3)
                {
                        Delay_ms(10);
                        if(!KEY3)
                        {
                                if(KEY_flag%2==0)SET_H--;
                                if(KEY_flag%2==1)SET_L--;
                        }
                }
          Table[0]= SET_H/100+0X30;
          Table[1]= SET_H%100/10+0X30;
          Table[2]= SET_H%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6+0x40,Table,3);
          Table[0]= SET_L/100+0X30;
          Table[1]= SET_L%100/10+0X30;
          Table[2]= SET_L%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C+0x40,Table,3);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
    flag=1;
  }
/********************************************************/
   void  zd3()  interrupt 3
  {
         TH1=0xf8;
         TL1=0x30;
         timer++;
         if(timer>=100)
         {
          timer=0;
          TX=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网友A:
第一个问题:S是表示超声波传感器到障碍物的距离,声波通常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340m/s,超声波在发射、反射回来,所以要除以2,time是单片机的定时脉冲次数,不同的单片机,这个次数表达的时间不一样(不知道你用的单片机晶振是多少),以STC89C52单片机为例,晶振12M,定时器频率为主频的12分频,为1M,即定时器一个脉冲1us=0.000001s,这样就可以用高中物理知识来计算距离:S=vt=340*time/2。此时S的单位是米m,可以换成mm,就要乘1000,现在就是你给出的公式了,即你给出的公式得出的距离是以mm为单位的距离。至于为什么我说的是time*1.7/10,而你的公式是1.87,这就是对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的补偿了,不同温度下声波传播速度不一样,即空气密度大时,传播速度快,所以不是一个定值。(复习高初中的物理,真的意思)。
第二个问题:又用高中物理中的运动学知识吧(其实是常识),你的超声波传感器到装水容器的底部有多远,我们设为H,现在得超声波传感器到水面的距离S,那么,水深就是H-S嘛。哈哈哈,好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S是表示超声波传感器到障碍物的距离,声波通常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340m/s,超声波在发射、反射 ...

大佬谢谢前面都看懂了,可是第二个问题,我在用Proteus进行仿真时, S=(time*1.87)/10;     ,假设传感器到容器低400,我直接变为S=400-(time*1.87)/10; 好像无法显示,是下面IF函数的问题吗,也没有S>700呀,我重新设定一个变量X=H-S也不行。为什么急急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S是表示超声波传感器到障碍物的距离,声波通常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340m/s,超声波在发射、反射 ...

Table1[0]= S/1000+0X30;
          Table1[1]= S/100%10+0X30;
          Table1[2]= S/10/10+0X30;
          Table1[3]= '.';
          Table1[4]= S%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8,Table1,5); 大佬这个取百十个位好像是错误的格式,我改成Table1[0]= S/100+0X30;        //ÏÔê¾μ±Ç°Öμ
          Table1[1]= S/10%10+0X30;        //ÏÔê¾μ±Ç°Öμ
          Table1[2]= S%10+0X30;        //ÏÔê¾μ±Ç°Öμ
          Table1[3]= '.';                        //ÏÔê¾μ±Ç°Öμ
          Table1[4]= S%10+0X30;           //ÏÔê¾μ±Ç°Öμ
          LCD1602_Disp_ZF(0x88,Table1,5); //ÏÔê¾μ±Ç°Öμ 好像可以了正常仿真的,但是仿真时S数据好像会上下浮动,我用的是脉冲信号来模拟超声波侧位的,大佬知道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