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土壤湿度实时监测器的制作 附源码+原理图

楼主(2018-11-15):
本文设计的是基于单片机STM32F103CBT6的土壤湿度检测系统,主要以广泛应用的土壤湿度传感器YL-69作为温度和湿度的检测,该仪器具有测量精度较高、硬件电路简单、并能很好的进行显示,可测试不同土壤环境湿度的特点。
单片机是系统的控制核心,所以单片机的性能关系到整个系统的好坏。因此单片机的选择,对所设计系统的实现以及功能的扩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次设计是以STM32F103CBT6单片机为核心,配合土壤湿度传感器YL-69,IIC OLED显示器以及按键和蜂鸣器组成的湿度检测系统,通过传感器检测环境中的湿度的变化,可以接收所测土壤环境的湿度信号,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传输,再通过IIC OLED显示器显示湿度,实时监控环境的湿度数据。

硬件方面:
1、系统结构框图

2、土壤湿度传感器简介:湿度的采集可以用湿度传感器来实现。将湿度传感器看作可调变阻器,当湿度传感器采集到湿度时,电阻值发生变化,湿度最小时的电阻值为 10K,湿度最大时为0.1Ω。 变化的幅度是根据湿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湿度大小而定。随着电阻值的变化,电路的输出电压也跟着变化。调节电阻值的大小,可得到想要的电压,满足电路的需求。此次设计采用的是土壤湿度传感器YL-69

土壤湿度传感器原理图

3、土壤湿度传感器特性:(1)   土壤湿度传感器YL-69,表面采用镀镍处理,有加宽的感应面积,可以提高导电性能 ,防止接触土壤容易生锈的问题,延长使用寿命;(2)   采用三线制,接线简单,只需把VCC外接3.3V-5V电压,GND外接数字地,AO“小板模拟量输出接口”接到单片机即可;3)   比较器采用LM393芯片,工作稳定
软件方面:
1、系统软件流程框图

程序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ys.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float temp_avrg=0;
int temp_LL=40;
int shidu;
int num;
int num_adj=1;
int j=0;
int times;
float total=0;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Led_Init();

        uart_init(9600);
        Adc_Init();

        EXTIX_Init();

        BEEP_Init();
}

void OLED_Show(void)
{
        unsigned char i;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MP2[];
        OLED_CLS();
        OLED_DrawBMP(0,0,128,8,(unsigned char *)BMP2);

        for(i=10;i<14;i++)
                OLED_ShowCN(0,2*(i-10),i);

        for(i=14;i<18;i++)
                OLED_ShowCN(112,2*(i-14),i);

        DelayMs(2500);
        OLED_CLS();

        for(i=0;i<4;i++)
                OLED_ShowCN(31+i*16,1,i);

        for(i=18;i<21;i++)
                OLED_ShowCN(39+(i-18)*16,5,i);

        DelayMs(1500);
        OLED_CLS();

        for(i=4;i<10;i++)
                OLED_ShowCN(14+(i-4)*16,0,i);

        for(i=6;i<8;i++)
                OLED_ShowCN(0+(i-6)*16,3,i);

        OLED_ShowStr(36,4,":",1);
        OLED_ShowStr(90,4,"%",1);

        for(i=6;i<8;i++)
                OLED_ShowCN(0+(i-6)*16,6,i);
        for(i=21;i<23;i++)
                OLED_ShowCN(32+(i-21)*16,6,i);

        OLED_ShowStr(70,7,":",1);
        OLED_ShowStr(110,7,"%",1);
        OLED_ShowNum(75,7,temp_LL,1);
int main(void)
{
        num=50;
         Hardware_Init();
        printf("\r\n³õʼ»¯Íê³É\r\n");
        OLED_Show();

         while(1)
        {
                 Get_Adc_Average(1,10);
                DelayMs(500);

                if(shidu>10000)
                        shidu=10000;

                if(shidu<0)
                        shidu=0;

                OLED_ShowNum(60,4,shidu%100,1);
                OLED_ShowNum(40,4,shidu/100,1);
                OLED_ShowStr(64,4,".",1);

                if(shidu/100<temp_LL)
                {
                        BEEP=0;
                        DelayMs(500);
                        BEEP=1;
                        DelayMs(500);

                }
         }
}

/*AD转化处理*/
u16  Get_Adc(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ch,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Ms(1);
        }
        temp_avrg=temp_val/times;
        shidu=(4092-temp_avrg)/3292*10000;

        return temp_avrg;
}

第一次发帖,多有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来和多多包涵,谢谢!
附件在一楼下载

楼主:
最近有点忙,现在才看到大家的评论,不好意思。整个工程文件都在这了,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改吧。

工程文件

网友A:
请问我下载了这个压缩包,用keil5 打开,里面没有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下载了这个压缩包,用keil5 打开,里面没有东西?

同问,我也是,路径不对,不能用keil5打开编译

网友B:
可否把core等文件夹也发出来,否则不能用啊

网友B:
可不可以把整个文件夹发出来,谢谢

网友C:
怎么打开什么也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把整个文件夹发出来,谢谢

我也是这么想的   路径错误   这个东西真的不错想法也好

网友D:
那个题主的资料很好  但是一些库函数没发出来啊  我解压后发现那个文件夹里  近乎是空的

网友E:
楼主,能否把整个工程都发出来   我用keil5打开后 发现好多源文件都没有

网友F:
用keil5打开后 发现好多源文件都没有

网友G(2019-04-19):
土壤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H(2019-06-03):
引用 楼主:
最近有点忙,现在才看到大家的评论,不好意思。整个工程文件都在这了,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改吧。

你好  下载下来不是测土壤温湿度的啊,能给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I(2019-07-16):
引用 楼主:
最近有点忙,现在才看到大家的评论,不好意思。整个工程文件都在这了,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改吧。

棒棒的

网友J:
借鉴一下。。

网友K:
能否把整个电路发出来?

网友L(2019-10-17):
引用 网友H:
你好  下载下来不是测土壤温湿度的啊,能给详细讲解一下吗

这个是超声波测距吧

网友M(2022-01-11):
请问(4092-temp_avrg)/3292*10000公式怎么得来的?

网友N(2022-04-04):
引用 网友M:
请问(4092-temp_avrg)/3292*10000公式怎么得来的?

同问,有理解的没

网友O(2022-12-30):
请问有没有代码包和pro工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