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一直在闪烁?

楼主(2018-11-15):
        初学者 弄了一个60分钟倒计时,为什么 数码管一直在闪烁、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1000ms();
void Delay5ms();
char tem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main (void)
{
char i = 10;
char shi = 5;
char bai = 9;
char qian = 5;
while(1)
{
P2 = temp[i--];
Delay1000ms();
if(i<0)i=9,shi--;
if(shi<0)shi=5,bai--;
if(bai<0)bai=9,qian--;
if(qian<0)i=0,shi=0,bai=0,qian=0;

{
  P3_2 = 1;
  P3_3 = 1;
  P3_4 = 1;
  P2 = temp[qian];
  P3_1 = 0;
  Delay5ms();
  P3_1 = 1;
  P3_3 = 1;
  P3_4 = 1;
  P2 = temp[bai];
  P3_2 = 0;
  Delay5ms();
  P3_1 = 1;
  P3_2 = 1;
  P3_4 = 1;
  P2 = temp[shi];
  P3_3 = 0;
  Delay5ms();
  P3_1 = 1;
  P3_2 = 1;
  P3_3 = 1;
  P2 = temp[i];
  P3_4 = 0;
  Delay5ms();
}
}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9;
j = 24;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因为你在15行设了“Delay1000ms();”1秒延时。

网友B:
延时问题,调一下延时

网友C:
是的,延时时间过长,在人眼可视范围内就变成闪烁了

网友D:
延时太长,把延时调到人眼能识别的40ms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E:
Delay1000ms延迟时间太长,我把12行的while语句里的内容改了一下,你试一下:

网友E:
Delay1000ms()延迟时间太长,我把第12行的while语句中的内容改了一下,Delay1000ms()那段语句就不用要了,你试一下:
while(1)
{
         for(j=10;j>0;j--)
         {
          for(i=25000;i>0;i--)
          {
     P2 = temp[10-j];
                 if(j<1)shi--;
     if(shi<0)shi=5,bai--;
     if(bai<0)bai=9,qian--;
     if(qian<0)i=0,shi=0,bai=0,qian=0;

    {
      P3_2 = 1;
      P3_3 = 1;
      P3_4 = 1;
      P2 = temp[qian];
      P3_1 = 0;
      Delay5ms();
      P3_1 = 1;
      P3_3 = 1;
      P3_4 = 1;
      P2 = temp[bai];
      P3_2 = 0;
      Delay5ms();
      P3_1 = 1;
      P3_2 = 1;
      P3_4 = 1;
      P2 = temp[shi];
      P3_3 = 0;
      Delay5ms();
      P3_1 = 1;
      P3_2 = 1;
      P3_3 = 1;
      P2 = temp[i];
      P3_4 = 0;
      Delay5ms();
    }
   }
  }
}
}

网友E:
引用 网友E:
Delay1000ms()延迟时间太长,我把第12行的while语句中的内容改了一下,Delay1000ms()那段语句就不用要了, ...

第8行改为   char  i , j ;

网友F:
视觉停留效果,延时不要太长,二三十的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G:
缩短延时到肉眼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