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2C总线 k=(k>>1)|sda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8-11-15):
uchar read_byte()//读取数据
{
请教前辈们个问题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返回值函数
}
k=(k>>1)|sda该怎么理解呢?向各位大神请教,这个是I2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的函数

网友A: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到底是往哪边移?

网友B:
k=(k<<1)|sda;,先把k左移一位然后跟sda相或,结果放到k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1;
                        delay();
                        k=(k

左移一位 然后或

楼主:
我可以理解将K左移一位的值跟这个sda进行或 假如k为0 sda=1;相或为1;当k再次位移时k的低位补0 sda=0时,相或时还是0,即两次产生的值为10 对吗?

网友C:
例如:你传送11010010这个字节,一共8位,你需要一位一位的传送,k变量初始为00000000,和KDA进行位或运算得11010010,传送回k,得到字节1101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你传送11010010这个字节,一共8位,你需要一位一位的传送,k变量初始为00000000,和KDA进行位或运算 ...

00000000|11010010  k每左移一位最对位补0 再和我要传输最高的值相或对吗?非常感谢您

网友D(2018-12-24):
引用 楼主:
00000000|11010010  k每左移一位最对位补0 再和我要传输最高的值相或对吗?非常感谢您

这个要循环8次  那第二次K是多少呢?    大神们请赐教!!!

网友E:
无论k的初值是什么,经过8此左移操作后,k的8位数据都和SDA的输出数据位相与运算了,也就是循环8次取了SDA的值。
如果你右移,每次SDA的赋值都别下一次覆盖,最后k的值就只有SDA最后一次的位移赋值了。
详情,请参考移位赋值的原则。这是C语言的内容。跟51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