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clude "led.h"

楼主: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sys.h"
- #include "usart.h"
- int main(void)
- {
- u16 t;
- u16 len;
- u16 times=0;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 while(1)
- {
- if(USART_RX_STA&0x8000)
- {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 USART_RX_STA=0;
- }else
- {
- times++;
- if(times%5000==0)
- {
- printf("\r\n战舰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delay_ms(10);
- }
- }
- }

实验4 串口实验.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