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用74HC573和ULN2803、74HC138和74HC595有啥区别?

楼主(2018-11-16):
(无正文)

网友A:
74HC595和74HC138的区别在于:
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74HC595是8位移位寄存器,只有一个常规输入端,其他两个是置位端和脉冲输入端,有四个输出端;74HC138是3线- 8线译码器,有三个常规输入端,其他都是置位输入端,有八个输出端。
移位寄存器是一种在若干相同时间脉冲下工作的以触发器为基础的器件,数据以并行或串行的方式输入到该器件中,然后每个时间脉冲依次向左或右移动一个比特,在输出端进行输出。3-8译码器则是把三位二进制的输入,翻译成一个八位的二进制输出的数字电路。

网友B:
补数字电路的课,查四者的手册。

楼主:
点阵可以用74HC573和ULN2803吗?手中有这个

网友C:
138与595是完全不一样的数字电路,看样子你还需补补数电基础。先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1516-5)机械工业出版社 《数字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978-7-111-21517-2)机械工业出版社。后书是前书的配套教材,但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D(2020-03-04):
看来我也要补数模基础

网友E:
74HC573是锁存器,2803是达林顿阵列,138是3-8译码器,595是移位寄存器,四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功能。点阵驱动一般是扫描的形式,这四个配合着可以实现。需要注意2803是OC输出,所以接LED的阴极。573 138 595,基本都可以实现IO的扩展。点阵的控制引脚太多,单片机IO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