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模拟交通灯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X_LED2=P2^3;
sbit        DX_LED1=P2^2;
sbit        NB_LED2=P2^1;
sbit        NB_LED1=P2^0;

sbit    NB_Yellow=P1^6;
sbit    DX_Yellow=P1^2;
sbit    DX_Red=P1^3;
sbit    NB_Red=P1^7;
bit     Flag_SN_Yellow;
bit     Flag_EW_Yellow;
char        Time_EW;
char        Time_SN;
sbit    key0=P3^0;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led1=P3^1;
sbit    led2=P3^4;
sbit    led3=P3^5;
sbit    led4=P2^6;
sbit    led5=P2^7;
uchar EW=60,SN=40,EWL=19,SNL=19;
uchar EW1=60,SN1=40,EWL1=19,SNL1=19;
u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S[6]={0X28,0X18,0X48,0X82,0X84,0X81};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i;
                i=a;
                while(i--){;} */
        uchar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void)
{
                char h,l;
                h=Time_EW/10;
                l=Time_EW%10;

              P0=table[l];
                DX_LED2=1;
                Delay(2);
                DX_LED2=0;

            P0=table[h];
                DX_LED1=1;
                Delay(2);
                DX_LED1=0;

                h=Time_SN/10;
                l=Time_SN%10;
                P0=table[l];
            NB_LED2=1;
                Delay(2);
                NB_LED2=0;
            P0=table[h];
                NB_LED1=1;
                Delay(2);
                NB_LED1=0;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IT0=1;
        EX0=1;
        PX0=1;

        IT1=1;
        EX1=1;
        PX1=1;

    ET1=1;
        PT1=1;
        TR1=1;

        led1=0;led3=0;
        led2=0;led4=0;led5=0;
   while(1)
   {
        Time_EW=EW;
        Time_SN=SN;
        while(Time_SN>=5)
        {P1=S[0];         //南北通行,东西红灯
        Display();}
        P1=0x00;
        while(Time_SN>=0)
        {Flag_SN_Yellow=1;
        DX_Red=1;Display();}
    Flag_SN_Yellow=0;
         Time_SN=SNL;
         while(Time_SN>=5)
        {P1=S[1];Display();} //南北左拐,东西红灯
    while(Time_SN>=0)
        {Flag_SN_Yellow=1;
        DX_Red=1;Display();}
    Flag_SN_Yellow=0;

        Time_EW=SN;
        Time_SN=EW;
        while(Time_EW>=5)
        { P1=S[3];//东西通行,南北红灯
        Display();}
    P1=0x00;
        while(Time_EW>=0)
        {Flag_EW_Yellow=1;
        NB_Red=1;Display();}
    Flag_EW_Yellow=0;
        Time_EW=EWL;
        while(Time_SN>=5)
        {P1=S[5];Display();} //东西左拐,南北红灯
        while(Time_EW>=0)
        {Flag_EW_Yellow=1;
        NB_Red=1;Display();}
    Flag_EW_Yellow=0;

        EW=EW1;
        SN=SN1;
        EWL=EWL1;
        SNL=SNL1;
        }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10)
        {
          if(Flag_SN_Yellow==1)
          {NB_Yellow=~NB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
          {DX_Yellow=~DX_Yellow;}
        }
        if(t==20)
        {
        Time_EW--;
        Time_SN--;
        if(Flag_SN_Yellow==1)
            {NB_Yellow=~NB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
            {DX_Yellow=~DX_Yellow;}
        t=0;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此处按键按下,数码管端口会被阻塞,当然,这也是我要的结果以便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
          TR0=0;
          P2=0x00;
          P1=0x88;
          led1=1;
          while(!key0);
          TR0=1;led1=0;
        }
  }
}
void ext0() interrupt 0//这些外部中断以及定时器1的中断都设置了高优先级以打断定时器0,并保持数码管处于闭塞的状态
{
        if(key1==0)
        {
          P1=0x82;
          led2=1;
          while(!key1);
          P1=0x88;led2=0;
        }
}
void ext1() interrupt 2
{
   if(key2==0)
   {
    P1=0x28;
        led3=1;
        while(!key2);
        P1=0x88;led3=0;
   }
}

void T1_timer() interrupt 3
{
        if(key3==0)
        {
         P1=0x81;
         led4=1;
         while(!key3);
         P1=0x88;led4=0;
        }
        if(key4==0)
        {
         P1=0x18;
         led5=1;
         while(!key4);
         P1=0x88;led5=0;
        }
}//原理图中的非门其实没有必要连接,可以将显示代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不用非门了,先将位选端的电平拉低稍作软件延时后再拉高就可以了

网友A(2018-11-16):
引用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