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报警怎么在外不加三个按键在外部设置报警温度的上下线?

楼主(2018-11-16):
温度报警怎么在外不加三个按键在外部设置报警温度的上下线????具体的怎么写谁知道啊????下面是程序和电路图,在不改变电路前提提下怎么写啊????谁知道????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Dispaly(int temp);
void Alarm(int t);              //定义频率函数
int Ds18b20ReadTemp();

int Temp = 0;
unsigned char weix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四位共阳数码管段码
sbit DSPORT=P3^0;         //定义温度传感器端口
sbit LED1 = P3^1;         //定义LED1黄灯端口
sbit LED2 = P3^2;         //定义LED2绿灯端口
sbit LED3 = P3^3;         //定义LED3红灯端口
sbit SOUNDER = P3^4;      //定义蜂鸣器端口
sbit DG1 = P0^0;          //四位共阳数码管位选端口
sbit DG2 = P0^1;
sbit DG3 = P0^2;
sbit DG4 = P0^3;

unsigned char Time1outNum = 0;

void InitTimer0(void)

网友A:
论坛里面有差不多的,一个不行,下多几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改上下限你就得通知单片机,不用按键,可以用串口,红外,蓝牙,不管怎样你都得通知单片机。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代码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代码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8] = {0};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IO口定义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3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50,t_low = 100;           //温度上下限报警值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smg_i = 3;                  //数码管显示3位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4;         //H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3D;          //L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temperature <= t_low) || (temperature >= t_high))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2)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beep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if(flag_3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3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menu_1 == 0)
                        {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300ms = 1;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25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先补一下中文课

网友E:
haha,确实我也同问,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F:
首先需要确认你描述的内容及要求。一,确定不需要任何按键吗?二,温度上下线是否还需要连续可调设置?三、电路确定不能做任何修改吗?这些确认好了,才可以进一步要求一些东西。

网友G:
加与不加和能与不能设置修改这两是个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