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波特率越大串口传输速率越快?

楼主(2018-11-16):
哪位大佬能帮我答一下:

                单片机中。为什么波特率为单位时间传送的字节数,为什么波特率越大传输速率越快,可以从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原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就好比传送带移动的速度快了,上面的东西跑得也快。波特率就是传送带的速度。

网友B:
串行通信是协议,是机器间通讯的协议,相当与人与人说话间的语言,不是和某个单片机对应的。只要发送方把信息逐位按照时间顺序在一根数据线上发出,接收方就能收到并理解,条件之一就是双方通同样的速度,这样就发送和接收的没有歧义或错误了,波特率就是这个速度。这就是其原理,具体协议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度一下,知道原理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C:
在一根线上传送数据(0、1),你打算如何做到?

网友D:
bps -- bit per second--  一秒多少位

网友E:
按时间逐字节发送和接收,bps

网友F:
波特率,即bpS,每秒钟发出的bit位数。数字越大,每秒钟发出的bit位数越多,也就是没秒发出的字节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