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LM75A源码与资料,已测试可以直接运行

楼主(2018-11-16):
LM75A驱动,已测试可以直接运行

模拟I2C控制,LM75A
从上往下一次为
VCC--3.3V---红色箭头
SDA--单片机PB7口
SCL-PB6
OS--悬空
GND--地

模块来自翔宝,引脚上拉电阻已上拉,具体电路自行百度,仅程序。

程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来自百度搜索移植,GPIO配置为开漏,一个移植原子的模拟I2C,gpio为推挽

LM75A引脚图与资料下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i2c_ee.h"
u8 addr=0x90;
u8 addr1=0x91;
u8 buff[2]={0};
float data;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IIC_Init();

         while(1){

                 printf("%d \r\n",I2C_LM75_Read());
                 data=0.125*(I2C_LM75_Read());
                 printf("%.3f ℃\r\n",data);

                 delay_ms(1000);

         }

}

#ifndef __I2C_EE_C
#define __I2C_EE_C
#endif

#include "i2c_ee.h"
/********************************************************************************
* 使用I2C1读写AT24C256,LM75
*******************************************************************************/

//u16 test=0x00e7;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50;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u16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return(I2C_TM_ERR);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_L;
        I2C_delay();
        if(SDA_read) return(I2C_TM_ERR);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CL_L;
        I2C_delay();
        return (I2C_TM_OK);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u16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return(I2C_TM_ERR);
        }
        SCL_L;
        return(I2C_TM_OK);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u8 I2C_Receiv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Byte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one byte to the I2C EEPROM.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EEPROM.
*                  - Write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16 I2C_EE_ByteWrite(u8* pBuffer, u16 WriteAddr)
{
        if(I2C_Start()==I2C_TM_ERR)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EEPROM_ADDRESS);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WriteAddr>>8) & 0x00FF);                        //设置高起始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u8)(WriteAddr & 0x00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pBuffer);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top();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if(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return (I2C_TM_OK);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Page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more than one byte to the EEPROM with a single WRITE
*                  cycle. The number of byte can't exceed the EEPROM page size.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EEPROM.
*                  - Write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 NumByteToWrite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EEPRO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16 I2C_EE_PageWrite(u8* pBuffer, u16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if(I2C_Start()==I2C_TM_ERR)return I2C_TM_ERR;
        I2C_SendByte(EEPROM_ADDRESS);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WriteAddr>>8) & 0x00FF);                        //设置高起始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u8)(WriteAddr & 0x00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while(NumByteToWrite--)
        {
                I2C_SendByte(* pBuffer);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pBuffer++;
        }
        I2C_Stop();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Systick_Delay_1ms(10);
        if(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return(I2C_TM_OK);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Buffer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buffer of data to the I2C EEPROM.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EEPROM.
*                  - Write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 NumByteToWrite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EEPRO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16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 u16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16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count = I2C_PageSize - Addr;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 WriteAddr is I2C_PageSize aligned  */
        if(Addr == 0)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 0)
                {
                        if(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while(NumOfPage--)
                        {
                                if(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0)
                        {
                                if(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
                }
        }
        /* If WriteAddr is not I2C_PageSize aligned  */
        els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0)
                {
                        if(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count != 0)
                        {
                                if(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

                        while(NumOfPage--)
                        {
                                if(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 != 0)
                        {
                                if(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I2C_TM_ERR) return(I2C_TM_ERR);
                        }
                }
        }
        return(I2C_TM_OK);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BufferRead
* Description    : Reads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EEPROM.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                    from the EEPROM.
*                  - Read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 NumByteToRea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from the EEPRO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16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16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if(I2C_Start()==I2C_TM_ERR)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EEPROM_ADDRESS);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ReadAddr>>8) & 0x00FF);                        //设置高起始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u8)(ReadAddr & 0x00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f(I2C_Start()==I2C_TM_ERR)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EEPROM_ADDRESS | 0x0001);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while(NumByteToRead)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
                if(NumByteToRead == 1)I2C_NoAck();
                else I2C_Ack();
                pBuffer++;
                NumByteToRead--;
        }
        I2C_Stop();

        return(I2C_TM_OK);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Description    : Wait for EEPROM Standby stat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16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void)
{
        u32 tmout=I2C_TIMEOUT;

        do
        {
                if(I2C_Start()==I2C_TM_ERR)return I2C_TM_ERR;
                I2C_SendByte(EEPROM_ADDRESS);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OK){I2C_Stop(); return(I2C_TM_OK);}
                tmout--;
        }while(tmout>0);

        //停止位
        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

/*******************************************************************************
* Function Name  : I2C_LM75_Read
* Description    : Reads Temperature data from the LM75.
* Input          : None
* Output         : 0xFFFF -- Error
*                                        0x0000 ~ 0x01FF -- Valid data
*                                        Temp        Binary                                         Hex
*                                        +125        0111 1101 0xxx xxxx         0FAh
*                                        +25                0001 1001 0xxx xxxx         032h
*                                        +0.5        0000 0000 1xxx xxxx         001h
*                                        0                0000 0000 0xxx xxxx                000h
*                                        -0.5        1111 1111 1xxx xxxx         1FFh
*                                        -25                1110 0111 0xxx xxxx         1CEh
*                                        -55                1100 1001 0xxx xxxx         192h
* Return         : None
*******************************************************************************/
u16 I2C_LM75_Read(void)
{
        vu16 TempH,TempL;

        if(I2C_Start()==I2C_TM_ERR)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LM75_ADDRESS);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0x00);                                                                //设置温度寄存器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if(I2C_Start()==I2C_TM_ERR)return(I2C_TM_ERR);

        I2C_SendByte(LM75_ADDRESS | 0x01);                        //设置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TM_ERR){I2C_Stop(); return(I2C_TM_ERR);}

        TempH = I2C_ReceiveByte();
        I2C_Ack();
        TempL = I2C_Receiv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        if(TempH==0xFF && TempL==0xFF) return I2C_TM_ERR;
//        TempH = (TempH<<8) | (TempL&0x80);
//        TempH = test;
        return(TempH);
}

网友A(2025-07-14):
ST的标准库中,怎么也找不到I2C的例程。在哪个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