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4采集正弦信号,显示到LCD12864上,波形断断续续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
4黑币

网友A(2018-11-16):
你重点检查一下你的波形解码还原的程序段

网友A:
两种可能,1是该段数据没有被AD采样到,2是采样到了没有正确显示。看波形是显示不正确。时间上每个时间点都有电压值,但是波形不连续,应该是在某几个临界电压值时,数据解析错误。

网友B:
输入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pi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ead  (0x1<<16)
#define write  (0x1<<17)
#define  cs (0x1<<18)
#define INH (0x1<<19)
#define KEY       1<<29
#define DATE 0x00300000
uint32 K=1;
void clear_lcd();
int arr[128]={0};

/********************************************************************
* &Atilde;&ucirc;&sup3;&AElig; : delay()
* &sup1;&brvbar;&Auml;&Uuml; : &Ntilde;&Oacute;&Ecirc;±,&Ntilde;&Oacute;&Ecirc;±&Ecirc;±&frac14;&auml;&Icirc;&ordf; 100us * t&iexcl;&pound;&Otilde;&acirc;&Ecirc;&Ccedil;&Iacute;¨&sup1;&yacute;&Egrave;í&frac14;&thorn;&Ntilde;&Oacute;&Ecirc;±&pound;&not;&Oacute;&ETH;&Ograve;&raquo;&para;¨&Icirc;ó&sup2;&icirc;&iexcl;&pound;
* &Ecirc;&auml;&Egrave;&euml; : t
* &Ecirc;&auml;&sup3;&ouml; : &Icirc;&THORN;
***********************************************************************/
void delay(uint32 t)
{
        uint32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16.7ms
{   uint32  i;
    for(; dly>0; dly--)
    {
        for(i=0; i<50000; i++);
    }
}

uint16 read_adc0804() //ADC0804&Eacute;è&Ouml;&Atilde;
{

uchar b;
IO0SET=IO0PIN|write;
IO0CLR=(~IO0PIN)|write;
delay(2);
IO0SET=IO0PIN|write;
IO0CLR =(~IO0PIN)|0xff;
IO0SET=IO0PIN|read;
IO0CLR=(~IO0PIN)|read;
delay(2);
b=IO0PIN&0xff;
IO0SET=IO0PIN|read;
return b;
}

/********************************************************************
* &Atilde;&ucirc;&sup3;&AElig; : Main()
* &sup1;&brvbar;&Auml;&Uuml; : &Ouml;÷&ordm;&macr;&Ecirc;&yacute;
* &Ecirc;&auml;&Egrave;&euml; : &Icirc;&THORN;
* &Ecirc;&auml;&sup3;&ouml; : &Icirc;&THORN;
***********************************************************************/
int main()
{
  uint8 i,j;
        uint32 m=10;
        int16 adval,a;
        PINSEL0 =0x00000000;
        PINSEL1 =0x00000000;
        IO0DIR  =0x303fff00;
        PINSEL1=0x00000000;
        IO0CLR=cs;
        IO0CLR =INH;

        lcdinit();      //12864µ&Auml;&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
        write_com(0x01);
  pic_init();
  GUI_FillSCR(0x0000);           //&raquo;&aelig;&Ouml;&AElig;µ&atilde;&Iuml;&szlig;&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iquest;&Otilde;°×
while(1)
{
//&iquest;&Oslash;&Ouml;&AElig;&ETH;&Aring;&ordm;&Aring;·&Aring;&acute;ó±&para;&Ecirc;&yacute;
        if((IO1PIN&KEY)==0)
              {
                while((IO1PIN&KEY)==0);                 //????????
                K++;
                if(K==5)
                       {
                                K=1;
                 //        flag=1;
                       }
                switch(K)
                 {
                          case 1:IO0CLR =DATE;                  m=10; break;
                          case 2:IO0CLR=DATE;IO0SET =0X00100000;m=20; break;
                          case 3:IO0CLR=DATE;IO0SET =0X00200000;m=30; break;
                    case 4:IO0CLR=DATE;IO0SET =0X00300000;m=50;break;
                          default:IO0CLR |=DATE;break;
                 }

              }
//&sup2;&Eacute;&frac14;&macr;128&cedil;&ouml;&Ecirc;&yacute;&frac34;&Yacute;
  for(i=0;i<128;i++)
                {
                  adval=read_adc0804();
                        arr[i]=adval;
                 delayms(3);
        }
//&Iuml;&Ocirc;&Ecirc;&frac34;µ&frac12;12864&Eacute;&Iuml;
                for(i=0;i<128;i++)
        {
                sinLCD(i,arr[i]);
                delayms(1000);
                if(i==127)
                        {
                                for(j=0;j<128;j++)  //&Ccedil;&aring;&AElig;&Aacute;
                                {
                                        arr[j]>>=2;
                                GUI_PointXY(j,arr[j],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