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和STC12C5A单片机I2C测试代码

楼主(2018-11-16):
练习STC51单片机,使用24C02完成技术,掉电保存功能数码管显示当前计数,断电后再次上电可以走上次断点出重新计数;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断电前

实物断电前

实物断电后

实物断电后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OP_READ        0xa1                // 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
#define        OP_WRITE 0xa0                //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
#define        MAX_ADDR 0x7f                // AT24C02最大地址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 写入到AT24C01的数据串
sbit SDA = P2^5;
sbit SCL = P2^6;
sbit k1  = P3^5;   //手动清零按键

void start();
void stop();
unsigned char shin();
bit shout(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unsigned char read_random(unsigned char random_addr);
void write_byte(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void fill_byt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uint x,zz;
unsigned char aa;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delay(unsigned ii)
{
  uint j,k;
  for(j=ii;j>0;j--)
    for(k=1;k>0;k--);
}

void display(uint x)
{

   P0=table[x/1000];
   P2_0 = 0;
   delay(20);
   P2_0 = 1;

   P0=table[(x%1000)/100];
   P2_1 = 0;
   delay(20);
   P2_1 = 1;

   P0=table[((x%1000)%100)/10];
   P2_2 = 0;
   delay(20);
   P2_2 = 1;

   P0=table[((x%1000)%100)%10];
   P2_3 = 0;
   delay(20);
   P2_3 = 1;

}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q; // p,q为计数的形参赋值
         SDA = 1;
         SCL = 1;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L0 = 0x00;
         TH0 = 0xDC;
   TR0=1; ET0=1;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fill_byte(0x00);                // 全部填充0x00
/************************************
        for(i = 1 ; i < 8; i++)                //写入显示代码到AT24Cxx
        {
                write_byte(i, dis_code[i]);
        //        write_byte(0, 0);
        }
*************************************/
        delayms(500);
        p = read_random(0);
        q=  read_random(1);
//        p++;
//  if(p>=255)             //手动上电计数
//  q++;
//  write_byte(0, p);
//  write_byte(1, q);
//        delayms(1);
        while(1)
        {
                zz=q*255+p ;
                if(zz>=9999)
                zz=0;
                display(zz);
                delayms(50);

                if(TF0==1)
    { TF0=0;
      TL0 = 0x00;
            TH0 = 0xDC;
      aa++;
           if(aa>=100)
                          {
                                p++;
                          if(p>=255)
        {p=0;q++;}
                                aa=0;
                          write_byte(0, p);
        write_byte(1, q);
                                }
    }
         if(k1==0)
                fill_byte(0x00);                // 全部填充0x00
        }
}

void start()
// 开始位
{
        SDA = 1;
        SCL = 1;
        _nop_();
        _nop_();
        SDA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

void stop()
// 停止位
{
        SDA = 0;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1;
}

unsigned char shin()
// 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read_data;
        for(i = 0; i < 8; i++)
        {
                SCL = 1;
                read_data <<= 1;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SDA;
                SCL = 0;
        }
        return(read_data);
}
bit shout(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从MCU移出数据到AT24Cxx
{
        unsigned char i;
        bit ack_bit;
        for(i = 0; i < 8; i++)                //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 = (bit)(write_data & 0x80);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SCL = 0;
                write_data <<= 1;
        }
        SDA = 1;                        // 读取应答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ck_bit = SDA;
        SCL = 0;
        return ack_bit;                        // 返回AT24Cxx应答位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在指定地址addr处写入数据write_data
{
        start();
        shout(OP_WRITE);
        shout(addr);
        shout(write_data);
        stop();
        delayms(10);                // 写入周期
}

void fill_byt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填充数据fill_data到EEPROM内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MAX_ADDR; i++)
        {
                write_byte(i, fill_data);
        }

}

unsigned char read_current()
// 在当前地址读取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start();
        shout(OP_READ);
        read_data = shin();
        stop();
        return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read_random(unsigned char random_addr)
// 在指定地址读取
{
        start();
        shout(OP_WRITE);
        shout(random_addr);
        return(read_current());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