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6F7416S关于LCD的代码

楼主(2018-11-16):
供大家分享

//******************************************************************
//        Project : Remmocon application Program
//        Device  : MC96F7416S
//        Date          : '2013.11.21~
//        Author  : nakwon.ma
//
//        File          :
//                    Variable.h         Global variable define
//                    Main.c                main frame structure
//                    Key.c                Key scan and execute
//                    Time.c                clock function
//                    Lcd.c                Lcd Display
//
//
//        History :
//
//        1. 2013.11.21        Program coding start
//
//******************************************************************

//------------------------------------------------------------------
//        Include file and variable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C96F7616A.h"
#include "MC96F7416S.h"
#include "def.h"

#define  MyDef                                        // global variable
#include "Variable.h"                                // User variable define

//------------------------------------------------------------------
//        external prototype function
//------------------------------------------------------------------

extern void Process_Key();                        // Key.c
extern void Read_Self_Bias();                //

extern void Process_Time();                 //Time.c
//extern void Wait_uSec();

extern void Process_Lcd();                        // Lcd.c
extern void Lcd_Initialize();                        //

//extern void Tx_RemoconSig();                        // Key.c
//extern void Wait_uSec(Word);        //
extern void Wait_uSec(DELAY);        //

//extern void Wait_uSec();        //

//==================================================================
//        Peripheral Register Initialize
//==================================================================

static void Initial( void )
{
#if 0        //w

#else

        //Xout_Xin function setting
        P9FSR =0        //Port9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0<<2)        //0:P93 Port (EINT10 function possible when input), 1:T0O/PWM0O Function
                |(0<<1)        //0:P91 Port, 1:XOUT Function
                |(0<<0)        //0:P90 port, 1:XIN Function
                ;

//7416S绰 reset pin 绝澜
        /*--- Set Port_9 --------------------------------------------------------------------
         * P9.3 : Dout,NOT_USED        1
         *   .2 : Din, NOT_USED                0
         *   .1 : Dout, NOT_USED        1
         *   .0 : Dout, NOT_USED        1
         *-----------------------------------------------------------------------------------
           */
        P9         =  _0000_0000;                 // P9 Data Register
        P9IO    =  _1111_1011;         // P9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9OD    =  _0000_0000;         // P9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9PU    =  _0000_0100;         // P9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 Oscillator Control ----------------------------------------------------------------
           * OSCCR         : 0000 0000 = 0x00                        : Oscillator Control Register
         * OSCCR        = 0x00;                // initial int_1Mhz,int_osc enable,main_osc enable,sub_osc enalbe
           *-----------------------------------------------------------------------------------
           */
        OSCCR =0        //Oscillator Control Register
                |(1<<3)        //0:int_0_5Mhz, 1:int_1Mhz, 2:int_2Mhz, 3: int_4Mhz        //6832客 促抚
                |(0<<2)        //0:int_osc enable, 1:int_osc disable
                |(0<<1)        //0:main_osc disable, 1:main_osc enable
                |(1<<0)        //0:sub_osc disable, 1:sub_osc enable        //sub_osc enable老 版快 2uA 家葛
                //|(0<<0)        //0:sub_osc disable, 1:sub_osc enable        //sub_osc enable老 版快 2uA 家葛
                ;
//2013_11_21 by nakwon test

        //internal fx=1Mhz, bit clock 1Mhz/4096=4ms, overflow period=bit clock* 4= 16ms
        //        BITCR=(1<<3)|(1<<0);        // BIT counter clear!!
        //        while((BITCR&0x80)==0);        // BIT 救沥拳 16ms wait time @ int_osc 1Mhz

        //NOTE!!! PwrSave Mode (fsub=500mSec Delay for stabilization)
        //for test port setting
        //P4         =  _0000_0000; // P4 Data Register
        //P4IO    =  _1111_1111; // P4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4OD    =  _0000_0000; // P4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4PU    =  _0000_0000; // P4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40 = 1;        //救利拳 test 侩

        //sub_osc enable stabilization time 1s
    Wait_uSec(60000);               //about 270ms @ INT_OSC 1Mhz(7416S)
    Wait_uSec(60000);               //
    Wait_uSec(60000);               //
    Wait_uSec(60000);               //

        //P40 = 0;        //救利拳 test 侩

        /*--- Set System and Clock Control ------------------------------------------------------
           * SCCR         : 0000 0000 = 0x00                        : System and Clock Control Register.
           * SCCR        = 0x01;        // wons,psave,-,-,-,-,sclk1,sclk0
           *-----------------------------------------------------------------------------------
           */

//2013_11_21 by nakwon FLL test

        FLLCR |= _0000_1011;                //FLL enable, 7.995MHz
        //FLLCR |= _0000_0011;                //FLL enable, 3.998MHz

        //P40 = 1;        //救利拳 test 侩
        //FLL enalbe stabilization time about 16ms
        //internal fx=1Mhz, bit clock 1Mhz/4096=4ms, overflow period=bit clock* 4= 16ms
        BITCR=(1<<3)|(1<<0);        // BIT counter clear!!
        while((BITCR&0x80)==0);        // BIT 救沥拳 16ms wait time @ int_osc 1Mhz

        //P40 = 0;        //救利拳 test 侩

        //INT_OSC--> FLL clock change!!
        SCCR =0                //System and Clock Control Register
                |(0<<7)        //0:WDTRCOSC disable at stop mode, 1:WDTRCOSC enable at stop mode
                //|(0<<6)        //0:power save disable, 1:power save enable
                |(1<<6)        //0:power save disable, 1:power save enable        //p save mode enable矫 4uA 临烙
                |(3<<0)        //0:INT_RC OSC, 1:external OSC, 2:external sub_osc, 3:FLL
                ;

        // int_osc disable & main_osc enable,sub_osc enable!!
        // INT_OSC disable
        OSCCR|=(1<<2);        //0:int_osc enable, 1:int_osc disable

          /*--- Set Basic Timer ---------------------------------------------------------------
           * BITCR         : 0000 0000 = 0x00                        : Basic Timer Control Register
           * BITCR         = 0x01;        // bitifr,-,-,-,bclr,bck2,bck1,bck0
         *        / fx=8Mhz, bit clock 8Mhz/4096=0.5ms, overflow period=bit clock* 4= 2ms
           *-----------------------------------------------------------------------------------
           */
        BITCR =0        //Oscillator Control Register
                |(0<<7)        //0:BIT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BIT Interrupt generation
                |(0<<5)//0:fx/4096, 1:fx/1024, 2:fx/128, 3: fx/16
                |(0<<3)        //0:Free running, 1:Clear counter
                |(1<<0)        //0:Clock*2, 1:Clock*4, 2:Clock*8, 3:Clock*16, 4:Clock*32, 5:Clock*64, 6:Clock*128, 7:Clock*256
                ;

        //LVRCR = 0x00;        //LVREN[0]= 0: LVR enable, 1:LVR disable                         // enable 矫 12uA ~~14uA 家葛
        LVRCR = 0x01;        //LVREN[0]= 0: LVR enable, 1:LVR disable                         //

          /*--- Set WATCH DOG TIMER ----------------------------------------------------------
           * WDT Interrupt Interval=(BIT Interrupt Interval)*(WDTDR Value +1)
         * WDT Interrupt Interval=4ms*(0xff + 1)= 1s
           *-----------------------------------------------------------------------------------
           */
           //WDT disable
        //WDTCR = 0xE0;        // wdten,wdtrson,wdtcl,-,-,-,-,wdtifr   WDT Enable! org
        WDTCR = 0x00;        // wdten,wdtrson,wdtcl,-,-,-,-,wdtifr   WDT disable!!        犬牢

        /*--- Set Watch Timer (0.5Sec Interval INT) -----------------------------------------
             * wtenable,2hz,fsub=32.768khz(0.5sec interval)
         * WTCR = 0x98;        //WTEN,-,-,WTIFR,WTIN1,WTIN0,WTCK1,WTCK0 // WT Enable
           *-----------------------------------------------------------------------------------
           */

//lcd 备悼阑 sub osc肺 且 版快 救沥拳 time捞 鞘夸窃 !!
//WT 1min interrupte
       WTDR    =  0x77; // Watch Timer Data Register // Sub Clock fsub /( 2*14 x (count+1) )= 1盒

        WTCR =0        //Oscillator Control Register
                |(1<<7)        //0:WT disable, 1:WT enable
                |(1<<4)        //0:WT int no gen, 1:WT int gen
                |(3<<2)        //0:fwck/2^7, 1:fwck/2^13, 2:fwck/2^14, 3: fwck/(2^14*(WTDR value+1))
                |(0<<0)//0:fsub, 1:fx/256, 2:fx/128, 3: fx/64                        //sub osc change!!//org
                //|(1<<0)//0:fsub, 1:fx/256, 2:fx/128, 3: fx/64                        //fx/256 clock change!!
                ;

        /*--- Set Port Function Selection control ------------------------------------------------
         *  port setting and PFSR setting
         *-----------------------------------------------------------------------------------
           */
//7416S狼 版快
        /*--- Set Port_0 --------------------------------------------------------------------
         * P0.7 : Dout,  REM_OUT                1, PP
         *   .6 : x
         *   .5 : x
         *   .4 : x
         *   .3 : Dout,        NOT_USED                1, PP
         *   .2 : x
         *   .1 : x
         *   .0 : x
         *-----------------------------------------------------------------------------------
           */
        P0         =  _0000_0000; // P0 Data Register
        P0IO    =  _1000_1000; // P0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0OD    =  _0000_0000; // P0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0PU    =  _0111_0111; // P0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0DB    =  _0000_0000; // P0 Debounce Enable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rem out function 眠啊
        P03FSR =0        //Port 0/3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0<<7)        //0:P33 port, 1:TXD
                //|(0<<6)        //0:P32 port, 1:T2O/PWM2O
                //|(0<<5)        //0:P31 port, 1:T3O/PWM3O
                |(0<<4)        //0:P30 port, 1:LVIREF
                |(1<<3)        //0:P07 port, 1:REM
                //|(0<<2)        //0:P05 port, 1:SO
                //|(0<<1)        //0:P04 port, 1:SCK-out
                |(0<<0)        //0:P03 port, 1:BUZO
                ;
/*
        P03FSR =0        //Port 0/3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0<<7)        //0:P33 port, 1:TXD
                |(0<<6)        //0:P32 port, 1:T2O/PWM2O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5)        //0:P31 port, 1:T3O/PWM3O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4)        //0:P30 port, 1:LVIREF
                |(0<<3)        //0:P07 port, 1:REM
                |(0<<2)        //0:P05 port, 1:SO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1)        //0:P04 port, 1:SCK-out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0)        //0:P03 port, 1:BUZO
                ;
*/
          /*--- Set Port_1 --------------------------------------------------------------------
         * P1.7 : Din,  KIN_2                0,  PU
         *   .6 : Din,  KIN_1                0,  PU
         *   .5 : Din,  x        0,  PU
         *   .4 : Din,  x        0,  PU
         *   .3 : Din,        x        0, PU
         *   .2 : Din,        x        0, PU
         *   .1 : Din,        x        0, PU
         *   .0 : Din,        KIN_0        0, PU
         *-----------------------------------------------------------------------------------
           */
        P1         =  _0000_0000; // P1 Data Register
        P1IO    =  _0000_0000; // P1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1OD    =  _0000_0000; //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1PU    =  _1111_1111; // 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org
        P1DB    =  _0000_0000; // P1 Debounce Enable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1FSR =0        //Port 1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0<<3)        //0:P13 Port (EINT3 function possible when input), 1:AN7
                //|(0<<2)        //0:P12 Port (EINT2 function possible when input), 1:AN6
                //|(0<<1)        //0:P11 Port (EINT1 function possible when input), 1:AN5
                |(0<<0)        //0:P10 Port (EINT0 function possible when input), 1:AN4
                ;
        /*--- Set Port_2 --------------------------------------------------------------------
         * P2.7 : Ain,        ADC3                0, ADC3
         *   .6 : Dout,        NOT_USED        1, PP
         *   .5 : Dout,        NOT_USED        1, PP
         *   .4 : Dout,        x        1, PP
         *   .3 : Dout,        NOT_USED        1, PP
         *   .2 : Dout,        NOT_USED        1, PP
         *   .1 : Dout, x        1, PP
         *   .0 : Dout,        x        1, PP
         *-----------------------------------------------------------------------------------
           */

        P2         =  _0000_0000; // P2 Data Register
        P2IO    =  _0111_1111; // P2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2OD    =  _0000_0000; // P2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                //0:push-pull, 1:open-drain
        P2PU    =  _0000_0000; // P2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2FSR =0        //Port 2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1<<7)        //0:P27 port, 1:AN3
                |(0<<6)        //0:P26 port, 1:AN2
                |(0<<5)        //0:P25 port, 1:AN1
                //|(0<<4)        //0:P24 port, 1:AN0
                |(0<<3)        //0:P23 port, 1:SEG36
                |(0<<2)        //0:P22 port, 1:SEG35
                //|(0<<1)        //0:P21 port, 1:SEG34
                //|(0<<0)        //0:P20 port, 1:SEG33
                ;

//7616S狼 版快
        /*--- Set Port_3 --------------------------------------------------------------------
         * P3.4 : Dout,x        1, PP
         *   .3 : Dout,        x        1, PP
         *   .2 : x
         *   .1 : x
         *   .0 : Din,        Key4        1, PP,         // 犬牢 !!
         *-----------------------------------------------------------------------------------
           */
        P3         =  _0000_0000; // P3 Data Register
        P3IO    =  _0001_1000; // P3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3OD    =  _0000_0000; // P3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3PU    =  _0000_0111; // P3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 Set Port_4 --------------------------------------------------------------------
         * P4.7 : Dout, LCD_COM1        1, LCD
         *   .6 : Dout, LCD_COM0        1, LCD
         *   .5 : Dout, NOT_USED
         *   .4 : Dout, NOT_USED
         *   .3 : Dout, NOT_USED
         *   .2 : Dout, NOT_USED
         *   .1 : Dout, NOT_USED
         *   .0 : Dout, NOT_USED
         *-----------------------------------------------------------------------------------
           */
        P4         =  _0000_0000; // P4 Data Register
        P4IO    =  _1111_1111; // P4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4OD    =  _0000_0000; // P4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4PU    =  _0000_0000; // P4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cap bais mode
        P4FSR =0        //Port 4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1<<7)        //0:P47 port, 1:COM1/SEG0
                |(1<<6)        //0:P46 port, 1:COM0
                |(1<<5)        //0:P45 port, 1:CAPL
                |(1<<4)        //0:P44 port, 1:CAPH
                |(1<<3)        //0:P43 port, 1:VLC3
                |(1<<2)        //0:P42 port, 1:VLC2
                |(1<<1)        //0:P41 port, 1:VLC1
                |(1<<0)        //0:P40 port, 1:VLC0
                ;
        /*
        //internal bais mode
        P4FSR =0        //Port 4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1<<7)        //0:P47 port, 1:COM1/SEG0
                |(1<<6)        //0:P46 port, 1:COM0
                |(0<<5)        //0:P45 port, 1:CAPL
                |(0<<4)        //0:P44 port, 1:CAPH
                |(0<<3)        //0:P43 port, 1:VLC3
                |(0<<2)        //0:P42 port, 1:VLC2
                |(0<<1)        //0:P41 port, 1:VLC1
                |(0<<0)        //0:P40 port, 1:VLC0
                ;
        */
//7616S狼 版快
        /*--- Set Port_5 --------------------------------------------------------------------
         * P5.7 : x
         *   .6 : x
         *   .5 : x
         *   .4 : x
         *   .3 : x
         *   .2 : x
         *   .1 : x
         *   .0 : x
         *-----------------------------------------------------------------------------------
           */
        P5         =  _0000_0000; // P5 Data Register
        P5IO    =  _1111_1111; // P5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5OD    =  _0000_0000; // P5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5PU    =  _0000_0000; // P5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5FSR =0        //Port 5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0<<7)        //0:P57 port, 1:SEG32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6)        //0:P56 port, 1:SEG31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5)        //0:P55 port, 1:SEG30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4)        //0:P54 port, 1:SEG29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3)        //0:P53 port, 1:SEG28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2)        //0:P52 port, 1:SEG27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1)        //0:P51 port, 1:SEG26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0)        //0:P50 port, 1:SEG25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

        /*--- Set Port_6 --------------------------------------------------------------------
         * P6.7 : Dout,NOT_USED        1, LCD
         *   .6 : Dout, NOT_USED        1, LCD
         *   .5 : Dout, NOT_USED        1, LCD
         *   .4 : Dout, NOT_USED        1, LCD
         *   .3 : Dout, NOT_USED        1, LCD
         *   .2 : Dout, NOT_USED        1, LCD
         *   .1 : Dout, NOT_USED        1, LCD
         *   .0 : Dout, NOT_USED        1, LCD
         *-----------------------------------------------------------------------------------
           */
        P6         =  _0000_0000; // P6 Data Register
        P6IO    =  _1111_1111; // P6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6OD    =  _0000_0000; // P6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0:push-pull, 1:open-drain
        P6PU    =  _0000_0000; // P6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6FSR =0        //Port 6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0<<7)        //0:P67 port, 1:SEG24
                |(0<<6)        //0:P66 port, 1:SEG23
                |(0<<5)        //0:P65 port, 1:SEG22
                |(0<<4)        //0:P64 port, 1:SEG21
                |(0<<3)        //0:P63 port, 1:SEG20
                |(0<<2)        //0:P62 port, 1:SEG19
                |(0<<1)        //0:P61 port, 1:SEG18
                |(0<<0)        //0:P60 port, 1:SEG17
                ;
        /*--- Set Port_7 --------------------------------------------------------------------
         * P7.7 : Dout,LCD_SEG16        1, LCD
         *   .6 : Dout, LCD_SEG15        1, LCD
         *   .5 : Dout, LCD_SEG14        1, LCD
         *   .4 : Dout, LCD_SEG13        1, LCD
         *   .3 : Dout, LCD_SEG12        1, LCD
         *   .2 : Dout, LCD_SEG11        1, LCD
         *   .1 : Dout, LCD_SEG10        1, LCD
         *   .0 : Dout, LCD_SEG9        1, LCD
         *-----------------------------------------------------------------------------------
           */
        P7         =  _0000_0000; // P7 Data Register
        P7IO    =  _1111_1111; // P7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7PU    =  _0000_0000; // P7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7FSR =0        //Port 7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1<<7)        //0:P77 port, 1:SEG16
                |(1<<6)        //0:P76 port, 1:SEG15
                |(1<<5)        //0:P75 port, 1:SEG14
                |(1<<4)        //0:P74 port, 1:SEG13
                |(1<<3)        //0:P73 port, 1:SEG12
                |(1<<2)        //0:P72 port, 1:SEG11
                |(1<<1)        //0:P71 port, 1:SEG10
                |(1<<0)        //0:P70 port, 1:SEG9
                ;

        /*--- Set Port_8 --------------------------------------------------------------------
         * P8.7 : Dout,x        1, LCD
         *   .6 : Dout, x        1, LCD
         *   .5 : Dout, x        1, LCD
         *   .4 : Dout, x        1, LCD
         *   .3 : Dout, LCD_SEG4        1, LCD
         *   .2 : Dout, LCD_SEG3        1, LCD
         *   .1 : Dout, LCD_COM3        1, LCD
         *   .0 : Dout, LCD_COM2        1, LCD
         *-----------------------------------------------------------------------------------
           */
        P8         =  _0000_0000; // P8 Data Register
        P8IO    =  _1111_1111; // P8 Direction Register                        //0:input, 1:output
        P8PU    =  _0000_0000; // P8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0:disable, 1:enable

        P8FSR =0        //Port 8 Function Selection Register
                //|(1<<7)        //0:P87 port, 1:SEG8
                //|(1<<6)        //0:P86 port, 1:SEG7
                //|(1<<5)        //0:P85 port, 1:COM7/SEG6
                //|(1<<4)        //0:P84 port, 1:COM6/SEG5
                |(1<<3)        //0:P83 port, 1:COM5/SEG4
                |(1<<2)        //0:P82 port, 1:COM4/SEG3
                |(1<<1)        //0:P81 port, 1:COM3/SEG2
                |(1<<0)        //0:P80 port, 1:COM2/SEG1
                ;

//peri setting

          /*--- Set Timer0 (8-Bit, 4mSec Interval) -------------------------------------------
           * T0CR         : 0000 0000 = 0x00                : Timer0 Control Register
           * T0DR         : 249                                         : Timer0 Data Register
           * interrupt 林扁 = 16*(T0DR+1) = 16*250 = 4msSec
           *-----------------------------------------------------------------------------------
           */
  /*
        T0CR =        0x00;
        T0DR =        249;                // 128 /8Mhz=16us, intrupte 林扁 =16uSec(T0DR + 1 ) = 4msSec
        T0CR =0
                |(1<<7)        //0:Timer0 disable, 1:Timer0 enable
                |(0<<4)        //0:0:Timer0/counter, 1:PWM, 2:capture
                |(4<<1)        //0:fx/2, 1:fx/4, 2:fx/8, 3:fx/32, 4:fx/128, 5:fx/512, 6:fx/2048, 7:EC0
                |(1<<0)        //0:Clear Timer 0 Counter no effect, 1:Clear Timer 0 Counter auto clear
                ;
*/

//林扁 函版
          /*--- Set Timer0 (8-Bit, 0.5mSec Interval) -------------------------------------------
           * T0CR         : 0000 0000 = 0x00                : Timer0 Control Register
           * T0DR         : 124                                         : Timer0 Data Register
           * interrupt 林扁 = 4*(T0DR+1) = 4*250 = 4msSec
           *-----------------------------------------------------------------------------------
           */
        T0CR =        0x00;
        T0DR =        124;        // fx/32, 32/8Mhz= 4uSec(T0DR + 1 ) = 500uSec
        T0CR =0
                |(1<<7)        //0:Timer0 disable, 1:Timer0 enable
                |(0<<4)        //0:0:Timer0/counter, 1:PWM, 2:capture
                |(3<<1)        //0:fx/2, 1:fx/4, 2:fx/8, 3:fx/32, 4:fx/128, 5:fx/512, 6:fx/2048, 7:EC0
                |(1<<0)        //0:Clear Timer 0 Counter no effect, 1:Clear Timer 0 Counter auto clear
                ;

//2013_02_01
//rem out function
          /*--- Set Timer1 (PWM, 38KHz, 1/3Duty for Carrier Freq.) -------------------------
           * T1CR         : 0001 0010 = 0x12                        : Timer1 Control Register
           * T1DRH         : 34                                                : Timer1 Data High Register
           * T1DRL         : 69                                                : Timer1 Data Low  Register
         * CARCR         : 0x02                                                : Carrier Control Register
            * NOTE : Timer1, REMOUT, 38KHz, 1/3 or 1/2 Duty
            * Time1_Int=2/8MHz*1 = 0.25uSec
            * 38KHz = 26.316uSec, 1/3 Duty :
            * - On_Time        = 26.316/3 = 8.772 uSec
            *                    = 0.25*(T1DRH+1) = 0.25*(34+1) = 8.75
            * - Off_Time         = 26.316*2/3 = 17.544 uSec
            *                   = 0.25*(T1DRL+1) = 0.25*(69+1) = 17.5
         *-----------------------------------------------------------------------------------
           */
           //fx=8Mhz老 版快
        T1CR =        0x00;
        T1CR =0                // fx/1, 2/8Mhz= 0.25uSec
                |(0<<7)        //0:Timer1 disable, 1:Timer1 enable
                |(0<<6)        //0:T1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T1 Interrupt generation        //6832客 促抚 !!        //org
                |(1<<4)        //0:Timer1/counter, 1:carrier
                |(1<<2)        //0:fx/1, 1:fx/2, 2:fx/4, 3:fx/8
                |(1<<1)        //0:0:temporary count stop, 1:continue count        // 犬牢窍扁 0捞搁 某府绢 臼唱咳
                |(0<<0)        //0:Counter stop, 1:Clear counter and start
                ;
        /*
        //fx=4Mhz老 版快
        T1CR =0                // fx/1, 1/4Mhz= 0.25uSec
                |(0<<7)        //0:Timer1 disable, 1:Timer1 enable
                |(0<<6)        //0:T1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T1 Interrupt generation        //6832客 促抚 !!        //org
                |(1<<4)        //0:Timer1/counter, 1:carrier
                |(0<<2)        //0:fx/1, 1:fx/2, 2:fx/4, 3:fx/8
                |(1<<1)        //0:0:temporary count stop, 1:continue count        // 犬牢窍扁 0捞搁 某府绢 臼唱咳
                |(0<<0)        //0:Counter stop, 1:Clear counter and start
                ;
        */
        CARCR =0
                |(0<<4)//0:Elapsed time for low data value, 1:Elapsed time for high data value, 2:Elapsed time for low and high data values
                |(1<<1)//0:0:one-shot, 1:Repeating
                |(0<<0)//0:REM low, 1:REM high
                ;

        T1DRH =PWM_38K13D_ON;
        T1DRL =PWM_38K13D_OFF;

          /*--- Set ADC(12bit) -----------------------------------------------------------------------
           * ADCCRH         : 0000 0010 = 0x02                        : A/D Converter Control High Register
           *  fx=4Mhz, adc_conversion_clock=4Mhz/4=1Mhz
           * ADCCRL         : 0000 0010 = 0x20                        : A/D Converter Control Low Register
           *-----------------------------------------------------------------------------------
           */
        ADCCRH =0
                |(0<<7)        //0:ADC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ADC Interrupt generation
                |(0<<2)        //0:MSB align, 1:LSB align
                |(2<<0)        //0:fx/1, 1:fx/2, 2:fx/4, 3:fx/8
                ;

        ADCCRL =0
                |(0<<7)        //0:ADC module disable, 1:ADC module enable
                |(0<<6)        //0:No effect, 1:ADC Conversion Start and auto cleared after conversion
                |(1<<5)        //0:Internal Reference (VDD), 1:External Reference(AVREF)
                |(0<<4)        //0:During A/D Conversion, 1:A/D Conversion finish
                |(0<<0)        //0:AN0, 1:AN1, 2:AN2, 3:AN3, 4:AN4, 5:AN5, 6:AN6, 7:AN7
                ;

          /*--- Set LVI (2.2V Detection) ------------------------------------------------------
           * LVICR         : 0000 0000 = 0x00                        : Low Voltage Indicator Control Register
            *-----------------------------------------------------------------------------------
           */
        LVICR =0
                |(0<<5)        //0:Low Voltage Indicator flag No detection, 1:Low Voltage Indicator flag detection
                |(0<<4)        //0:LVI disable, 1:LVI Enable
                |(6<<0)        //0:2.00V, 1:2.10V, 2:2.20V, 3:2.32V, 4:2.44V, 5:2.59V, 6:2.75V, 7:2.93V, 8:3.14V, 9:3.38V,
                ;                //10:3.67V, 11:4.00V, 12:4.40V, 13:External Reference (LVIREF), 14:Not available, 15:Not available

        //-----------------------------------------
        //        LCD initialize
        //-----------------------------------------
          /*--- Set LCD ------------------------------------------------------------------------
           * LCDCRH                : 0000 0000 = 0x00                        : LCD Driver Control High Register
              * LCDCRL                : 0011 0101 = 0x35                        : LCD Driver Control Low Register
              * LCDCCR                : 0000 0011 = 0x00                        : LCD Driver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 256Hz, 1/4-Duty,1/3-Bias, Internal resistor bias mode
           *-----------------------------------------------------------------------------------
           */

        //Capacitor bias mode
        LCDCRH =0
                |(0<<3)        //0:Not select P-Tr resistor, 1:Select P-Tr resistor 2R
                |(2<<1)        //0:Internal resistor bias, 1:External resistor bias, 2:Capacitor bias (Voltage booster)
                |(1<<0)        //0:Display off (The LCD block and voltage booster are off), 1:Normal display on(voltage booster is turn on)
                ;
        LCDCRL =0
                |(3<<2)        //0:1/8Duty&1/4 bias, 1:1/6Duty&1/4 bias, 2:1/5Duty&1/3 bias, 3:1/4Duty&1/3 bias, 4:1/3Duty&1/3 bias        //org
                                //5:1/3Duty&1/2 bias(60K), 6:1/3Duty&1/2 bias, 7:1/2Duty&1/2 bias, 8:1/2Duty&1/2 bias, 9:Static
                |(1<<0)        //0:fLCD = 128Hz, 1:fLCD = 256Hz, 2:fLCD = 512Hz, 3:fLCD = 1024Hz        //org
                ;

        LCDCCR =0
                |(0<<0)        //0:1.00V, 1:1.045V, 2:1.09V, 3:1.135V, 4:1.18V, 5:1.225V, 6:1.27V, 7:1.315V
                ;                //8:1.36V, 9:1.405V, 10:1.45V, 11:1.50V, 12:1.55V, 13:1.60V, 14:1.65V, 15:1.70V

/*
        //Internal resistor bias mode
        LCDCRH =0
                |(0<<3)        //0:Not select P-Tr resistor, 1:Select P-Tr resistor 2R
                |(0<<1)        //0:Internal resistor bias, 1:External resistor bias, 2:Capacitor bias (Voltage booster)
                |(0<<0)        //0:Display off (The LCD block and voltage booster are off), 1:Normal display on(voltage booster is turn on)
                ;
        LCDCRL =0
                |(3<<2)        //0:1/8Duty&1/4 bias, 1:1/6Duty&1/4 bias, 2:1/5Duty&1/3 bias, 3:1/4Duty&1/3 bias, 4:1/3Duty&1/3 bias        //org
                                //5:1/3Duty&1/2 bias(60K), 6:1/3Duty&1/2 bias, 7:1/2Duty&1/2 bias, 8:1/2Duty&1/2 bias, 9:Static
                |(1<<0)        //0:fLCD = 128Hz, 1:fLCD = 256Hz, 2:fLCD = 512Hz, 3:fLCD = 1024Hz        //org
                ;

        LCDCCR =0
                |(0<<0)        //0:1.00V, 1:1.045V, 2:1.09V, 3:1.135V, 4:1.18V, 5:1.225V, 6:1.27V, 7:1.315V
                ;                //8:1.36V, 9:1.405V, 10:1.45V, 11:1.50V, 12:1.55V, 13:1.60V, 14:1.65V, 15:1.70V
*/
          /*--- Set Interrupt -----------------------------------------------------------------
           *
           *-----------------------------------------------------------------------------------
           */

/*
//7616A 焊靛牢 版快
        EIPOL0 =0
                |(0<<6)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3 Rising Edge, 2:extint13 Falling edge , 3:extint13 both Edge
                |(0<<4)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2 Rising Edge, 2:extint12 Falling edge , 3:extint12 both Edge
                |(0<<2)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0 Rising Edge, 2:extint10 Falling edge , 3:extint10 both Edge
                |(0<<0)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8 Rising Edge, 2:extint8 Falling edge , 3:extint8 both Edge
                ;

        EIFLAG0 =0
                |(0<<7)        //0:T0 overflow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T0 overflow interrupt generation
                |(0<<6)        //0:T0 match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T0 match interrupt generation
                |(0<<5)        //0:Serial I/O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Serial I/O interrupt generation
                |(0<<3)        //0:extint13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3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2)        //0:extint12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2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1)        //0:extint10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0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0)        //0:extint8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8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
        EIPOL1H =0
                |(0<<6)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7 Rising Edge, 2:extint7 Falling edge , 3:extint7 both Edge
                |(0<<4)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6 Rising Edge, 2:extint6 Falling edge , 3:extint6 both Edge
                |(0<<2)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5 Rising Edge, 2:extint5 Falling edge , 3:extint5 both Edge
                |(0<<0)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4 Rising Edge, 2:extint4 Falling edge , 3:extint4 both Edge
                ;

        EIPOL1L =0
                |(2<<6)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3 Rising Edge, 2:extint3 Falling edge , 3:extint3 both Edge
                |(2<<4)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2 Rising Edge, 2:extint2 Falling edge , 3:extint2 both Edge
                |(2<<2)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 Rising Edge, 2:extint1 Falling edge , 3:extint1 both Edge
                |(2<<0)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0 Rising Edge, 2:extint0 Falling edge , 3:extint0 both Edge
                ;

        EIFLAG1 =0
                |(0<<7)        //0:extint7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7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6)        //0:extint6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6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5)        //0:extint5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5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4)        //0:extint4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4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1<<3)        //0:extint3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3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1<<2)        //0:extint2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2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1<<1)        //0:extint1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1<<0)        //0:extint0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0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
*/
//7416S 焊靛牢 版快

        EIPOL0 =0
                |(2<<6)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3 Rising Edge, 2:extint13 Falling edge , 3:extint13 both Edge
                |(0<<4)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2 Rising Edge, 2:extint12 Falling edge , 3:extint12 both Edge
                |(0<<2)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0 Rising Edge, 2:extint10 Falling edge , 3:extint10 both Edge
                |(0<<0)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8 Rising Edge, 2:extint8 Falling edge , 3:extint8 both Edge
                ;

        EIFLAG0 =0
                |(0<<7)        //0:T0 overflow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T0 overflow interrupt generation
                |(0<<6)        //0:T0 match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T0 match interrupt generation
                //|(0<<5)        //0:Serial I/O interrupt no generation, 1:Serial I/O interrupt generation
                |(1<<3)        //0:extint13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3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2)        //0:extint12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2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1)        //0:extint10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0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0)        //0:extint8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8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
        EIPOL1H =0
                |(2<<6)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7 Rising Edge, 2:extint7 Falling edge , 3:extint7 both Edge
                |(2<<4)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6 Rising Edge, 2:extint6 Falling edge , 3:extint6 both Edge
                |(0<<2)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5 Rising Edge, 2:extint5 Falling edge , 3:extint5 both Edge
                |(0<<0)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4 Rising Edge, 2:extint4 Falling edge , 3:extint4 both Edge
                ;

        EIPOL1L =0
                |(0<<6)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3 Rising Edge, 2:extint3 Falling edge , 3:extint3 both Edge
                |(0<<4)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2 Rising Edge, 2:extint2 Falling edge , 3:extint2 both Edge
                |(0<<2)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1 Rising Edge, 2:extint1 Falling edge , 3:extint1 both Edge
                |(2<<0)        //0:No interrupt at any edge, 1:extint0 Rising Edge, 2:extint0 Falling edge , 3:extint0 both Edge
                ;

        EIFLAG1 =0
                |(1<<7)        //0:extint7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7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1<<6)        //0:extint6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6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5)        //0:extint5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5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4)        //0:extint4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4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3)        //0:extint3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3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2)        //0:extint2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2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0<<1)        //0:extint1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1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1<<0)        //0:extint0 External Interrupt not occurred, 1:extint0 External Interrupt occurred
                ;

        IE =0
                |(0<<7)        //0:All int disable, 1:All int enable
                |(0<<5)        //0:ext int0~7 disable, 1:ext int0~7 enable        // 促矫犬牢 //stop mode俊辑 enable 矫挪促.
                |(0<<3)        //0:ext int13 disable, 1:ext int13 enable
                //|(0<<2)        //0:ext int12 disable, 1:ext int12 enable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1)        //0:ext int10 disable, 1:ext int10 enable
                //|(0<<0)        //0:ext int8 disable, 1:ext int8 enable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

        IE1 =0
                |(0<<5)        //0:SIO int disable, 1:SIO int enable                //7616A俊绰 绝澜. 0 setting!!
                |(0<<4)        //0:UART TX int disable, 1:UART TX int enable
                |(0<<3)        //0:UART RX int13 disable, 1:UART RX int13 enable
                ;

        IE2 =0
                |(0<<4)        //0:Timer 3 match interrupt disable, 1:Timer 3 match interrupt enable
                |(0<<3)        //0:Timer 2 match interrupt disable, 1:Timer 2 match interrupt enable
                |(0<<2)        //0:Timer 1 match interrupt disable, 1:Timer 1 match interrupt enable
                |(1<<1)        //0:Timer 0 match interrupt disable, 1:Timer 0 match interrupt enable
                |(0<<0)        //0:Timer 0 overflow interrupt disable, 1:Timer 0 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
                ;

        IE3 =0
                |(0<<4)        //0:BIT int disable, 1:BIT int enable
                |(0<<3)        //0:WDT int disable, 1:WDT int enable                // 犬牢
                |(1<<2)        //0:WT int disable, 1:WT int enable
                |(0<<0)        //0:ADC int disable, 1:ADC int enable
                ;
#endif
}

//==================================================================
//        Main Subroutine
//==================================================================

main(void)
{
        int test = 0;

        cli();                //nwma

        Initial();                                        // start-up initialize

        Lcd_Initialize();                        // LCD display off

        sei();        //nwma

// 2013_02_27_stop mode
        //rKey_Stop        = 0;                        // 5檬 饶 Stop mode 柳涝

        rKey_Stop        = 10;                        // 5檬 饶 Stop mode 柳涝

        rLcd_Mode = LCD_CLOCK;                //

        while (1)                                                //
        {
//w                WDTR        = 0xFF;                        // watchdog timer refresh ( 2 sec )

                Process_Key();                        // key, ADC function

                Process_Time();                        // Clock count up        and measurement

                Process_Lcd();                        // LCD, LED

                if(!(rKey_Stop))                        // 1s x n  = ?
                {

                        //clr(LCDCRH, LCD_ON);        // lcd modul disable                //lcd on 矫 20uA沥档 家葛
                           //interrupt setting

                        cli();
                        clr(IE2, B8_1);        // Disable Timer_0 INT
                        set(IE, B8_5);        // Enable  External INT 0/6/7
                        set(IE, B8_3);        // Enable  External INT 13
                        sei();

//2013_11_21 by nakwon FLL test
        clr(OSCCR, B8_2);//enable IRC

        //fx=FLL 8Mhz --> 2ms 救沥拳
        //FLL fx=8Mhz, bit clock 8Mhz/4096=500us, overflow period=bit clock* 4= 2ms
        //P40 = 1;        //救利拳 test 侩

        BITCR=(1<<3)|(1<<0);        // BIT counter clear!!
        while((BITCR&0x80)==0);        // BIT 救沥拳 2ms wait time @FLL 8Mhz

        //P40 = 0;        //救利拳 test 侩

        //
        clr(SCCR, 0x03);//change FLL -> IRC
        clr(FLLCR, B8_0);//disable FLL

        //fx=INT_OSC 1Mhz --> 16ms 救沥拳
        //internal fx=1Mhz, bit clock 1Mhz/4096=4ms, overflow period=bit clock* 4= 16ms
        //P40 = 1;        //救利拳 test 侩
        BITCR=(1<<3)|(1<<0);        // BIT counter clear!!
        while((BITCR&0x80)==0);        // BIT 救沥拳 16ms wait time @ int_osc 1Mhz
        //P40 = 0;        //救利拳 test 侩

                        //--- Enter the Stop Mode ---
                        PCON = 0x03;                        // STOP Instruction Enable //wt enable/sub osc enable 矫 6uA沥档 家葛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et(FLLCR, B8_0);//enable FLL

        //set(P6, _0000_0100);
        //internal fx=1Mhz, bit clock 1Mhz/4096=4ms, overflow period=bit clock* 4= 16ms
        BITCR=(1<<3)|(1<<0);        // BIT counter clear!!
        while((BITCR&0x80)==0);        // BIT 救沥拳 16ms wait time @ int_osc 1Mhz
        //for(test = 0; test < 0xff ;test++)
        //{
        //        _nop_();
        //}
        set(SCCR, 0x03);//change IRC -> FLL
        set(OSCCR, B8_2);//disable IRC

                        _nop_();
……………………